山寨 坛友的红旗68-1 二管机 接大舌簧喇叭,请勿追究

楼主(2015-06-11):
     一眼看上了坛友做的机器,非常喜欢,自己仿作了一个。图尺寸没掌握好,板子做的大了一些。。哎 本来就是山寨 ,无论是元件选择还是做工。根本就与原作无法媲美   但是也总算也拥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二管机,虽然是美中不足。但已经很开心了   呵呵。没有高阻抗耳机。使用的舌簧大喇叭。安静的环境卧室里收听很清晰 收听本地的4个电台吧 。估计是涉黄喇叭的问题吧。阻抗高  ?纸盆硬?   欢迎大家指点    ,不知道换个传说中的2.5寸的舌簧扬声器是否更响亮一些呢?

楼主:
我做的此机还有一个不足,没有找到原因,就是原来图纸设计后级放大集电极电流是5-18MA。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大只可调到3MA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此机还有一个不足,没有找到原因,就是原来图纸设计后级放大集电极电流是5-18MA。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大 ...

原因在于您的舌簧喇叭阻抗是10K的,电阻大,低放管集电极小电流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在于您的舌簧喇叭阻抗是10K的,电阻大,低放管集电极小电流就饱和了。

这个是是原理图,标的是1.5K 我的大喇叭是1K 直流电阻值的

网友B:
3V/1000Ω=3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1000Ω=3mA

喇叭阻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1000Ω=3mA

人家图纸耳机的是1.5K

补充内容 (2015-6-12 10:47):
现在看来,只是被原作中的万里耳机给吸引糊涂了。印象中是直流800欧姆的,实际是交流阻抗  人家应该标的是交流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家图纸耳机的是1.5K

要么原图标注的是交流阻抗,其直流电阻二百欧姆左右,才能调到这么大的电流。
你如果想增大音量,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D:
直流阻抗1.5K,在3V电压下能有那么大的电流,这电流从何而来

网友:
换个小舌簧喇叭会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算一下,3v带1500欧姆的直流,能上8ma吗?

已经看出来了,人家应该标的是交流阻抗,用300欧的耳机,哇哇的响;了 电流在8MA-10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阻抗1.5K,在3V电压下能有那么大的电流,这电流从何而来

很对,人家应该标的是交流阻抗。哈哈,开始就觉得很别扭、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原图标注的是交流阻抗,其直流电阻二百欧姆左右,才能调到这么大的电流。
你如果想增大音量,最直 ...

版主说的极对,人家应该标的是交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原用于有线广播的高阻抗舌簧喇叭,不适宜晶体管放大电路。从图片商标上看:是10KΩ 0.1w的,即使把甲类 ...

我想把喇叭的线圈拆了重新绕,用原来的线绕城双线并绕带中心抽头,代替推完输出去掉输出变压器,声音会响很多么?实在喜欢舌簧喇叭的怀旧声音
。另外,纸盆用柔软一些的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