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幻象电源和电容麦输出

楼主(2015-06-12):
        第一想求教一下关于幻象电源的问题,可不可以用普通的48V开关电源来代替幻象电源,看淘宝上有48V  0.5A开关电源很便宜,能否直接代换或者稍微改造一下来使用呢。
        第二就是有些电容麦是不能直接接电脑使用,除了接头一个是卡侬头,一个是3.5接口这个原因还是输出格式不同的原因呢,如果是接口问题好解决,如果是格式的问题有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可能加个话放能解决,但只是想找个质量好点的麦,不想做的太复杂,也不用太专业,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可以直接连接到电脑上使用。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下面贴上淘宝上两个麦的介绍,请大家参谋一下:
1、60元,本电路板线路来自著名的Schoeps-CCM4UG驻极体话筒复制品(万元级别),采用FTE电路设计噪音极低
      用于话筒DIY制作,可升级打磨维修大中振膜的背式驻极体话筒,板子体积小,可用于手持动圈话筒改装成电容话筒,本音头是纯振膜全指向的保真度高,并非电脑耳麦自带哪种垃圾货,也不是网上买的哪装逼样的3 5百元话筒能比,本电路板需48V幻象电源供电、无电路基础看不懂连接图不会焊装的不要拍。

2、70元,电容话筒电路板套件DIY 复制oktava mk-012 音头中振膜全指向
     这是来自于4000多元的oktava mk-012话筒电路板,可直接用于代替更换mk-012电路板,DIY各式电容话筒
用于话筒DIY制作,可升级打磨维修大中振膜的背式驻极体话筒,板子体积小,可用于手持动圈话筒改装成电容话筒,本音头是纯振膜全指向的保真度高,并非电脑耳麦自带哪种垃圾货,也不是网上买的哪装逼样的3 5百元话筒能比,本电路板需48V幻象电源供电、需要带平衡输入的设备才能使用,集成声卡、创新声卡的不要拍、无电路基础知识不会焊装的不要拍。

可能是权限的原因,发不上图。请大家参谋下能不能直接用48V开关电源接上面的两个板子,然后焊接3.5直接电脑,谢谢。
问了下卖家说这个是平衡输出,电脑要非平衡输入,不太懂,向高手求教,感谢!

网友:
第一,开关电源,可以作为幻象电源的一部分,但是,还要加上一些幻象电源的特殊电路,和一些专门的工艺 。才能作为幻象电          源使用。
第二,电脑上的话筒插口,电容话筒不能用,不是格式问题,而是它不能提供电容话筒工作的 48v 电源,以及平衡的工作方式 。它不是为它设计的。这个电容话筒,指一般的大振膜电容话筒。
          电脑上的话筒插口,是为驻极体电容话筒工作;而设计的,有 5v 的幻象电源,是不平衡输入 。
第三,你提供的电路板,是很普通的,它是把驻极体电容话筒,设计为平衡工作的一种方法,不过,它改变不了驻极体电容话筒的一些本质和特性 。根本不能和大振膜电容话筒比 。
第四,从你的表述,可能对幻象电源,和电容话筒,的电路,原理,还准备不足 ,真正动手,困难是肯定的 。花费还不一定少,请谨慎动手 。

网友A:
48V幻象电源供电大都是专业传声器用的
你只是要用于电脑上
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幻象电源供电大都是专业传声器用的
你只是要用于电脑上
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主要是看着他这个专业的东西价钱不比一些电脑上用的贵,所以有点想拿来试试。看看改造的难度大不大,还有就是成本不要太高,要不然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B:
电脑上用驻极体就差不多了,除非你的声卡比较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用驻极体就差不多了,除非你的声卡比较牛叉!

这话也是,不过本着折腾的初衷来的,说不定也有可行的方案。

网友C:
动手能力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强才行

想动手,没方向啊,比如幻象电源和普通开关电源的区别也搞不清楚。度娘也没有相关知识。还是等高人来解答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动手,没方向啊,比如幻象电源和普通开关电源的区别也搞不清楚。度娘也没有相关知识。还是等高人来解答 ...

心细 一定要心细

网友:
第一48V的幻象电源,就是给电容话筒提供电源,没什么神秘。第二这个电容话筒指的不是驻极体话筒,虽然驻极体话筒是最常见的电容麦。驻极体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驻极体,一般是1.5到12v的工作电压,常见的一般是1.5的居多、大振膜的电容麦需要48v电源,但工作电压,应该没这麽高,但搜不到电路图

网友(2015-10-24):
你好,你买的板看上去很不错哦,可以把你介绍的那两个卖家的链接发信息给我吗?我也想DIY一下

刚才在TB找到了

网友:
菜鸟同求啊!这个音色不错,想改到无线手持上,不会啊!恳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Phantom power 是给话筒供电的, 所以要求纹波很低很干净。

除非您的 48V 开关电源是很好的设计, 不然给话筒供电会让您很头疼。

其实普通的 12V 交流小变压器弄个三倍压整流就差不多了, 再加个电子滤波和/或稳压。

关键是怎么接线。

例如

http://wiki.diyrecordingequipmen ... antom-power-supply/

为什么说普通的 12V 交流小变压器弄个三倍压整流就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的东西偷工减料厉害, 初级的匝数不够, 标称 12 出来 18V 都很多, 俺见过 20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