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反射距离感应开关制作(超简单)

楼主(2015-06-12):
,红外线一体化接收头 HS38B
,从旧的VCD,DVD等可以红外遥控器接收机的面板里面就有一个,三只脚,拆出来做接收用,其他型号的也可以,38K一体化接收头及可,一般三只脚的都是这玩意,

好了,先上图,

发射也要用38KHZ载波频率的发射管,(从旧的电视CVD,DVD遥控器里拆出,白色透明的那个小灯,

频率用我发明的最简单震荡器,暂且叫:KK振荡器,吧。(超简单2个NPN三极管即可,如9014,8050等)

看图,

楼主:
最简单的;KK振荡器来了,
电路如下,实测37.88KHZ频率,灯的地方就接从遥控板里拆出来的那颗红外发射小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

值得去学习~

网友:
做就容易,,,但是 是用在那里??

网友B:
距离感应?这玩意儿怎么得到距离值?

网友:
振荡器是挺简单的,但是频率可能稳不住。
这个稍加变动其实就可以做红外线电子栅栏报警器,
楼主能不能把电路图补充完整?否则新手根本搞不明白你这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距离感应?这玩意儿怎么得到距离值?

这个是检测一定距离内有足够强度的反射光就有输出的装置.不测量距离,跟光电感应的水龙头是差不多的.

网友:
手机上有可以测距离值,光强值的芯片,比如APDS9930

网友:
想象一下,不知道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电路简单,太阳光干扰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简单,太阳光干扰严重

38KHz调制,接收端有类似选频的功能(接收头所含有的性能),所以抗干扰应该还可以。

网友:
数字示波器啊,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KHz调制,接收端有类似选频的功能(接收头所含有的性能),所以抗干扰应该还可以。

抗强光直射没问题的,但是可以直接接收红外遥控器,一体化接收头输出端可以直接接单片机中断,写个长按关机,单击开机,结果试用可好玩了,自己想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