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220v直流继电器线圈可以接交流吗

楼主(2015-06-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可以,因为直流继电器铁芯上没有短路环,有噪音震动铁心还会发热。

网友A:
加上桥式整流,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加滤波电容,若加了电容就容易损坏继电器,因为电压高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桥式整流,应该是可以的。

那还叫交流吗?还不如直接说可以接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还叫交流吗?还不如直接说可以接直流。

既然楼主那样问,所以回答加整流可用,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楼主那样问,所以回答加整流可用,不对吗?

嘿嘿,当然不对啊,楼主问接220交流可以吗?因为楼主知道220交流整流,就成了直流了。

网友:
  不能直接接220交流,严格说用交流供电的继电器可以用低于额定交流电源的直流电供电,而反之则不行,比如24V交流供电的继电器,改12V直流供电可以(具体的看线圈的电阻),但直流供电的继电器,改交流改变电压都不行,有振动,因为铁芯没短路铜环,这是其一,其二直流的铁芯是一整块,交流继电器的铁芯是想变压器铁芯一样多层叠起的,为防止涡流造成铁芯过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嘿嘿,当然不对啊,楼主问接220交流可以吗?因为楼主知道220交流整流,就成了直流了。

感觉就是在弯弯绕,变通使用还是可以的,较真起来呢就没法说了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推荐用电容降压整流法,成本不高还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在弯弯绕,变通使用还是可以的,较真起来呢就没法说了

楼主问:220V直流继电器可以接交流吗?回答:不可以,楼主要是再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回答:加二极管整流整流,这就叫所问所答,不是较真不较真的问题,我要是回答加二极管整流变成直流就可以,这叫所问非所答,楼主会说了,交流整流那不还是直流吗?我怎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桥式整流,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加滤波电容,若加了电容就容易损坏继电器,因为电压高上去了!

解决实际问题,又快,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