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电源电压、电流显示不稳的处理

楼主(2015-06-13):
前些日子从本坛入了一台龙威PS-305D电源带一电阻负载电压、电流小幅乱跳。度娘询问知道是10K粗调电位器接触不良所致。得知换绕线电位器就行。手头没有只有清洗!把四只电位器板拆下,把两只10K电位器从电路板焊下。把电位器金属后盖卡片拨开拿下后盖,露出划片板和碳膜电阻板。在两板之间用小棉球蘸酒精塞入中间,转动手柄棉球跟着旋转来回几次。另一只如法炮制。最后装起。接负载一天电压、电流值一直很稳。再就是询问大家几个问题!图片上几个可调电阻起什么作用?面板AMPS按钮按下、抬起起什么作用?数码管电流、电压显示下面半隐藏可调旋钮调什么?问题都用红笔圈起来了!

补充内容 (2015-6-27 18:06):
本电源mA档给阉割了!经过坛友帮助,改造mA档成功!!在后楼!

补充内容 (2015-6-27 18:08):
具体操作在31楼!!

网友A:
我的龙威电源是PS-305DM,多了个M字。
CN302旁边,R301是有一个电阻,我把他装在下面,在上面是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一台机,这几个电阻和微调我都换了。没换之前小电流档表头温飘大,换了0.1%的低温飘电阻好多了。

谢谢CMOS朋友帮忙电源mA档改制成功!!毫安档显示197mA、高位显示0.20A感觉非常不错!!!那三根线作用小数点移位。把R213换到R212位置上,电阻R302、VR305管着毫安档弃之不用,直接用10K绕线电位器代换!(画了个草图在后边)细调10K电位器使电源显示与万用表一致为止。动了动脑筋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可能,你的电源CN302那里是空的,我的那个电源CN302那里有接线到电流表头的电路板上面。电路简化 ...

我的是Ps一305D,你的什么型号?如果型号一样,那么我这应该是订制版型号,mA档阉割了!我想可以改上,CN3O2那三根线接显示板什么位置?麻烦上个图看看!焊点用胶盖着看不清!明天我上张显示板图你把红黄兰线位置标在图上!

网友:
酒精清洗后管不久,我给功放的电位器这么干过,没多久又会哧啦哧啦的了

网友B:
面板的微调是电压电流表校正用的!

网友:
电路板上的四个可调电位器,估计是调整零点和满量程用的,电压,电流各用两个分别调零点和满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的微调是电压电流表校正用的!

是不是输出为零,显示不为零时把显示调为零的微调啊?

网友A:
一排四个可调,VR101电源小电流校准。VR102电源大电流校准。用来调整,限制电源最大输出电流的,小电流档最大1安,大电流档5A,但都不是校表头显示电流的,要万用表边测电源输出电流,边看电流表头调整,同时可进行电流表校准。VR103电流表头调零,也即是UA741的OFF SET的微调电阻。VR104是电源的最高输出电压微调。
单独一个的那微调是表头显示小电流档的校准微调。
面板的电压,电流表头下面的小孔内的微调,是校淮电压,电流表头用的。
AMPS那个开关,是切换电源大,小电流用的,按下是小电流档,限制最大电流在1安以下,同时电流表显示的电流数值是毫安。这个开关多半接触不良,影响电流表读数,我换了个ALPS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排四个可调,VR101电源小电流校准。VR102电源大电流校准。用来调整,限制电源最大输出电流的,小电流档最 ...

AMPS按钮弹出(HI)时带载电流显示0.04A 也就是40mA,但是按下(LO)去还是显示0.04A 。是不是按键坏了??再就是在不带载时电流显示0.00正常,电压粗调、细调达到最小还显示00.2V万用表测试也是0.2V。请问调哪只可调电阻校正电压为0.00V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AMPS按钮弹出(HI)时带载电流显示0.04A 也就是40mA,但是按下(LO)去还是显示0.04A 。是不是按键坏了?? ...

AMPS开关有可能坏了,用表测一下便知。
电压不能归零,貌似没有微调电阻可以调整。是不是跟你修过的电压调整电位器有关?接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PS开关有可能坏了,用表测一下便知。
电压不能归零,貌似没有微调电阻可以调整。是不是跟你修过的电压 ...

你说的很对!没清理电压电位器前正常。在插拨旋钮时弄的不合适了,改天淘两只1Ok多圈线绕电位器换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没清理电压电位器前正常。在插拨旋钮时弄的不合适了,改天淘两只1Ok多圈线绕电位器换上!谢谢 ...

嗯,电位器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电位器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朋友:电压、电流都很准确,数字显示稳定,就是高、低电流按钮按下不显示低电流档,高档正常(是不是此款没有抵挡功能)!拆开量了下触点断开、闭合良好。你看那里故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电压、电流都很准确,数字显示稳定,就是高、低电流按钮按下不显示低电流档,高档正常(是不是此 ...

有这个可能,你的电源CN302那里是空的,我的那个电源CN302那里有接线到电流表头的电路板上面。电路简化了,调不了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Ps一305D,你的什么型号?如果型号一样,那么我这应该是订制版型号,mA档阉割了!我想可以改上, ...

我有空就拆开拍给你看吧,就这二三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空就拆开拍给你看吧,就这二三天。

谢谢帮忙!你看看我的电路元件比你少那些?标出CN302那三根线焊接的位置!我想就只差那三根线会改成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你看看我的电路元件比你少那些?标出CN302那三根线焊接的位置!我想就只差那三根线会改成功的 ...

我的跟你的一样 ,。。。。。也没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你看看我的电路元件比你少那些?标出CN302那三根线焊接的位置!我想就只差那三根线会改成功的 ...

我觉得302应该是个电流检测的线 。。。

网友D:
测量芯片不是常用的7107,与7107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跟你的一样 ,。。。。。也没线。

你的AMPS按下去是不是也没有毫安档???

网友:
电位器清洗后我一般再滴一点干浄的压缩机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AMPS按下去是不是也没有毫安档???

你把你的主板拍个照片上来看看,,我们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你的主板拍个照片上来看看,,我们对比一下

稳压块、大功率电阻温度高正常!改天我拆开对比一下。你的缺CN302三根线,有低电流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排四个可调,VR101电源小电流校准。VR102电源大电流校准。用来调整,限制电源最大输出电流的,小电流档最 ...

学习了,真心佩服坛里的高手,没有不知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龙威电源是PS-305DM,多了个M字。
CN302旁边,R301是有一个电阻,我把他装在下面,在上面是看不见的。

非常感谢!!改天动手改 好像图片和前几天发的那张不是同台机子?后发的是多圈可调电阻!难道你把R301/R302/VR305换了?

网友:
首先电位器是不能用清洁剂清洗的,包括 酒精类;正确的办法就是在碳膜上涂抹没有腐蚀性的仪表油,可以延长电位器寿命不止一倍……
新买的电位器建议这样处理一下,涂抹在收音机等音响的电位器上,可以有效消除刺啦噪音……
我的30V3A电源,电位器手柄掰坏了,就是这样处理的,当时由于买不到原装的10K电位器;把新买的电位器拆手柄,与原电位器的膜片组合起来,涂抹了仪表油,可以正常使用……
等有合适的电位器把四只全换了……
我的电源这个按钮是mA和A转换,当低于1A时,转换到mA档,显示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改天动手改 好像图片和前几天发的那张不是同台机子?后发的是多圈可调电阻!难道 ...

都是同一台机,这几个电阻和微调我都换了。没换之前小电流档表头温飘大,换了0.1%的低温飘电阻好多了。

网友:
下次碰到我也收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一台机,这几个电阻和微调我都换了。没换之前小电流档表头温飘大,换了0.1%的低温飘电阻好多了。

通过对比两个电阻位置不同!!看色环阻值相同!板子左边缘印刷型号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302应该是个电流检测的线 。。。

我改成功了,你也照猫画虎改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成功了,你也照猫画虎改改吧!!!

非常感谢,都是高人啊 ,哈哈!~~我的坏了没修好,,让我给出了 。,。。

网友E:
我去年在本坛也买一个龙威,邮政取来到家通电,砰一声,拆开板子断了几处,电容挤扁几个,风扇摔掉,7815,7915都坏了,后来修好,用者可以。但是我的面板和你们的都不一样,是不是焊三根线就可以了,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在本坛也买一个龙威,邮政取来到家通电,砰一声,拆开板子断了几处,电容挤扁几个,风扇摔掉,7815,7 ...

电路应该都一样。你的也是没有毫安档?照31楼改没错!显示板上边黑小三极管管脚排列不同所以朝向不同感觉功能都一样,照我电路图改没错!

网友E:
改了,大电流显示正常,小电流,小数点移到后面了数字还是不变,反复对照你们的电路都对啊,研究了半天还是不行,出去喝酒放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了,大电流显示正常,小电流,小数点移到后面了数字还是不变,反复对照你们的电路都对啊,研究了半天还 ...

我改的一开始也和你一样小数点后移了,显示不变还是A。我把R302、VR305不用,用10K可调电位器代替R302、VR305,把电位器调到最大。输出端接一个120欧电阻负载。并串上万用表在200mA档。调电压12V,负载120欧万用表应该100mA。然后调10K电位器让电源电流表毫安当显示100mA就行了!!(我照片R302没卸下来后面是断开的不用)!接的负载随便定用万用表能测到标准值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改的一开始也和你一样小数点后移了,显示不变还是A。我把R302、VR305不用,用10K可调电位器代替R302、 ...

我发现问题了305D和305DM主电路板也不一样,咱俩的一样,但是和CMOS还不一样,我上2个图你看看

305DM

305DM

305D

305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问题了305D和305DM主电路板也不一样,咱俩的一样,但是和CMOS还不一样,我上2个图你看看

r112 ,vr106不同不是关键!你是按我画的草电路改的吗?按我说步骤调!在划叉处断开另外接10K绕线电位器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r112 ,vr106不同不是关键!你是按我画的草电路改的吗?按我说步骤调!在划叉处断开另外接10K绕线电位器调 ...

今天没事按照这个图改好了,谢谢了

网友F:
我的电源那个开关是控制电流大小的,大的是到5A,小的是到3A,没有到1A的啊,还有你们改了后还是显示A啊,能不能显示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没事按照这个图改好了,谢谢了

别忘了给我评分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源那个开关是控制电流大小的,大的是到5A,小的是到3A,没有到1A的啊,还有你们改了后还是显示A啊,能 ...

小数点后移两位不就是毫安了!5.00就是5A!按下电流转换按钮小数点右移两位005.就是5毫安!按下最大999毫安。

网友E:
r112 ,vr106应该是控制开关按进去电流大小的,VR101调小电流,我的最小是1安多,在大,电流表黑了,没显示了,超量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数点后移两位不就是毫安了!5.00就是5A!按下电流转换按钮小数点右移两位005.就是5毫安!按下最大999 ...

如果只是移动一下小数点,好象意义不是太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移动一下小数点,好象意义不是太大的吧

说明你对万用表的电流档分流原理不懂!学习下 31楼图片按下毫安档显示197就是毫安,抬起按钮显示0.20就是安!怎么意义不是太大呢?显示屏右边印的白色A字是代表电流显示窗测的是电流!别的不代表什么!别叫它误导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12 ,vr106应该是控制开关按进去电流大小的,VR101调小电流,我的最小是1安多,在大,电流表黑了,没显示了 ...

r112 ,vr106都是基准,最好别乱调!主板来的信号是一定的,只是在转换按钮后边的电流分流获得A或mA信号,既然安当正常,那么只有调整mA电路,也就是我另外加的绕线10K电位器!毫安当只能测1安以下0-999mA的电流再大就超量程全黑!!如果在大电流档此表最大能测0-999A,只因此电源最大能测5A当超过5A,电电源就保护了!

网友G:
电源那个开关是控制电流大小的,不是毫安和安转换的吧!控制大/小恒流的,不知改了与恒流调节有何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那个开关是控制电流大小的,不是毫安和安转换的吧!控制大/小恒流的,不知改了与恒流调节有何关系吧!

说明书上说的难道有错?我都改成功了!你还怀疑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那个开关是控制电流大小的,不是毫安和安转换的吧!控制大/小恒流的,不知改了与恒流调节有何关系吧!

那个开关是同时控制输出电流大小和安/毫安显示的。按下开关,电源最大输出电流为1安,表头显示的读数单位是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龙威的这个PS-305电源我喜欢老版本的,感觉比新版本的电路优秀,还有这类电源改散热才是关键,换散热片,加 ...

散热片面积还算大!另外还有风扇吹着。问题不大!就桥堆固定底壳上不顺眼!我把它改散热片上了。如果自然风冷得改散热片,风扇强风冷却这块散热片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短路或低电压恒流时,散热器上要消耗70瓦左右的功率,肯定是不够的。可能是你还没有满负荷工作过吧。

可能是吧!如果是那样的话以后找块好的散热片换上,慢慢改造优化 另外空载感觉变压器自身损耗比较大,温度有点高!换散热片,加功率管才能保证足电流输出这句话:加功率管什么意思?(是不是换更大功率的三极管?)如果是给个三极管的代换型号!

网友:
矿坛能人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输出为零,显示不为零时把显示调为零的微调啊?

是的,机器内部的四个并排的,

网友(2015-09-13):
我也想改改,希望一次过

网友(2015-10-27):
你好,能帮忙看下你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吗,我的变压器烧掉了,想自己重新绕线,谢谢

网友:
精彩讨论受益了。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排四个可调,VR101电源小电流校准。VR102电源大电流校准。用来调整,限制电源最大输出电流的,小电流档最 ...

老师,帮我看看我的可调电源怎么效准电流档吧,谢谢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12838792

网友:
我有几个电源 也是能调压的 打算改成维修电源试试

网友(2015-12-01):
引用 楼主:
谢谢CMOS朋友帮忙电源mA档改制成功!!毫安档显示197mA、高位显示0.20A感觉非常不错!!!那三根线作用 ...

请帮我看下这根黑线接到哪里呀,我的拆掉了。
现在电流不可调,显示0.00或0.01A。

网友:
龙威电源不错
我的那台显示也是乱跳
看来要换电位器了

网友:
显示不稳,要想根治必须换电位器

网友:
那4个可调电阻应该是对电源精度进行修正的吧?

网友:
请问高手们~这几个二极管分别是什么型号~本来我的是生锈了,后来有天那水洗了~生锈断了脚 的~都看不到型号了~

网友I:
这几个晶体二级管分别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位器拆下更换后无输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几个晶体二级管分别是什么型号~

手上没有这个,无非是4148或者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上没有这个,无非是4148或者稳压二极管。

我也知道是二极管或者稳压管~可不知道那个装哪个~稳压是多少伏

网友:
我的是原来是变压器烧了,自己瞎折腾,重新绕变压器,现在也正常工作

网友(2016-03-09):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302应该是个电流检测的线 。。。

那个是小数点转换的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芯片不是常用的7107,与7107有何区别。

GC7137是7107的升级版,脚少很多,但是不如7107稳定。

网友:
我的没有接负载一直显示电流0.12,但是CN302哪里没有连接线也有MA档,也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6-07-15):
校准是不是在表头那里哦

网友:
整准备入手龙威,先充电

网友:
这贴不错,收藏,改天也改改

网友(2016-09-27):
我也在本论坛买了一个,故障龙威PS-305D,电压显示0V不可调,原来是排线断了,这批电源好像是什么工厂用的,里面都是粉尘。

网友(2016-11-12):
楼主我的龙威PS-305D电源没有电流显示(000)表头是好的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运算放大器(741和324)换了也不行。

网友(2016-12-19):
我的电源今天坏了,原本是要短路后调整输出电流的,结果只听继电器响了一声之后就是电压最高,32V!电流显示为零,但输出电流非常大,不知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2017-02-13):
为什么我的305DM那四个电位器只有两个?

网友(2017-09-06):
请教一下,我也有台这样的电源,现在是不显示,刚开机的时候显示一下,5V正常,两片7137都换了,还是不行,麻烦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2017-10-30):
请问这个机器电流毫安档空载时显示0.01正常吗?

网友:
请问我的电源调不到最大电流和最大电压的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如果是那样的话以后找块好的散热片换上,慢慢改造优化 另外空载感觉变压器自身损 ...

我的风扇对着的那片散热片用的好像是大功率管、铁壳圆型那种、不是你这种贴片式的三极管!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型号!但是我的这个电源现在有问题、就是电压乱跳、有时候跳到30V多、电流也是不正常、插入笔记本待机的情况下还是显示0、以前正常的情况显示0.02才正常!头几天去买了几个相同型号的电位器换了上去、试了几天电压正常了、但是最大电压才能调到25V、昨晚再开机试了一下、电压显示一下就变0了、万用表量也一样没有电压出来、但是开关一下、或者等一下变压又自动变出来!这种还是电位器问题吗、电位器是新的了、店家还说是日本进口的、一个15元呢!4个花了不少钱

网友(2017-11-30):
引用 楼主:
r112 ,vr106不同不是关键!你是按我画的草电路改的吗?按我说步骤调!在划叉处断开另外接10K绕线电位器 ...

没有10K的电位器,请问一下,这个电位器调好后,阻值大约是多少。

网友:
这种可调电阻垃圾中的战斗机,好吧,至少我是对它头大

网友:
用酒精挂的快啊。用正品的WD40稍好点

网友(2018-01-25):
动手能力都不错嘛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帮顶

网友:
高不太懂。学习学习

网友(2018-03-16):
31楼在哪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龙威电源是PS-305DM,多了个M字。
CN302旁边,R301是有一个电阻,我把他装在下面,在上面是看不见的。

感谢分享,改天我也改了去

网友(2018-12-08):
搬家后好好改一改,也增加MA显示。

网友:
学习了 看样子我也要入手一个龙威了

网友:
大佬,请问一下,我的电源带负载后,也会出现电源乱跳的问题,也是电位器损坏吗?另外电位器需要怎么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几个晶体二级管分别是什么型号~

自己焊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几个晶体二级管分别是什么型号~

自己焊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K:
我的电路图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全部实绘完成,再上电记录一下各个主要点位电压,就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我准备将它改成精密数控的,不知能不能成功,现在准备学习C语言。可能要几年时间,才能实现精密数字控制。

网友(2019-07-03):
引用 网友K:
我的电路图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全部实绘完成,再上电记录一下各个主要点位电压,就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

有进展吗?我也有台PS303,可以突然电压调不动了,固定在30V.需要你的资料

网友(2019-08-02):
前几天我也搞了个龙威PS-305D电压,原机变压器没有了,从班子上看应该有3组电压,一组主电压,一组给2个7815给324供电电压,还有一组个表头7805供电电压,关键是第一组主电压次级抽头电压个多少V,搞不清楚。
楼主有这个主电压的参数吗?

网友:
龙威PS-305D电源电压、电流显示不稳的处理---学习了  记号

网友:
有个电源电压飘飘怎么弄?

网友(2019-10-26):
引用 楼主:
谢谢CMOS朋友帮忙电源mA档改制成功!!毫安档显示197mA、高位显示0.20A感觉非常不错!!!那三根线作用 ...

感谢楼主,我用103的3296微调电阻代替VR305,R302拆掉短路。由于没有标准电阻,调整电流时串电流表在电源输出端,根据机器自身的短路电流调整,成功搞成。

网友(2020-02-28):
楼主我的龙威PS-305D电源和你的一样,现在是电压稳定,电流调到显示1A,实测电流有6A多。(调流定位器还没有调到最大)。请问是限流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2022-03-25):
我的龙威ps-305d,现在是电压显示不对,而且随机变化。但是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电压则是稳定的,这个跟楼主的原因也是一样吗?

网友:
电压也能调节,就是显示值不对。

网友(2023-03-16):
谢谢了,今晚回去折腾下我的那个PS-303D

网友(2023-05-09):
按你31楼的改不准.显示板和305dm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需要断开一个点,然后就能完美升级到ps305 dm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K:
我的电路图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全部实绘完成,再上电记录一下各个主要点位电压,就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

精密数控研究咋样了?这款电源的四个电位器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