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我定个具体方案

楼主(2015-06-14):
这两件都被时代淘汰了,这个大手机现在插上卡还能用,我想把这两件组合在一起,放在桌上做以前的拨盘电话使用,改变手机但不改变拨盘电话的外部基本功能,拿起来接听,放下挂机,1234567890在拨盘上完成,现在想不出太完美的具体方案,在此,敬请坛内的高手们指教,

网友:
         此命题定义为“坛子里装不下的跨时代难题”!

网友A:
有什么必要这样弄呀,把它俩当为古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必要这样弄呀,把它俩当为古董吧

你是难解其中之味,古为今用嘛

网友B:
当心把值钱的搞成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心把值钱的搞成废品了

这样就找到不敢面对困难的借口嘛!多谢关注

楼主:
要的就是一来电话滴玲玲,一打电话吱嘎吱嘎味道lol

楼主:
应该是已拨电话吱嘎吱嘎的味道

网友B:
你的电话机接上线就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话机接上线就能用吧

没有电话线了、即使有线也脉冲该音频不管用噢

网友:
得做一个脉冲转换按键的东西,模拟手机按键拨号,估计得上单片机了

网友:
这个单片机高手可以解决 ,

脉冲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入手机

网友:
把老式电话拨号脉冲通过单片机译码转换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控制三极管或者微型继电器,三极管或者微型继电器输出控制手机按键,这样就差不多了,我想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楼下接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老式电话拨号脉冲通过单片机译码转换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控制三极管或者微型继电器,三极管或者微型继 ...

我也是这么想的,觉得有点复杂,看样再简单的不太好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觉得有点复杂,看样再简单的不太好弄了

还有个办法,不过可能要破坏拨号键盘下面位置,如果处理好应该也不容易察觉。在相应数字下钻小孔,装触摸电极,拨号时触摸到就可以控制三极管或继电器输出控制手机拨号了,用单片机容易实现点,数字电路也可以实现,但复杂些。

楼主:
好方案,考虑考虑,谢谢

网友:
关注。等你决定方案后,看看你最后的作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