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200改6N7P推挽完工

楼主(2015-06-14):
把一台DF-200电子管温度放大器改装成了6N7P标准推挽功放,已经出声,所用部分器件无法达到设计要求,比如激励倒相牛和输出牛都是代用的,所以整机指标也说不上很完美,先把改装过程和心得发上来与大家共享。
拆解DF-200之前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故拆解过程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并进行拍照,上照片。
这张图纸是从坛里找到的,忘记是哪位老师发上来的,先表示感谢,与手绘整理的图纸完全一致。
下面是改装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和自己拼凑的电路图,元器件参数只是理论计算和经验值,后续调试若有改动再发出来。
这是从JF-12晶体管温度放大器上拆的合金输入牛,其电气参数与上面圆柱形的合金输入牛完全一致,只是外观尺寸不同。
因为感觉这个实验还可以,输出牛准备从网上买成品换上。

网友A:
旧机拆了有点可惜。
现在用的是什么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机拆了有点可惜。
现在用的是什么输出变压器?

这个DF-200电子管温度放大器不拆了留着什么用也没有啊,工业用的,也没有什么收藏价值。输出牛准备从网上买现成的,可挑选的品牌也就那么几个,还没下单。自己养牛太麻烦了,电源牛还将就自己做,输出牛就不费那劲了。

网友B:
其他不问,单说功率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不问,单说功率几何

没测量。就是自己玩,实际能开到每声道2瓦的功率声音就受不了了。资料介绍是每声道10瓦,减半应该是能达到的。

楼主:
玩6N7P只要解决了激励倒相牛的问题,其它方面就比玩其它管子的推挽简单多了,至少不用考虑上下管的配对问题,这样的双管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有‘国都’范儿

网友:
改造的很不错

楼主:
多谢海版加分鼓励,其实还不算是完全完工了,换上输出牛后还要仔细调试,没啥仪器,主要以个人听感喜好为主。

网友C:
内部有点过于蜗居了,其他完美,恭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有点过于蜗居了,其他完美,恭喜啊!

是啊,这个小东西内部空间太小了,元器件搭棚安装都摞了三层,就这样还不能都装进去,只好把输出牛和低频扼流圈搞成外挂了。

楼主(2015-12-23):
今天从新调校这台机器,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时布设灯丝引线时,没对原灯丝线路做大的改动,只是把电源牛6.3V的中心抽头改做接地,这是个很危险的安全隐患,因为在6N7P管子里,屏极、栅极、阴极都是带市电的,而阴极对灯丝的耐压又不是很高,一旦击穿,整机带市电。   所以奉劝大家特别是初级的菜鸟,热底盘的机器还是尽量别玩了。
6.3V的中心抽头串接一只耐压400V以上的无极性电容再接地,应该也有减少交流噪声的效果吧?好像以前没人这么干过。。。。

网友:
楼主手艺真不错,改制的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D:
改的不错,拖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不错,拖拉机

哈哈,多谢宝马老师夸奖。这小东西内部空间是小点了,特别是改双声道的还是推挽的机器,肚子里实在是塞不下多少东西,只好弄外挂了,让您见笑了。对您用这东西改的AC-3的环绕系统印象特别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宝马老师夸奖。这小东西内部空间是小点了,特别是改双声道的还是推挽的机器,肚子里实在是塞不 ...

我也改了不少台,但是都是单端单声道。这电源变压器质量很好。

网友B:
当初没细看,被人挖出来又看
您那就没倒相咋推的挽

网友:
这个电牛高压绕组电流太小,我已经拆了高压绕组,换线后直接上两路6V6,做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没细看,被人挖出来又看
您那就没倒相咋推的挽

变压器倒相不算倒相吗?

网友(2017-05-08):
前辈做的机子改造的非常漂亮,经典,我等学学习了

网友E(2017-07-02):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倒相不算倒相吗?

楼主上个最终的电路图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个最终的电路图看看?
谢谢

图纸在原帖里有啊,图片比较多,请耐心看,不好意思了。
这台机器因为电源牛不给力,功率输出部分的供电只好由市电直接整流滤波,利用倒相牛和输出牛进行隔离,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输出牛是用的线间变压器代用的,只能算台唱响机,折腾响了测量了相关参数后就放一边了,后来又改成了6N7P单端。
正因为有了这台机器的探索,才有了后来那台正规的6N7P推挽机,见本坛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igest%26digest%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宝马老师夸奖。这小东西内部空间是小点了,特别是改双声道的还是推挽的机器,肚子里实在是塞不 ...

LZ给科普一下什么是振动变流器。

楼主:
老式的电子管电路对微弱的直流变化信号进行放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放大器本身的温度漂移就足以掩盖微弱的信号,所以通常在输入端加上这个振动变流器,电磁铁带动触点不断进行切换,把微弱的直流信号变成调制的交流信号,然后再进行交流放大就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在原帖里有啊,图片比较多,请耐心看,不好意思了。
这台机器因为电源牛不给力,功率输出部分的供电 ...

看了
也回复了
就是手里没有那个推动牛
不知咋办了
。。。。。。。

网友(2023-12-30):
捯饬破烂,发现了几只6n7p,然后在还没倒闭的网站搜了一遍,发现彗星老哥的这款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回过头一看,8年多了,弹指一挥间!

网友:
希望同好众友健健康康!

网友F:
调试好了、达到自己喜欢的音色后,还是弄个像样的机箱装起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试好了、达到自己喜欢的音色后,还是弄个像样的机箱装起来更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376812
后续的机器。

网友:
看帖时没注意日期、原来这是8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