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了几个几乎无电压的坏充电宝(18650锂电)

楼主(2015-06-15):
最近,在旧货摊上淘了几个坏充电宝,指示灯不亮,无法正常充放电使用,拆开来全部是18650锂电池,测量端电压,有的1v多一点,有的只有0.26v、有的0.48v。
把它们接到万能充的正负极上强行充电,同时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一开始充电,就看到电压读数蹭蹭地往上窜,从零点几伏窜到2.5伏不要20分钟。继续充电压上升就逐渐慢下来,过了3.0v后,几乎停滞下来,每小时上升0.1v。到3.7v时,基本不动,这样充了一天一夜,终于充到4.2v。把它们安回充电宝盒中后。一切恢复正常,能充能放,电量指示Led也显示正常。
用这样的方法,我已经修复了四个废旧充电宝。

网友:
锂电,
只要低电压时间不长的话,
小电流充电,都能恢复,
只是容量会有损失

网友A:
楼主,我的18650正常,充电指示灯亮,可是没5v输出?怎么办?谢谢

网友:
  呵呵,楼主,我也搭个车,我的充电宝新的,充电应该用5V1A 电源,我没注意用5V2A 充了,老婆出差拿去用,一点反应也没有回来找我,,哈,现在是电池测量有大约4v左右电压,就是电路板那里一点也没反应。无论输入输出。无论用电脑usb口充,还是用5V 0.7A 手机充电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18650正常,充电指示灯亮,可是没5v输出?怎么办?谢谢

嗯,18650锂电正常工作电压是3.7v,最高可充到4.2v,都是达不到5v的。但给手机充电是没问题的,想要达到5v,在电路板上必须有升压电路。
可能很多JS把升压电路给省略了吧?

网友:
  修复后容量和一致性堪忧啊

网友(2015-07-31):
18650里面内芯晃荡还可以修复吗?还有电压掉的快可以修复吗?

网友(2015-12-11):
兄弟,你那万能充输出是多少伏??没有高于4.2伏吧。我也有个18650的单个电池,是手电筒上的,原充电器坏了,但是我的万能充输出是4.39V能充么??会不会过充??请教兄弟!!

网友:
这种锂电充电宝,如果耗尽。一般至少有一枚电池是坏的。可以通过测量电池内阻,来判断电池好坏

网友B:
不带锂电池保护电路板直接充,确实很危险!这种做法不提倡

网友:
小心电池起火燃烧……呸呸呸、乌鸦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锂电池保护电路板直接充,确实很危险!这种做法不提倡

这种情况下保护板处于保护状态,想充电也充不了,只有绕过保护板才能充电,等电池到了正常电压范围再通接上保护板。

网友:
对,绕开充至4.0再加保护板。一般全是这样的 !

网友:
有会修保护板的吗?我的有几个都没输出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18650正常,充电指示灯亮,可是没5v输出?怎么办?谢谢

应该是板坏了,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