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单端机制作完成。

楼主(2015-06-15):
网上买的套牛与底盘,坛里找的6n8p推6p3p图纸,采用搭棚焊(原套件有电路板,为了省两个钱,我只定了最基本的东西,推动管6n8p,距功放管远,很多地方只能飞线了,故机箱内走线很乱),之前安装失败,拆了重装,成功!就是接线柱接触不良导致一个声道音轻,咨询老师及坛友解决。如今机器运行良好,正在煲机。125瓦电牛1小时后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的机器很多,无奈钞票很少,6p3p还是300b想不定

我感觉工薪族玩个6p3p应该可以吧。如果会绕牛就更好了,估计成本下来300元可以搞定,关键是三头牛贵些。我不抽烟不喝酒,平时零花钱差不多够用了,就喜欢玩这个,家里已经有几部机器了,都是东拼西凑的产物,胡折腾,享受制作的过程。人总得有个爱好和念想的。

网友B:
林间朋友从复古的矿机转移到了胆机,工艺还是那么好

楼主:
初次尝试胆整流,感觉胆味浓,有种慢而慵懒柔滑的感觉,反正不燥。低音厚实深沉,中音饱满华丽,高音强劲不刺耳。不愧是经典的管子。回头我再用6n9p推一下看看如何?顺便插5z2p看看有无变化。

网友C:
从图片上看,那个电源指示灯太抢眼球了,贼亮啊,喧宾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上看,那个电源指示灯太抢眼球了,贼亮啊,喧宾夺主。

原来用是一只发光二极管,总感不够复古怀旧,手头有6.3伏微型电珠,我串了一个几欧的电阻光稍暗了些。其实实际看好像还行,光色暖暖的也是玻璃的很漂亮,商家卖我2元一只,我买了5只10元,感觉贵了,发烧的严重。

网友C:
其实玩胆机不需要装什么电源指示灯,打开电源后,电子管灯丝那亮光比什么指示灯都好看。真要是需要堵窟窿装指示灯,找氖泡装上,那颜色好看。透明玻璃的这种是发粉色光的,类似电子稳压管的颜色;乳白玻璃的记得是发淡淡的绿光,颜色跟猫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玩胆机不需要装什么电源指示灯,打开电源后,电子管灯丝那亮光比什么指示灯都好看。真要是需要堵窟窿装 ...

听说氖泡电压很高,接法也不一样,请普及知识,谢谢了。

网友:
图上这样的氖泡串上0.5W/270K的电阻直接接到交流220V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俩台胆机了,一个6p1单端,一个6v6推挽,都是小机。但每每上网看看大神做的机器都有一种冲动想做更 ...

因为也是初烧,我的几台机器也不大,都是单端机。太大也发挥不了它的潜力,主要是居室小。以后有机会做个大的。关键掌握技术,什么时间做都不晚。

网友D:
管子的排列不太好,

网友E:
整流是5Z4P?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是5Z4P?小了

手里有5z2,,5z3,不知道那只更合适呢?是否还得调整管脚,与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的排列不太好,

我也感觉管子排列不对称,但是底盘是成品的。如果将两只6n8p安排在中间,两只功放管在左右,管座孔看着不协调了。有大有小的。

网友F:
喜欢这种不对称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林间朋友从复古的矿机转移到了胆机,工艺还是那么好

其实我的矿石机还没有玩精玩够呢。只是想尝试新的电路,在这两个领域我都是小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喜欢这种不对称美。

又见乙老师!还想让您指点呢。这种不对称的布局底盘里乱的没法看啊(套件是电路板的,我选了自己搭棚焊)没有短路打火冒烟已属万幸。

网友:
是不是壳太短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用是一只发光二极管,总感不够复古怀旧,手头有6.3伏微型电珠,我串了一个几欧的电阻光稍暗了些。其实 ...

个人感觉没必要用电源指示灯,电子管灯丝点亮后就是最好的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没必要用电源指示灯,电子管灯丝点亮后就是最好的指示!

实际中那只小灯泡光线很弱,基本没有喧宾夺主,另外底盘上已设计了小孔就用上了。

网友:
6n8p管座与6p3p管座应该是一个型号,排列调一下会好些。

网友:
哪里 买的套牛?  介绍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又见乙老师!还想让您指点呢。这种不对称的布局底盘里乱的没法看啊(套件是电路板的,我选了自己搭棚焊) ...

说明技术水平又上了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技术水平又上了一个档次。

老师,我想在此电路里串一个6e2电平指示,不知如何嫁接,实在不行外置也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在此电路里串一个6e2电平指示,不知如何嫁接,实在不行外置也行。

很多人就是把电平指示电路接在输出变压器次级,坛子里有很多。
不过,我不建议你加接,因为你这个底板现在就很漂亮了,加接后反而破坏了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人就是把电平指示电路接在输出变压器次级,坛子里有很多。
不过,我不建议你加接,因为你这个底板现 ...

是接在输出次级吗?我看好像有一头接在一个250伏高压电压上,灯丝电压好理解输出次级的电压应该不高啊,请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在输出次级吗?我看好像有一头接在一个250伏高压电压上,灯丝电压好理解输出次级的电压应该不高啊,请 ...

6E2屏极当然要接高压,信号输入接输出变压器次级,整流然后送给6E2.你先找到图,再慢慢和你说。

网友:
外形不好看,乌漆墨黑的,呵呵!

网友H:
5Z3P灯丝电流为3A,整流电流225MA,5Z4P/5Z4PA灯丝电流为2A,整流电流125MA。
我是用5Z3P 并联使用,用1N4007 整流,5Z3P 就当缓冲!

网友F:
引用 网友H:
5Z3P灯丝电流为3A,整流电流225MA,5Z4P/5Z4PA灯丝电流为2A,整流电流125MA。
我是用5Z3P 并联使用,用1N4 ...

5z3p,做不了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F:
5z3p,做不了缓冲。

学习了,因为是直热 是吧!

网友:
新人路过赚分的,顺便顶一下贴子

网友:
   6n8p推6p3p音效不错,而且你的输出牛看似挺不错的,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俩台胆机了,一个6p1单端,一个6v6推挽,都是小机。但每每上网看看大神做的机器都有一种冲动想做更 ...

   呵呵,这就是传说中的中毒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流是5Z4P?小了

   5z3P功率可能大一些吧,如果改用5z3p,电路也相应作出修改。

网友:
自己动手,才能体验乐趣。

网友(2025-04-07):
我的6P3P机壳与电牛跟你的差不多,我的开机3小时电牛很热,摸不久起码50度以上,你的热不热,问一下你的输出牛初级是几K的?

网友:
我的输出牛比你的小,感觉输出功率比不了6N2推6P1的大,我原来一台6P1放同一首歌电位器开到9点声音就够大了,现在这台6P3P要开到1点才一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工薪族玩个6p3p应该可以吧。如果会绕牛就更好了,估计成本下来300元可以搞定,关键是三头牛贵些。 ...

志同道合,与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