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三极管接法6N2+6P15胆机

楼主(2015-06-17):
最简单的三极管接法6P15胆机。这是JOSE网友送给我的6P1套件,之前安装詹耳老师的图制作成功过。所以就想做个不一样的管子,看到有人说6P15是被遗忘的好管子,正好我手里也有这管子,就招手找图做网上能找到就两种接法,一个普通接法,我是按照詹耳老师的图做的,不是电源5Z4整流有问题,就是输出有嚎叫声。。又找到用三级管接法的。费劲周折终于成功了。大家看看,这个小套件还是不错的。小巧,紧凑。适合桌面小胆机用。为此配了一对小音箱。

网友:
挺不错
有点挤,整流管不如6z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石整流吧,降低消耗。

这个套件本身是6P1的,正好是晶体管整流。本身设计没有整流管,这个是我自己安装的。正好手头有5Z4整流管。挺拥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接法比起五极管标准接法有什么好处?输出功率大?失真小?输出阻抗低?功率增益高?

这个具体有什么我还真说不出来,很节省元件,处了电源部分,整个电路就14个元件。音质也不错。没有反馈电路。

网友C:
第一级增益太大了,本级无负反馈,也没有环路负反馈,大信号时失真大
6P14/6P15这种管子的栅负压很低很好推,可以不用那么大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我觉得不好,你换了功率管耗电量增大,再加上胆整流的功率,这样电牛够用吗?

这个没问题,整流管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50W够,本身这个牛就有一组5V如果没有这个我也不设计5Z4整流管了。就是因为那个有窟窿难看我才想加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增益太大了,本级无负反馈,也没有环路负反馈,大信号时失真大
6P14/6P15这种管子的栅负压很低很好推 ...

什么意思。这电路有问题是吗?我感觉效果不错。声音没有失真,我主要没有滤波器

网友:
做的很不错,加上环路负反馈效果更好胆味更浓

网友:
似曾相识 哪里见过这机器捏

网友:
我来回答: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比五极管略低,但是确实是失真小,输出阻抗低,对输出牛要求低,相对五极管而言。君不见威廉逊放大器都是用的三极管吗?

网友:
图纸最早来自无线电与电视贾萍舟的文章,贾先生选取了310v的工作电压,又不采用大环负反馈,高手总是喜欢剑走偏锋。
我现用的6p15就是将屏流调在40mA左右,不同的输出变压器初级铜阻,不同的工作电压,讲屏压也不一定合适,无线电上的数据讲的是视频放大器。大环负反馈取1~3分贝就好了,日本人取13分贝,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