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D2400 4.3版本疑问

楼主(2015-06-18):
初步接触ZXD2400  4.3版本,开机全部正常,空载,加载输出也在54V,只是空载开机一分钟,全桥4个MOS管子发热很严重,以至于3分钟后风扇全速运作。不敢加载运行了。

奇怪的是后来又购买了一台,一模一样均是如此问题,请问同学们的4.3版本的都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问题出在哪里?

4.1版本的空载,体察不到温升啊

网友A:
,肯定不正常,是不是后面有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是不是后面有短路啊

没有短路,倍流电路的两个整流管冰凉冰凉的。

对比了4.1版本的全桥MOS管的G极电压,4.1版本的只有0.16V,而4.3版本的有5V之多。

所以问问那个有4.3版本的是不是这样的,奇怪的是两个4.3版本的电源都是如此。

网友B:
4.3都是这样的,包括台达的用了3895芯片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都是这样的,包括台达的用了3895芯片的机器

多谢这位朋友的回复,一直没有接触过4.3版本的。

空载温升这么快,感觉中肯定会有问题,没有想到会是正常的。

同样是3895,空载情况下与4.1版本的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呢。

4.3版本的开机空载才几分钟机箱外壳就有全桥移项管子散热器传导过来的热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正常,我的就算太阳下暴晒5分钟风扇都不会全速,3分钟全速有点离谱

已经搞定了

也改成了100V。

网友:
我也有台4.3的,没发现上述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也改成了100V。

一直感兴趣你的120V20A改造,方便透露一下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就把方法分享出来吧。。。

网友D(2015-07-28):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也改成了100V。

是淘宝买的方法还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淘宝买的方法还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当然是自己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自己搞的。

期待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自己搞的。

如果不打算盈利的话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打算盈利的话可否分享一下

淘宝有两家卖改装的,呵呵,楼主是哪家?

不好意思啊,不问了,毕竟是你的脑力成果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空载电压60v开机不到一分钟、风扇全速运转打开壳子后几个管子的温度有40多度、能否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改的吗,绝对不是商家、谢谢

网友:
近日修了近20台这样的电源,4.1和4.3的都有,没发现发热很严重的,至于改100V电压,是否有试过低电压低电流时候的工作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也改成了100V。

楼主,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E(2015-09-20):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也改成了100V。

您好,我买的一台全新4.3的,空载功率73W,也是3-5分钟风扇全速。
希望您能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F(2016-09-12):
和楼主一样,有发热现象,开一会,就热了

网友:
这个,都散了吧,找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买的一台全新4.3的,空载功率73W,也是3-5分钟风扇全速。
希望您能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了;

加载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一样,有发热现象,开一会,就热了

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了;

加载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了;

加载后就好了

加载试过,这个功耗还是有的。
比如:
输出70多W,输入功率就150W左右,效率约50%,损耗还是70多瓦。
输出150W,输入功率就220W左右,效率约70%,损耗还是70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