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31做简单5V稳压电源,效果不理想

楼主(2015-06-19):
想用TL431与D1273(NPN,80v3A40W,HFE1000),做个简单5V稳压电源,有2到3A电流输出,
变压器是80年代时父亲的朋友邦忙绕的(以前用来放汽车收放机),个头大,有15V,5.6V,3V的三组交流输出,功率应当够。(测试2A直流输出时,交流端从空载的5.6V只下落到5.4V)

先用6A10做整流管,发现空载或小电流输出尚可,当试1A(5欧电阻负载)电流时,输出电压就只有4.2V大概
(又用7805试了下,更惨,1A电流时(5欧电阻负载,实际电流只能是700mA),电压只有3.5V)

由于5.6V的交流电压本身就低,考虑换肖特基的5822整流管,(测整流后滤波电容端空载电压为7.5V)
换后能在1A电流时,电压稳定在5V,输出2A电流时,输出电压为4.4V,(此时整流管后的滤波电容端的电压只有5.6V了)。
更糟的是,接51欧电阻(电流100mA),看下波纹,,居然有50mV,100Hz的噪声电压,,

用以前做的LM317可调稳压电源,
100mA电流时,噪声只有约1mV,
(变压器是AC24V2A,整流滤波后空载有30V直流),
不过这个电源的不足之处是当5V1A的电流输出时,,317会很快过热保护,,估计是它上面的电压差太大(25V),功耗过高。

发上来看看矿友们的经验建议。

补充内容 (2015-6-19 19:28):
电路图在6楼

补充内容 (2015-6-21 02:27):
感谢28楼朋友建议分析,电路略调整后纹波很小了,基本达到要求,见29楼。

补充内容 (2015-6-21 02:31):
一并感谢所有热心矿友的意见解答,学到不少真知灼见!

网友A:
R1太小了,这个电路中R1对调整率有很大的影响,流过R1的电流会被调整管be结和TL431分流,TL431本身能够承受的电流比较小,所以当R1比较小时,总电流较大,此时TL431根据输出电压产生的调整电流所占的比例很小,对调整管的调整作用很弱,如果增大R1,能够增强TL431的作用,但调整管be结电流就笑了,输出电流受到限制。

解决的办法是使用复合管来做调整管,用TL431去调整一个小功率的管子基极,R1是这个小功率管子的基极电阻,电阻值取大点,一般10k左右,然后用这个小功率管子的ce电流去调整大功率管子的基极电流,这样调整率和输出电流都可以兼顾了,可以看到很多商品电源的输出调整管都是这种复合结构,就是为了解决调整率和输出电流的矛盾。

楼主:
发现用收音机的中波来试验各电源的噪声还是明显的,,
像上面431的5V电源,中波的噪声较大,弱台基本听不到,
而317的5V电源要好很多,,
当然最好的是电池!
而在FM波段,,以上电源基本没影响。效果相似。

网友B:
431热,估计还是压差大的原因。
你说那变压器有15V,5.6V,3V的三组交流输出。
输入端是否接在变压器输出的15V上?

网友C:
由于5.6V的交流电压本身就低,考虑换肖特基的5822整流管,(测整流后滤波电容端空载电压为7.5V)
换后能在1A电流时,电压稳定在5V,输出2A电流时,输出电压为4.4V,(此时整流管后的滤波电容端的电压只有5.6V了)。

根据我的经验:变压器容量还嫌小。

网友D:
还是压差小了,可用交流15伏端试一下。

楼主:
还是画个图更好说明,元件都是实际值,,
现在觉得1A多的输出,电压5V也稳定,也够用了,
比较郁闷的是它的波纹噪声比较大,达到50mV,,听中波的话会明显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热,估计还是压差大的原因。
你说那变压器有15V,5.6V,3V的三组交流输出。
输入端是否接在变压器输出 ...

用的交流5.6V,431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5.6V的交流电压本身就低,考虑换肖特基的5822整流管,(测整流后滤波电容端空载电压为7.5V)
换后能在1A ...

变压器应当够了,可能还是交流5.6V的电压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压差小了,可用交流15伏端试一下。

确实交流5.6V的电压低了,,
交流15伏的还不好用,因为这电路里的电容耐压不够。
现在觉得1A也行了,就是50mV100Hz的噪声是大问题,,有空用317试试噪声或会小些。

网友E:
,用精密稳压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交流5.6V,431不热。

对,说的是317。

网友F:
用5.6和3伏的绕组串联使用。

网友:
这个结构是很难达到低压差下大电流输出的!用pnp或者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画个图更好说明,元件都是实际值,,
现在觉得1A多的输出,电压5V也稳定,也够用了,
比较郁闷的是它 ...

你把C5换个位置试一下
C5移到三极管B极与GND之间

另外,布线时注意R2电压取样点在C4之后

网友H:
这个电路做不到低压差稳压. 最好的方法是5.6V与3V串联成8.6V.再用这个电路.

如果要改善一下, 你要把变压器到电路板的线尽量缩短,这段线的电阻尽量小.
C5最好用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C5换个位置试一下
C5移到三极管B极与GND之间

,不错的建议,
刚试了下,在C5边加100uF,无效,
在B极与地加100uF,无效,
取样点有点难改动还没试,
波纹噪声是空载时有5mv,负载50欧电阻(100mA)时有50mV。

搭了个317,,把前面电路整流滤波后的电流接入,,
负载输出5V100mA时,纹波非常小,示波器的最小2mv档看波形线仅有点模糊而以,,317的抑制波纹做得真不错呐,
只是把它接5欧负载(1A电流)时,电压跌落到4.3V,,而不能像前面的431电路能稳在5V1A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5.6和3伏的绕组串联使用。

待有空试试,应当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精密稳压得了

317的抑制波纹做得真不错呐,在它后面扩流,可能是解决现有波纹噪声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做不到低压差稳压. 最好的方法是5.6V与3V串联成8.6V.再用这个电路.

如果要改善一下, 你要把变压 ...

准备有空试下串连绕组,,估计采用317加扩流是个办法,,现在的波纹噪声明显!而317抑制波纹出色。

网友I: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是否抽头的。如果是0-3-5-15V抽头的。可以用5.6-15V之间电压9.4V.做5V稳压正好。还有变压器次级线直径多大。能否提供2-3A电流。计算一下面积有一平方毫米吗?面积够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是否抽头的。如果是0-3-5-15V抽头的。可以用5.6-15V之间电压9.4V.做5V稳压正好。还有变压器 ...

,兄弟有经验,
测了下,确实是一组线圈多抽头的,其中13V的是单线,,其它低压抽头是双线,直径都是1mm的。
用5.6V的一线与13V那组的一线组合,得到交流9V,整流滤波后空载12V,

用431那个电路试了,能输出5V2A,,此时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9.5V,,就是2A输出时波纹电压有0.8V之多,不实用呐。

换317电路,,输出1A时波纹小于1mV,比较理想,,最大1.5A的电流也够了,以后打算用这个算了。

网友:
这电路参数,真是无语了。

网友I:
你在三极管基极接一个100微法电解电容到负极。再测一下纹波。整流桥后电容别小于4700微法。每个整流桥二极管再并一个0.01电容。试一下吧。

网友:
c5去掉或换0.1uf,应该就能解决100ma的50mv纹波,至于2a压降大除了整流电压低还可能基极驱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在三极管基极接一个100微法电解电容到负极。再测一下纹波。整流桥后电容别小于4700微法。每个整流桥二极管 ...

现在整流管后电容有9600uF,也试过调整管B极接100uF电容到地,无效。
同样的(整流滤波后)电流搭接到317的输入,5V1A输出的纹波不到1mV.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变压器参数不对,须重绕次级。电路也不是很合理,请使用下面的电路:

,不错的电路,,1H的电感有点不好找,,待有空试试。

网友K:
来分析一下楼主在6楼的电路参数,电路在空载时,431通过的电流=(7.3-5.6)/50=14MA,在正常工作电流内,在1A负载时,功率管的B极电流=(6.2-5.6)/50=12MA,要输出1A电流,则功率管的放大倍数至少要有100左右才行,但一般的功率管的放大倍数通常不会太大的,因此,这个电路的设计是不正确的,通常的方法是提高输入电压,或者功率管用达林顿管,提高输入电压,功率管的损耗会增大,用达林顿管,功率管的基极电压会提高,因此,最佳的方法是增加一个辅助电源来给功率管的基极提供电源,因为431的最大工作电流就只有100MA,要提高2A的电流,则功率管的放大倍数至少要有20以上,电路设计时,在空载时尽量让431在100MA下,这样满载时才能给功率管提供最大的基极电流。
另外,楼主的C5的位置是接错了,这样对于波纹电流是一点没有负反馈作用的,因为C5将波纹电流的分压比变成了0,也就是不管波纹电压是多少,都不会有反馈了,还不如不加,实际上正确的C5的接法是在431的控制脚和电源的输出端之间,这样的作用是让波纹电压的分压比等于1,是全部反馈到431了,比原来的二分之一的直流反馈比还要大,能更好的消除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来分析一下楼主在6楼的电路参数,电路在空载时,431通过的电流=(7.3-5.6)/50=14MA,在正常工作电流内, ...

楼上朋友说得很好,C5的位置错了,, 前几天刚看了串连稳压的电路介绍,有印象,,
呵呵,可自己做时就楞是没想出来,,
本来要休息了,明白了就赶紧试,
把先搭接的电路重新焊了下,尽量合理走线,,在不改C5的情况下依前面朋友意见,在调整管B极接0.1uF与100uF到地,,,看波形对纹波基本没改变,接入100uF时电路产生了振荡,故这两电容还是取消了,

下面把C5放到正确位置,波形满意,

5V100mA时

5V1A时

5V2A时,2mV档
5mV档

网友L:
终于比较合理了。如果把R1换成个简单的近似恒流源也许会更好!

网友M:
大家讨论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
楼主的电路,只是个原理图,却没有满足TL431的工作条件。如果符合以下条件,一点问题都没有:1,三极管放大倍数足够大;2,R1用恒流二极管代替。3,交流电源9V以上。
那么,为满足以上条件可以这样改:三极管采用复合管;没有恒流二极管也可以采用简单的晶体管恒流电路。
改后轻松达标,性能优良 。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61773-1-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大家讨论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
楼主的电路,只是个原理图,却没有满足TL431的工作条件。如果符合以下条 ...

恒流二极管一是没有合适的,二是实际上也有个最小恒流电压的,低于这个电压,就会退出恒流工作状态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稳压电源会加辅助电源的原因了,除非是固定输出的,且压差大于一定值的,如果又要低压差,又要能调压,不用辅助电源是很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量不一定要1亨,可以用线径足够粗的漆包线在5瓦变压器铁芯上面绕二三百圈。在技术学校里,老师曾经搭 ...

好经验学习了,,记得大学的《模拟电子技术》讲过低压大电流的滤波用CLC较好,
自己做着玩觉得电感不好找几乎没用过,现在手里有几个电脑电源里的PFC电感也许可试试,是长城或HP的,质量可以,
一些小厂的PFC电感假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家讨论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
楼主的电路,只是个原理图,却没有满足TL431的工作条件。如果符合以下条 ...

,电源还是复杂,要考虑的地方多,你的作品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终于比较合理了。如果把R1换成个简单的近似恒流源也许会更好!

考虑2A输出时,整流滤波后电压(9.5V)与431的3脚(5.6V)还有约4V压差,,简单恒流源电路应当能做,
实际做了一下,以它替代R1,看波纹电压非常小,效果相当满意了。当然有恒流管更易做,只是不好找。

5V100mA输出

5V1A输出

5V2A输出

网友:
学习了,经常和理论都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太小了,这个电路中R1对调整率有很大的影响,流过R1的电流会被调整管be结和TL431分流,TL431本身能够承受 ...

也是个好办法,,较大的R1与复合管组合用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恒流二极管一是没有合适的,二是实际上也有个最小恒流电压的,低于这个电压,就会退出恒流工作状态的,这 ...

设仔细看吧,我说的是满足那三个条件。恒流二级管和三级管恒流电路,用过之后就不会这么说。

网友L:
简单估算:
D1273是达林顿管,直流放大倍数按最低400估算,其基极电位要比发射极高1.5V左右。所以基极的电位是5V+1.5V=6.5V。最大输出电流2A时的基极电流是2000/400=5mA。要使得调整管工作在线性状态,那么其集电结要反偏,假设我们为了降低调整管的压差,取比较小的值0.5V,那么其集电极的最小瞬时电压必须不小于6.5V+0.5V=7V。
再从滤波电容看,其2A电流放电10ms的压降是2000mA*10ms/8800uF=2.3V。所以,要求输出电流在2A时滤波电容的最高电压不小于7V+2.3V=9.3V。
考虑整流桥在对滤波电容大电流充电时的压降1V(如果是普通二极管要按2.5V左右考虑),那么交流电的峰值电压应该不小于9.3V+1V=10.3V。其有效值则为10.3V/1.414=7.3V,考虑变压器在大电流时的压降在10%,则其电压应为7.3/(1-10%)=8.1V。如果再考虑电网电压波动,按最低电压90%考虑,则变压器的二次电压应该选择为8.1V/0.9=9V。
流过R1的电流为调整管的基极电流与431的电流之和。最低不应小于5mA+1mA=6mA,取10mA。那么R1大约是0.5V/10mA=50欧姆,这个阻值太小了(一方面,R1必须提供调整管和431的工作电流,不能过大。另一方面,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波动会通过R1影响调整管基极电压的稳定,我们希望R1比较大,以减小滤波电容的电压脉动对输出电压稳定的影响),所以R1用简易恒流源替代是个比较好的选择(恒流源既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电流,而其动态内阻又很大——理想恒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这样可以比较理想地隔离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脉动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至于简易恒流源,这里的要关注的是可以工作在比较低的压降(0.5V)下,而对其恒流性能要求并不高。在此就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简单估算:
D1273是达林顿管,直流放大倍数按最低400估算,其基极电位要比发射极高1.5V左右。所以基极的电 ...

计算分析不错,,
不过D1273似乎不是达林顿,,只是HFE较高,,小电流时有1000,2A时有200以上,3A时有100以上,
实测电路数据,5V100mA输出,,调整管C极11.8V,B极5.6V
                       5V2A输出,,调整管C极9.4V,B极5.6V,  也就是说它的BE节电压都在0.6V。

网友N:
估计TL431非正品。

网友O(2015-09-30):
看来想做个好电源还真不容易,动手、理论差一点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估计TL431非正品。

用的431有好几种,质量没问题,有种体积稍大的拆机WS开头的稳压值最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来想做个好电源还真不容易,动手、理论差一点都不行啊

呵呵,电子技术是很多细节的事,费脑得狠。
以前用LM317做了个DC2.5V到24V1.5A可调,主要是手里有个24V2A交流变压器,,
小电流输出用着也正常,,
后来有次真用到5V1A输出,,发现根本就不行,电路会立即保护,,那怕317的散热片加大,
认真一算,317的输入端空载已经是DC30V,5V1A输出时自身的损耗是很大的25W,当然不行了。

网友:
老电脑主板上找个1084还是啥的调整集成,低压差5A

网友(2017-05-02):
引用 网友K:
来分析一下楼主在6楼的电路参数,电路在空载时,431通过的电流=(7.3-5.6)/50=14MA,在正常工作电流内, ...

分析得这么精准,真正的高手,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感量不一定要1亨,可以用线径足够粗的漆包线在5瓦变压器铁芯上面绕二三百圈。在技术学校里,老师曾经搭 ...

老师的经验很好!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来想做个好电源还真不容易,动手、理论差一点都不行啊

还有一条就是不能买到坑爹的元件!!!

网友:
现在已经没人用线性的方案。当然特定场合还是需要。 用DC-DC 吧效率98%

网友(2021-11-15):
引用 楼主:
好经验学习了,,记得大学的《模拟电子技术》讲过低压大电流的滤波用CLC较好,
自己做着玩觉得电感 ...

楼主您好,请问还在吗?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以下

网友:
    我觉得楼主制作稳压电源不成功的原因就是滤波电容的容量不够!从我曾经做过的试验看:在滤波电容容量过小的情况下即便是有更高的压差,也达不到稳压效果。
    5V的直流电源,输出电流为2安,即便是滤波电容采用10000微法(也许我们会觉得1万微法的滤波电容够大了吧)。但是经过计算:
    1.全波整流后的波峰到下一个波峰时间为0.01秒。
    2.对2安的负载供电0.01秒,需要电容器提供电量:Q=I×t=0.02库仑。
    3.10000微法的电容放电0.02库仑后,产生的电压降为:ΔU=Q/C=0.02/0.01=2伏特。
    可见滤波后的“直流电”已经有2伏特的脉动了。这样稳压部分就很难保证输出稳定的电压。如果输出电流再大些,或者滤波电容的容量再小些,问题就更严重了。
    由于思维定势,我们往往将滤波后的电压想象为理想的直流,所以就会出现诸多令人费解的奇怪问题。
    其实,要直接用工频变压器制作大电流稳压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对滤波电容的容量要求十分高。所以,现在通常都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大幅度提高了频率,这样就缩短了波峰到下一个波峰时间,故而降低了对滤波电容容量的要求。
      我建议楼主放弃工频变压器的供电方案。考虑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P:
我也是用TL431+2SD882做的一个电源,输入是5V/3A的开关电源输出,然后调节反馈反馈电阻使得输出电压在3.8V。最终输出电压在3.77V这样子,但是输出电流只有1.5安,而且1.5A的时候输出电压已经掉到3.6V。再往上加大电流就输出电压就已经往下掉到零了。我在想怎么把输出电流加上去还有使得输出电压能够比较稳定?求解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也是用TL431+2SD882做的一个电源,输入是5V/3A的开关电源输出,然后调节反馈反馈电阻使得输出电压在3.8V ...

R4大了,换成220欧或100欧试试。D882的直流放大倍数通常80-300,当前状态计算,它的基级电流才4mA多,不够啊。

网友:
调整管换成PMOS是否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R4大了,换成220欧或100欧试试。D882的直流放大倍数通常80-300,当前状态计算,它的基级电流才4mA多,不 ...

我按照群主前面的方案,搭建个建议恒流源代替R4,有效果,但效果不明显。然后我又在输出端加上电感44uH和续流二极管,电流输出可以到1.5A,继续再加大电感感量效果应该会再好点,但是电感体积太大了。

网友R: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大功率管放大倍数很低的,要大电流必须大电流推动。加电感当心掉坑里,我吃过亏,还有线性稳压为啥要加电感?

网友:
这样接法驱动能力是不是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大功率管放大倍数很低的,要大电流必须大电流推动。加电感当心掉坑里,我吃过亏,还有 ...

我把R4调到20Ω有效果但是不太理想。还有这个不是线性稳压电源吧,从工作原理甚至是类似开关电源性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这个方案的关键毛病是:输入电压太小了。
这个帖子如此之长,到最后楼主都没能总结出经验教训来,这就 ...

5V/3A的输入接入到三极管这边,按照75%的效率理论上至少也能输出2A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根本就没有吃透这个电路,你56楼电路就是个线性电源。它的调整管是需要工作在放大状态的,没有2V或更大 ...

现在的现象是:我第一次测的时候加的负载太大,导致三极管冒烟了,但是输出电压正常。后来今天我换了个板子测,并且把R4换成20Ω之后,电路输出可以到2A,空载时输出电压3.78V,2A负载的时候3.72V,估计是第一次测冒烟后管子有点问题,换了一个还好,只是发热有点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非常地反对不做足功课就瞎搞,你就属于这一类。
三极管流过2A的电流,压降1V,功耗2瓦,你去看看手册 ...

非常感谢前辈指导!
只是我这个板子是在一个小盒子内的,空间非常的有限,散热片几乎是腾不出地方,后续我考虑把三极管贴在底层增加散热是否可行?
还有关于输入电压,我这个就是受输入电压限制,整块板子的输入电压比较宽,在9~24V AC/DC,又要考虑成本的因素,不好加其他电源芯片才用的这个方案,所以这一小块的电源我就接在了5V的那里(有其他模块用5V)。
并且这个3.8V/2A不是需要持续输出,只是瞬时电流,持续时间不会超过1秒

网友P:
引用 网友S:
1.可以利用盒子的外壳当散热片,但要注意绝缘,这样一来盒子的外壳就是三极管的一个脚了。一般是集电极。 ...

如果我持续输出有2A,但是发热量大的话那么我只是瞬时电流才需要2A,这样热量应该不会很大吧
或者说持续2A的输出换成0.5秒瞬时电流最大大概能输出多少A?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如果我持续输出有2A,但是发热量大的话那么我只是瞬时电流才需要2A,这样热量应该不会很大吧
或者说持 ...

用LM2596模块吧,小巧的,2A不用散热片,tb上几块钱包邮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T:
用LM2596模块吧,小巧的,2A不用散热片,tb上几块钱包邮的。

当前这个芯片不便宜吧,体积也不小!

网友P:
引用 网友S:
线性电源只有输出端具有大电容的,才可以瞬间提供大于额定电流的脉冲电流,除此之外只能是电池了,要铅 ...

我按照瞬时0.5秒算,那么Q=I*t=2*0.5=1库伦
最多允许有0.3V压降(再大的压差模块工作不了)的话,那么就是C=Q/0.3=1/0.3=3.33F,这个容量也太大了吧。
还是这么算法有问题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P:
当前这个芯片不便宜吧,体积也不小!

比上面讨论所有线性的成品都小,几块钱一个完整模块不便宜?最便宜的时候就两块多,基本功能的现在5-6块之间。

网友:
现在大电流输出除非迫不得已的,要不绝对放弃线性稳压电源,功耗耗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按照瞬时0.5秒算,那么Q=I*t=2*0.5=1库伦
最多允许有0.3V压降(再大的压差模块工作不了)的话,那么就 ...

请问有哪个正常设计的串联型稳压电源需要0.5秒之久才自动调整到位?

网友:
用78H05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