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自己组一个单管收音机遇阻,向各位矿友求助!

楼主(2015-06-19):
本人是一名通信工程专业大二学生,这学期学了模电之后对收音机颇感兴趣,于是想自己动手装一台单管直放式收音机入门。
在网上看了好多资料,研究了636电路,最后用万用板搭建了之前矿友发的这个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9971-1-1.html
三极管用的9018,调谐电容用的CBM-223P调谐联和谐振联并联,功放使用的是LM386。AGC电阻和基极偏置电阻使用是10k欧姆,检波管使用1N60,高频扼流圈使用2.2mH的色码电感,四节干电池供电。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扬声器没有声音,经初步调试功放模块应该没有问题(经测量静态工作点正确),检波管,电阻,电容,调谐电容元件都完好,我怀疑可能是磁棒天线的问题。我用的磁棒是长140mm直径1cm的,在网上查阅各种资料后进行绕制。直径0.51单股漆包线,初级线圈70圈,次级线圈7圈,在牛皮纸上绕制并用AB胶固定后与CBM223p并联后接入电路。然而线圈却仿佛收不到一点交流信号,无论调整初,次级线圈间距,还是拨动双联拨盘,经三极管放大后高频扼流圈两端交流电压始终为0,功放输出端对地电压也为0。笔者在一周之内尝试了若干次,重焊了好几次电路,重绕了N遍线圈,均以失败告终,作为新手百思不得其解实在苦恼,只得求助矿坛各位矿友,希望各位大神能给一些指点,不胜感激。今天有些晚了,明天再上传实物图。

网友:
首先看数据就能发现初级圈数少了。对于小容量差容双连,需要90-100圈。另外电路似乎和经典电路不同。最好先按照经典的电路图来。

网友A:
这是个以高扼圈作直流负载的单级高放电路,即1-V-0电路。电路只有高放,没有来复低放,这样的倍压检波输出是推不动扬声器的,尤其是低阻抗的普通扬声器;所谓的AGC电阻作用有多大?

网友:
调好偏流。0.8--1MA。上偏置电阻大概是560K左右。

网友:
这样更好调整。。。。。

网友:
接根三至四米的天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以高扼圈作直流负载的单级高放电路,即1-V-0电路。电路只有高放,没有来复低放,这样的倍压检波 ...

它后面有低放!

网友:
功放输出端对地电压为0,功放不工作?

网友:
高放管9018工作电流不适合,重调,从0.1~1.2之间选,收到台再调一下兼顾音量与音质,我的单管机无论如何也调不到0.5ma以上,所以要结合实际来调

网友:
祝您成功收到电台,这个线路程式音质应该不错的

网友:
照5楼的做不错的

网友:
硅管偏压范围很窄只有调到点上才能凑较,电流小了不工作大了管子就完蛋,线圈即使缠的不对也不可能一个台也没有

网友:
楼主电路有误输出端因该接在三极管集电,并不是二极管那里,三极管集电极要串入一个2K电阻更好的建立工作点,重新做吧这电路不是636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只能收一收本地强台,AGC不必要的,这里的G不需要C用最简单的偏置电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