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改个开关电源为可调!!

楼主(2015-06-20):
开关电源型号 明伟s-350-24
未找到开关电源图纸时自画的电阻网络
找到的开关电源电路图,红圈内的直接拆除,(其实去风扇的电路我也都拆了,为放辅助变压器腾出空间)蓝
圈内的拆除后用多圈电位器替代,R20 5.6K电位器替代,R33  1K电位器替代,没有合适的电位器没关系,找
合适的固定电阻与电位器并联R=(R1*R2)/(R1+R2)  R为要用到的电位器阻值 R1为实际有的电位器阻值 R2为
固定值电阻,自己算吧!!
开拆,拆掉启动电阻 R58 R9  R59 R12
拆掉D19(其实去掉ZD1 D19任意一个就可以了,保险起见也拆了吧)
拆掉原辅助绕组整理管,并将检流康铜丝由并联改为串联方便电流控制
拆掉zd1
找空焊位更换R20 R33为可调电位器,手头没有5.6K电位器直接上了10K  没有1K电位器用10K与1K固定电阻并联

上电试机,家里电压低了点只有203V,因电位器最小值只能到9欧,最低电压为0.09V,最高电压可到35V
短路输出,最大电流可调到10A最小电流到0.17A(钳流表钳得的电流不准确,后串入万用表测的)
等表头到了再组装吧!

楼主:
其实LM358  S1815(1815+358一运放组成高压保护,不断开1815电压调不到35V,ZD1在也就调到27V,另一组运放构成超温控制风扇运转)那块夜可以都拆掉,自激绕组不能断开,否则会炸管,调试时最好220V交流电串入一个60W的灯泡,先小电流测试成功,再直接接入市电为防止断电自激(断220V时,会出现电压突然自激变高)最好加一220V继电器控制上下电,养成习惯,去掉负载再关机,防止电压穿高,烧坏测试的负载

楼主:
其实去掉自激绕组就可以避免自激,不知道为什么,自激绕组一去掉就会出现,带载后,开关管爆热炸机,有高手可以给解答下吗???

网友:
支持改造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去掉自激绕组就可以避免自激,不知道为什么,自激绕组一去掉就会出现,带载后,开关管爆热炸机,有高手 ...

想问下那个是自激绕组呀,有点不明白,还有大红圈两个电阻为什么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那个是自激绕组呀,有点不明白,还有大红圈两个电阻为什么不要,

t2的7 9脚就是自激绕组,会在上电的一瞬间产生自激脉冲,那那几个电阻一样会在上电的时触发三极管,这时候,输出电压不受t494控制,输出端上电瞬间会感应出一个较高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2的7 9脚就是自激绕组,会在上电的一瞬间产生自激脉冲,那那几个电阻一样会在上电的时触发三极管,这时候 ...

我对比了下电脑电源的电路图,那里也是有一样那样的线圈呀,电脑电源不用自激的吧, 电脑电源是直接用芯片控制的,那红圈那两个电阻说是自激的还说得过去.我记得以前看过,.那线圈是用过电流检测的,过流保护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比了下电脑电源的电路图,那里也是有一样那样的线圈呀,电脑电源不用自激的吧, 电脑电源是直接用芯片控 ...

不对,不自激TL494芯片的电源电压从哪来的??电脑电源有辅助电源???如果是做过流保护用的,那和去掉他出现的情况就对上了,但是检测的过流信号怎么给TL494的??还是,何况他还是脉冲变压器的一部分,怎么说也不会是检测过流啊。

网友:
能改可调的都是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关机,防止电压穿高,烧坏测试负载

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不自激TL494芯片的电源电压从哪来的??电脑电源有辅助电源???如果是做过流保护用的,那和去掉他 ...

电脑电源是有一个辅助电源的,过流保护是经过那个隔离变压器来实现过流保护的,

网友:
看这个电源,20A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明纬的我改过一个,改完了就收起来了,实际没有用过,因为自己有环牛电源,改纯粹是乐趣.

这个是我改的:明纬开关电源 S-350-27 改2.5-32V可调.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0945-1-1.html

看我的新改电源:修好一个号称600W的电脑电源,准备做一个大功率直流电源.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9869-1-1.html

楼主:
组装完成,,非完美主义,实用主义,携带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