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磁炉 jyc-21ces55c 不加热 (已修好)

楼主(2015-06-20):
  一九阳jyc-21ces55c电磁炉 开机面板操作都可以,不加热,不显示故障代码。加热时只有一下敲锅声,就没声了。过一会儿又有一下敲锅声,如此反复,里面的5uf 0.3uf 2uf 电容都换过了,大阻值的电阻也单独挑开管脚测了,功率管驱动管也换过了,都是好的。此板上的芯片是单片机,无法代换,不知还有哪里遗漏了没查到。 望老师指导

网友:
各路电压量了吗

网友:
检锅电路有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机子修好了,补焊了一下芯片和插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