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名机QUAD II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5-06-21):
       该电路是有名的QUAD电路,采用自动平衡倒相式推挽式电路,实际上该电路是阴极耦合倒相电路,由于电路采用了阴极负反馈,所以要求驱动电压较高,因此驱动级采用了五极管EF86,该机特点是电路简洁,但特性非常好。QUAD II是典型的英国古典音色。
      最大不失真功率为23W(16欧)在20Hz--50KHz的范围内有很平坦的特性,QUAD是英国老牌名机。

网友:
线路简洁,管子和牛是关建,整机价就高了去了。

网友:
电子分压式倒相,末级为具有阴极负反馈的推挽输出级。
不知道的是,阴极反馈线圈为多少圈,不过如果仿制的话,不知道,也没有很大关系,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
1,去电阴极负反馈,改为由次级取信号的电压反馈式。
2,把阴极直接串联接入次级线圈中(次级应该具有两个相同独立绕组)。

网友(2015-12-02):
这是个充电的好地方,收获了不少知识

网友(2016-02-13):
好机令人羡慕

网友:
我亲自复制了一套,但是机箱和做工只是一般

网友(2016-06-30):
国都好声音,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