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台单电子管短波收音机

楼主(2015-06-21):
最近自制一台再生式单电子管短波收音机,使用直热式电子管2P2,接收短波波段,再生效果佳好,配一个代阻抗变压器,8欧耳机效果不亚于MP3 的音量,甲电1.5伏,乙电9负,望各大神指导

北京2P2 1971

北京2P2  1971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

270P电容,接收线圈。

270P电容,接收线圈。

网友A:
阻抗变压器是用小型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变压器是用小型变压器吗

220V-6V 2W   电源变压器

楼主:
2P2潜力挺大

网友B:
低压管收音机我还没做过,手机上网看不到图片,先加分鼓励一会回去电脑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管收音机我还没做过,手机上网看不到图片,先加分鼓励一会回去电脑看图。

照这个装也行   再生线圈10圈 调谐线圈15圈   0.7毫米的铜线 直径3厘米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改天也试着做一个。

网友C:
乙电增加到12v以上效果比较好,栅漏电阻接乙电正极用4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乙电增加到12v以上效果比较好,栅漏电阻接乙电正极用4M。

有道理,准备采纳

楼主:
各位大侠  我昨晚发现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本机再生效果强,有时候调台的手一动地方就听不清了,而且把手放到某一个正好的位置连鬼子的广播都能震耳(32欧耳机),试问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我昨晚发现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本机再生效果强,有时候调台的手一动地方就听不清了,而且把手放 ...

正常,收音机有人体感应,你用的那个不是金属底板,因而会受到一定的人体感应,用空气可变动片接地就行,用这种小型塑料可变我给你说个方法,你用一块比较大的金属板,把那个小可变安装到金属板后边,金属板用铁板铝板都行,上边正好贴上度盘,小可变仍然是动片接地,金属板也接地,这样通常可以消除人体感应,同理,再生电位器也做相同的改进,其实单管收音机做中波机比较简单,因为频率低,人体感应并不敏感。

网友:
线圈数据能详细介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栅极正高压?

对,这样可以消除空间电荷,不过栅漏电阻必须要大,最好还是采用比较大的电阻,比如4M提高线圈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见过栅极带正高压的电路。也没见过栅极可以带正高压的管子。

工作在栅极检波状态的电子管可以工作于正偏压状态,你搜索一下低乙电或者低屏压单管机很多正偏压的电路,因为高频和直流成分不同路,因而无论是接在乙电负极还是正极对于高频电流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栅极检波也不是正高压加在栅极上。对电路,要自己学会计算,不能想当然。

不知道您是不是初学者,那我就详细的解答一下,栅极检波是用电子管栅极输入信号的检波方式,由于栅极检波和屏极检波均存在一定的失真,因而外差式收音机基本上没有采用栅极检波的,基本是接成一个二极管进行检波。
栅极检波的特点是对电子管的屏极电压要求不高,即便在比较低的屏压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效果,因而栅极检波广泛用于简单的一管或者两管收音机中,栅极检波灵敏度较好且具有放大作用,可以向天线线圈反馈电能产生再生作用。大大提高天线系统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这是栅极检波用于简单收音机的优点。
过去包括今天,乙电池这个东西始终不是很好解决,现在能买到最高的乙电也就是单节22.5V,普通的也就是9V比较好买。因而电子管低屏压使用就成了一个课题,既然栅极检波对屏压不是很敏感。因而可以采用较低的屏压,但是电子管此时屏流小,跨导低,影响了接收灵敏度和输出的音量,如何在低屏压下活得比较大的屏流呢,就是采用这种办法,加上正偏压,栅漏电阻直接接乙电正极,通常栅漏电阻不能太小,因为不论是接在乙电正极或者负极都属于并联接法,降低了天线线圈的效率,加上栅极加上正偏压以后,特性阻抗急剧下降因而天线线圈效率就回降低,接收性能就会变差,至于为什么加入再生后还要求线圈初始有载Q值比较高,这是另一个问题再做研究。话说回来,所以说为了保证有载Q值和增加屏流之间取得平衡,栅漏电阻一般取的比较大,如果你的单灯收音机采用12—15V屏压的话,最好采用4M的正偏置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这个装也行   再生线圈10圈 调谐线圈15圈   0.7毫米的铜线 直径3厘米

仿制了两次了都未成功!回去再试试!谢谢楼主给了我再做的动力

网友:
可以做双波段的,栅漏电阻可以用到10M,灵敏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制了两次了都未成功!回去再试试!谢谢楼主给了我再做的动力

加油!祝你成功! 其实我这是第一次用电子管,查了很多资料才开始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制了两次了都未成功!回去再试试!谢谢楼主给了我再做的动力

不行的话把线圈缩小到2厘米试试,爷爷说天线要长于所接收信号的波长,效果才好,这个现象之有短波信号有

网友(2015-08-13):
好想法,好做法,

网友:
这大概就是美国说的电路板收音机吧??简洁。简单。看着舒服。。

网友:
改天仿制一个

网友F(2015-10-10):
楼主给个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个电路图吧?

网上找的电路,和这个一样

网友G(2020-03-08):
这2P2可以用啥管子代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2P2可以用啥管子代替不?

可能也就是进口管了

网友H:
看看这个2P2短波再生机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1419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个2P2短波再生机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4191&extra=

这个不错。外壳性价比很高

网友:
楼主创新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外壳性价比很高

这个外壳不光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很好加工,是软的,用手钻,刀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外壳不光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很好加工,是软的,用手钻,刀片就可以了

耐热还防火,扣眼特方便

网友:
有空试试看。

网友:
高频电路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