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开关电源的6P3P推挽机制作调试完毕,晒晒制作过程

楼主(2015-06-21):
4月份开始做这台6P3P推挽胆机,电路图、配套的开关电源、输出牛、设计制作电路板、机壳加工,全都是自己手工一点一点慢慢弄。没着急赶进度,算上调试时间前后折腾了将近3个月,总算是差不多了。
馈入1KHz正弦波测试,用示波器监看,肉眼无可辨失真时(手上没失真仪,只能这样凑和)最大功率约20-22W。调试过程中每晚都听两三个小时,背景很干净毫无交流声,高音清丽、中音饱满、低音还算有劲道,总体感觉还不错。

完工后的整机外观:
甩掉了笨重的电源变压器,整机可以做的小巧些。网购的前级机壳,尺寸280mm*210mm,大小与一张A4纸相仿。

电路图和PCB图:
电路没什么新意,共阴电压放大级+长尾导相,用的管子是6N3和6N1,这两级电路去年做807推挽时用过,移植过来稍作调整。功率级四只6P3P做了简单配对,栅帘级暂时用电阻降压,以后改用稳压管,因开关电源输出是稳压的,改用稳压管后等于栅帘级也是稳压。阻容件都很普通,各种旁路、滤波电容为普通电解,耦合电容用的是普通CBB电容,金属膜、碳膜2W电阻等等。没在原件选用上费心思,满足电路参数要求即可。

制作PCB及其支撑板:
机壳空间有限,搭棚焊空间不够用。对自己乱糟糟的搭棚焊的噪音控制水平没信心,还是用擅长的PCB吧。PCB上小信号电路进行了包地处理,前后级地线分开,尽量加大地线宽度以期减小因地线压降产生的串扰,提高左右声道分离度,单点接地。功率管管座采用螺丝固定,再将管脚用引线焊接至线路板,提高耐热性、可靠性。

机壳加工、开孔:
PCB支撑板厚2mm,顶盖厚3mm,前面板厚8mm,开孔费了很大功夫。

自绕的输出牛:
初次级全用Φ0.31mm的漆包线绕制,4+3结构,初级单线,次级14线并联。

机壳、开关电源盒、电路板、输出牛等大组建全家福:

开关电源盒:
去年做的150W开关电源,输出340V+240V、330mA,6.3V、6A。

PCB及各组件总装前的测试:
总装前各组件即上电测试、初调和老化,这样可以减少总装后再测试、维修时拆拆装装的麻烦。

总装后的机器内部结构:

玩胆机前后也2-3年了,6P1、6P3P、FU7单端机做了5台,6P3P、FU7推挽各做了1台。做完这台机器真打算收手了,感谢论坛上各位老师的无私帮助,谢谢!

网友:
做了300B在收手!............

网友A:
可否分享下: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绕制经验呀。

网友:
精品。空间利用率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分享下: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绕制经验呀。

要说绕制经验,无非是控制漏感、注意绕组间绝缘这些事。
为了控制漏感,初级要段绕,类似与绕输出牛的思路。绝缘强度要比输出牛高,开关变压器工作温度很高,绝缘层要用耐高温的拉玛胶带。还有就是初级电感量,往往是按计算电感量(匝数)绕出的变压器表现不好,需要上下微调匝数多绕几只变压器来实验,用电感表测出的电感量只可参考不可依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说绕制经验,无非是控制漏感、注意绕组间绝缘这些事。
为了控制漏感,初级要段绕,类似与绕输出牛的思 ...

听起来果然很复杂,还是不敢自己动手呀

网友B:
有益的尝试,电源改造是最大的技术i亮点,楼主可把电源资料发上来吗?

网友:
超棒,我也要做6p3p推挽,戒烟戒烟

网友C:
用开关电源和用电牛价格差不多啊。

网友:
做得非常棒,为什么要收手?不过,我相信你是收不住的。

网友D:
这个输出功率很大,楼主听音时开多大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益的尝试,电源改造是最大的技术i亮点,楼主可把电源资料发上来吗?

以前发了好几个折腾开关电源的帖子,您搜一下,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出功率很大,楼主听音时开多大音量?

功率也就20W左右,再大的话波形已经能明显看出失真。
推一对6寸喇叭的书架箱,电位器开到八点钟方向音量已经不小。
测试时用的是假负载(8欧姆电炉丝),1KHz、1000mV正弦波输入,电位器开到11点钟方向功率20W左右。再开大波形就能看出失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也就20W左右,再大的话波形已经能明显看出失真。
推一对6寸喇叭的书架箱,电位器开到八点钟方向音量 ...

看来楼主的音箱不匹配,6寸喇叭太小,如果标注功率很大,肯定是虚标,或者灵敏度低。
以前放露天电影的时候,16MM放映机配的那个音箱是12寸南京喇叭,10W的输出就可以在广场上发出足够的音量,如果在室内,音量只能开一点点。

网友E:
做工蛮好。电源是买成品的吗。

网友:
胆机用开关电源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蛮好。电源是买成品的吗。

电源是自己做的。下面是折腾电源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0328-1-1.html

下面是用一个电源电路,不同的PCB做的另一个电源的装机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8287-1-1.html

网友:
好手艺,欣赏了。

网友F:
有一段时间没上坛了。看到你的大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段时间没上坛了。看到你的大作很不错!!!

哪里是啥大作,想把手里的备件和折腾好的开关电源用上,才窜出这么台机器。老兄最近忙什么?

楼主(2017-07-01):
引用 楼主:
哪里是啥大作,想把手里的备件和折腾好的开关电源用上,才窜出这么台机器。老兄最近忙什么?

另一款胆机用开关电源,两套电路挤进一个小机壳内,高、低压双路相对独立独立。

正在画板子,线路基本布通,慢慢优化中:

网友:
自制开关电源是亮点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C:
用开关电源和用电牛价格差不多啊。

同功率的话其实低很多,超过一倍的差距

网友G: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板

protel99,很老的版本了,用顺手了懒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