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ATX电源短接绿黑不启动,插主板可以开机按钮启动

楼主(2015-06-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没有短接好

网友:
记得ATX电源单独启动绿黑短接不是唯一,也可能是黑X.

网友A:
把ATX电源拆出,5V输出挂一个摩托灯泡当负载!接通电源,量绿黑应有电压,把他短接,灯泡亮否?

网友:
难理解。量下绿线电压看看吧。
开关机理是一样的。
楼主该说下电源牌子型号。

网友B:
应该弄错线了,或是没短接好。主板原理都是拉低绿线启动。

网友:
据说有些电源要带负载才启动,不过我没有碰到过。

网友:
可能电源有空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弄错线了,或是没短接好。主板原理都是拉低绿线启动。

赞同,我还是觉得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2015-09-04):
引用 网友A:
把ATX电源拆出,5V输出挂一个摩托灯泡当负载!接通电源,量绿黑应有电压,把他短接,灯泡亮否?

所言极是。有些开关电源5V空载会保护,如不在电脑上使用,要把这个保护电路拆掉。服务器电源也是,单独使用要改造。

网友(2017-01-04):
今天研究了三个航嘉HK500就是这样的,不上主板试不好用,不可能三个都是坏的吧,上主板三个都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