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要的6P1阴极输出耳放电路

楼主(2015-06-22):
网友看到我设计的6N2、6N1耳放电路,要求设计一个6P1阴极输出耳放电路,6P1三极接法输出功率只有1W,因此应用较少,但阴极输出做耳放已经足够。现将《电子报》6P14耳放电路转来,经简单修改后即可:
    一、6P14改为6P1,管脚接线需作相应改变,帘栅极可以通过100欧姆1W电阻接屏极:
     6P14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50V,负载阻抗3.5K,阴极电阻270欧姆,输出功率1.9W,失真9%;
     6P1(6V6GT)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50V,负载阻抗3.5K,阴极电阻400欧姆,输出功率1W,失真5%。
    阴极输出最理想情况是输出变压器直流电阻=阴极偏压电阻,因此6P1需要增加400欧姆-输出变压器直流电阻的一个电阻,并联100微法左右电容。
   二、6N4可以改用6N2,原电路6N4灯丝接线有误。
   三、输出变压器数据原文似有误,重新设计,3500/32欧姆,采用19X28mm铁芯,初级0.14mm漆包线2000匝,次级0.27mm漆包线200匝,铁芯顺插,0.1mm空气隙。如果耳机阻抗不是32欧姆,可以按需要改绕次级匝数。8欧姆,0.38mm100匝,16欧姆,0.29mm140匝。阴极输出功放对输出变压器要求不高,初级电感3H,其低频下限可达20Hz。
   四、原设计电源变压器初级串接电阻为降压用,自制时可以加绕240V端。次级电压偏高,经验证明240V已够用。
   五、耳放对交流声比较敏感,需要特别注意信号输入回路及电源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的屏蔽。

网友:
收藏留用!谢谢白版分享

网友:
谢谢白居不易老师,己收藏、以后用,谢谢!

网友A:
谢谢白版,我要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白版,我要的,谢谢了。

不客气,个别数据经过验算有修改,请以最后编辑的为准。

网友B:
来自白版的常见管子新玩法收藏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自白版的常见管子新玩法收藏待用

这个电路是抄的。电子管型号虽多,但总共就那么几个基本类型,知道了基本参数就能设计出电路,一些冷僻管制作不外乎玩噱头炒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谁来个最简单的吧

简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

这个能做耳放吗?貌似不合适!

网友F:
版主老师,我手里有一只5灯机电源牛和两只221收信机小c输出牛,可否尝试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
白老版主,为坛友谋福利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老师,我手里有一只5灯机电源牛和两只221收信机小c输出牛,可否尝试这个电路?谢谢

这需要了解输出牛的参数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需要了解输出牛的参数才行。

谢谢版主老师指点,我先测一下

网友F:
1-2,初级,3-4,600欧姆,5-6,4欧姆,6-7,8欧姆.版主老师,我在坛里找到的此222收信机输出牛资料,都说可做个小耳放。您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需要了解输出牛的参数才行。

老师,我发了一个图您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初级,3-4,600欧姆,5-6,4欧姆,6-7,8欧姆.版主老师,我在坛里找到的此222收信机输出牛资料,都说可做个小 ...

这个牛可以用,次级需要根据耳机阻抗并联适当电阻,这个牛也可以制作6P1、6P14单端功放。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牛可以用,次级需要根据耳机阻抗并联适当电阻,这个牛也可以制作6P1、6P14单端功放。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用上他们了,它们在箱子里睡了很久。老师,电路用您发的图吗?还是必须三级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牛可以用,次级需要根据耳机阻抗并联适当电阻,这个牛也可以制作6P1、6P14单端功放。

老师,推喇叭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初级,3-4,600欧姆,5-6,4欧姆,6-7,8欧姆.版主老师,我在坛里找到的此222收信机输出牛资料,都说可做个小 ...

好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用上他们了,它们在箱子里睡了很久。老师,电路用您发的图吗?还是必须三级接法?

      原电路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只有3H左右,标准接法,低频只能做到185Hz[3500/(6.28X3)],采用阴极输出低频可以达到20Hz左右。阴极输出功放如采用标准接法,其帘栅极需要通过低频扼流圈接高压,所以大多数情况采用三极接法。如果你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足够大,可以采用6P1标准接法屏极输出电路,不需要两级推动,完全可以带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电路对输出变压器要求不高,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只有3H左右,标准接法,低频只能做到185Hz,采用 ...

通过老师解答,心里踏实多了,我再给它搞个罩子,应该很漂亮,裸着上机感觉不好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电路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只有3H左右,标准接法,低频只能做到185Hz[3500/(6.28X3)],采用阴极 ...

3H左右采用阴极输出接法就可以达到20Hz
还是很不错很不错的了

我手里也有一对先前的老线间变压器
等有空了试验下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3H左右采用阴极输出接法就可以达到20Hz
还是很不错很不错的了

请查阅我的帖子《为北京城南老马制作的耳放开工了》以及《没有钱也发烧》等贴。

网友:
求那位老师有222收信机原机功放电路贴上来。谢谢。

网友H:
这个输出牛实测比3亨低多多。会不会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输出牛实测比3亨低多多。会不会是鸡肋??

222是收信机,所需频带较窄。

网友H:
引用 楼主:
222是收信机,所需频带较窄。

明白,谢谢白版。
还有请教,300欧耳机输出接600欧耳机可以吗。不知道是否误传,高阻抗对匹配不灵敏。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看了各位老师的帖子收益颇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明白,谢谢白版。
还有请教,300欧耳机输出接600欧耳机可以吗。不知道是否误传,高阻抗对匹配不灵敏。

可以用,需要并联一个600欧姆电阻,高阻抗也需要匹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做耳放吗?貌似不合适!

这个本身是一个商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3H左右采用阴极输出接法就可以达到20Hz
还是很不错很不错的了

祝老兄早日成功。
用一只6N6即可,用二只6P1做成小胆机也很好。垦请大家注意白老师的输出牛设计方法,这个才是精髓。学会制作牛,用哪种管子就自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

这只耳放的售价据闻接近老兄的积分数字了。 其实6C45这个管在欧洲只是普通管,关键是它的输出牛高价。还有这个高档木材的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本身是一个商品机。

受教了,6c45是玩不起的。即便可能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