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不老神鸡做了个晶体管图示仪,贡献点自己的资料

楼主(2015-06-22):
先简单说下晶体管图示仪,其实晶体管图示仪说白了就是分析晶体管输出参数的仪器,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是指在一定的基极电流Ib时, 晶体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Uce同集电极电流Ic之间的关系。每个Ib对应一条输出特性曲线。将多个Ib对应的曲线同时显示在示波器上, 就可以得到一簇输出特性曲线。说白了就是一堆曲线,仅此而已。
那么我们就来个原理分析,不管不老神鸡是什么方案,我们来个与单片机无关的图,当然很多东西最终可以通过单片机实现那就是后话了。
为了实现不同电压和电流,我们可以来个三角波,这货就可以提供不同的电压了,那么不同的电流怎么来,方法很多,比如弄个电流型的DA,或者直接电压型的DA串个电阻到基极也是可以的。为了符合不老神鸡的方案我们还是用电压型的来的好(有人说人家是PWM的,那么PWM最终的目的还是滤波之后的电压,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选电压)。
为了满足之前提到的不同的Uce和Ib,我们可以简单的搭一个电路,为了简单起见,我就仿真下,电路就不搭了。
先看电路输出的结果:
黄色的是为了产生不同的Ib,绿色的自然是Uce了。
电路的实现方式是这样的:
XFG2是个信号源,产生了一个三角波,其实就是绿色的那个波形。
剩下的除了那个Q2以外都是为了产生Ib的,U5是个比较器,为了产生同源同频率的时钟,U2是个二进制的加计数器为了给DAC产生数据,LM324的那一坨其实就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因为是仿真,所以这个运放参数可以选的一般点,实际上你可以选TL081这种都行,我是随便点了个)。这样通过Rb就有了不同的Ib了,这样简单的加载在三极管Q2上,就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这个波形(注意要根据你的接线方式选择箭头所指的方式,2选1)。
由于用的是标准的示波器,你可以看到 每条曲线都有个回零的线,如果用软件控制程序实现,那么这个过程不采样就行了。
为了做一个对比,我用仿真软件自带的的IV分析仪仿真一下这个三极管的图。
对比一下,貌似有点区别,这是因为两个设置的参数不一样:

给一个仿真的原图,multisim12的,貌似这个论坛附件超级小,只能分卷了

楼主:
当然不老神鸡考虑的相对多一点,就是Rc是外置的,驱动电流上加上了图腾柱的方式,Ib选择了使用模拟开关和电阻的方式。

网友:
很不错,理解晶体管图示仪工作原理很好的资料。

网友A:
楼主是Multsim专家,什么时候也开个专贴给我等矿友扫扫盲,将感激不尽!

网友:
这仿真玩的真熟练

网友B:
请楼主指教:我的Multsim12老是找不到需要的原件,连基本的运放都没有。你是安装的其他元件库吗?能否发给我一个或告诉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指教:我的Multsim12老是找不到需要的原件,连基本的运放都没有。你是安装的其他元件库吗?能否发给 ...

这不可能 你所谓的基本运放是什么型号 如果没记错 常规的741 324 358 opx7 071 081都是有的 就是有个别模型有错误倒是真的 不过没事 有错误的模型我发现只是个别 选择同型号的另外模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Multsim专家,什么时候也开个专贴给我等矿友扫扫盲,将感激不尽!

其实我是菜鸟,呵呵,啥都不精的那种

网友C:
打不开,可以另存一份11版的文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不开,可以另存一份11版的文件吗?谢谢

无法另存为11的 估计调用了什么别的版本不兼容的模型吧

网友D:
不知道能测多大电流?看起来蛮先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能测多大电流?看起来蛮先进的!

what are u 弄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