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管道氧焊操作超详细多图指导。 看完即会

楼主(2015-06-23):
  前几天有同学发帖询问制冷管道的焊接操作方法,本版答应发帖教学,正巧遇上端午,事情太多没来得及发帖,在此补发发氧焊操作的简单步骤和注意事项。供大家参考。

一般制冷维修的焊接系统是2~4L小型氧焊系统,由焊枪、氧瓶、煤气瓶、连接软管,还有对应的充气过桥等附件组成,有些焊炬套件是焊割两用 有些是单用焊炬,区别就是焊炬的不同, 焊割炬有三个阀门旋钮 炬头有大小两根管,换用不同的喷嘴可以进行金属切割 和焊接操作;而焊炬只有两个阀门旋钮,只能进行焊接操作,不能切割金属,因此在选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进行选择。

  因为在平时的维修作业中 焊接的机会要比切割多得多,因此这里我就对焊接操作进行指导。
现在便携氧焊系统多用液化石油气和丁烷(火机气  后文用煤气统称)做为燃料,而焊枪标配的焊嘴多为乙炔气焊用,煤气和乙炔燃烧特性不同,耗氧比例不同燃烧速度不同,因此焊嘴是不同的,煤气供气压力低燃烧范围窄,因此在喷嘴上的焰芯孔周围多加一圈稳焰槽以保证焊接火焰的稳定和防风,所用焊嘴为梅花孔, 如下图(黄铜为煤气焊嘴,银色为乙炔焊嘴)。而乙炔焊嘴只有一个孔, 虽然很多维修师傅都能很好的用后者, 但是对于新手建议注意区分使用,用对焊嘴的焊接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焊嘴从1到5有5个级别,主要是孔径不同,1号最小 5号最大, 如果是维修冰箱用的 3号4号就能满足要求,火焰合适不浪费。如果修空调5号备着无患,对付大管子还得用大火

  整套设备回家后就能连接使用,但是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下,氧瓶各种连接口,丝扣,阀门管路全部不能用任何油脂做润滑  也不允许用沾有油脂的手和抹布操作氧瓶。因为油脂遇上纯氧后会发生剧烈氧化并自燃,所以这个问题要稍加注意。
   燃料气瓶回家后要用煤气进行冲洗排空,否则煤气不能加足。 具体操作如下:关闭气瓶阀门, 拧紧压力表, 拧紧加气针阀, 然后用罐装丁烷(打火机气体)倒着用力插入气瓶针阀,此时听到气体流入气瓶的声音,约十几秒后放手, 摇动气瓶 应感觉内部有液体流动,如果没有 再酌情添加。 添加后可用肥皂水涂抹气瓶上连接螺纹处检查是否有漏气,有漏气应立即处理。 确认没有漏气后 垂直放置气瓶,打开阀门 让内部气体自由喷出,(注意附近10米内禁止火源)等待气体压力明显下降后 关闭阀门,从新加入丁烷气体然后放出,如此反复三次即可冲洗干净内部空气。  冲洗干净后一瓶气瓶大约可以一次性加入两瓶半 规格为280毫升的丁烷气体。当然了加满也行但是不建议  至少预留20%空间进行气体膨胀。
  气瓶充装液化气应在排空后进行, 安装过桥,连接到液化气罐上,连接之前应稍稍打开气瓶阀门 让丁烷气体冲洗过桥内的空气,连接到液化气罐后 气瓶和液化气罐都关闭阀门,   然后先打开液化气瓶阀门,将液化气罐倒置,然后打开气瓶阀门, 听到液体喷入气瓶,  一直到声音停止后,关闭气瓶阀门 正立液化气瓶关闭液化气罐阀门,拆卸过桥 即可完成充气。
   现在新的氧焊套装工具中 燃气瓶已经基本不带减压阀,所以胶管特别容易涨肚爆管, 我还是建议自己多买一个减压阀,火力调节也顺手一些,没有减压阀的燃气瓶在使用中只能直立使用,不可横躺使用面避免液态煤气进入管道后 引起压力忽大忽小。

     行了 准备工作基本做完了,下面说说焊炬的用法,
    首先我们认识一下焊炬上各种手轮的操作功能,   看下图
燃料阀                             是调节煤气供应量的大小,直接决定火焰大小的旋钮,
燃烧氧气阀(简称氧阀)     是调节火焰燃烧时供氧状态的阀门,可以通过改变供氧状态决定火焰性质。
风线氧气阀(简称线阀)     这个阀门是切割时的专用阀门,用于吹出氧气风线,让高温金属迅速氧化流走,达到分离切割目的,焊接时处于关闭状态。
平时所有阀门都要养成习惯处于关闭状态,  点火前也要确定所有阀门处于关闭状态,

   一般右手操作焊炬,像我这种左撇子 炼了好久才适应 看下图 鼠标放在图片上有说明。
拿焊炬的手势,一般基本都是右手中 无 小三个手指环抱焊炬把手,食指跨过焊枪把手放在氧阀手轮上,大母指和食指操作氧阀手轮,90度突出的是燃料阀手轮,点火的时候,食指要跨回焊炬把手,去单手调节燃料手轮, 鼠标放在下图上都能显示说明, 自己看图体会一下 焊炬所有的阀门手轮都是面对手轮,顺时针关闭 反时针开阀。
   初学的朋友一定要先练习一下,以免点火后控制失误导致心慌 。

  掌握了怎么拿焊炬 和各种功能后,就可以点火调节,看图吧 往下!
首先点火前应先打开燃气瓶和氧气瓶阀门,然后打开焊炬上的氧气阀,将焊炬软管中的空气排出 1秒 然后关闭, 同样方式打开燃气阀进行放气, 然后按照刚才单手控制燃料阀的方法,进行点火预备。
然后右手拿焊炬,左手拿打火机按下图方式点火,焊炬喷嘴应向上 向外,打火机倾斜 点火 让火焰在喷嘴上方约0.5厘米位置点燃,右手顺势缓慢拧开燃料阀 此时 喷嘴开始燃烧,并适当加大燃料供应 让火焰长度保持在13厘米左右
点着后,焊炬火焰处于自然扩散燃烧 火焰状态和打火机火焰类似 , 火焰整体柔软,随风飘摆,其根部和喷嘴完全贴合,不容易熄灭。如果火焰有脱离喷嘴 并且有“呼·呼”声音,说明供气压力大可以减小燃料阀开度, 调节供气保证火焰在自然扩散状态。
火焰调节完毕后,食指回位, 然后缓慢打开氧阀。此时随着氧气的逐步增加,火焰会从明亮柔软的状态逐步 变成蓝色笔直状态,
D
氧气加到一定比例后,金黄色火焰会消失,然后在火焰中间会出现一根黄色亮带,这时候氧气比例较小,燃料中剩余较多的碳元素 , 改变氧气比例 就可以改变黄色亮带的长度直至黄色亮带消失,这一段燃烧状态形成的火焰我们叫 “碳化焰”。在日常焊接中轻微碳化焰一般用来做焊前预热准备。
在碳化焰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氧气供应,火焰燃烧进入完全燃烧状态,此时碳化焰中黄色亮带逐渐收短直到完全不见,焰芯呈现坚挺圆锥状,接近亮白色,界限分明的状态,此时的火焰进入到“中性焰”阶段。中性焰燃烧过程中生成大量一氧化碳 因此在金属的氧化层得到还原,为焊接提供方便。氧焊中 “中性焰”是焊接的最佳火焰。
中性焰状态下 进一步加大氧气供应,火焰亮白色焰芯 逐步缩小变成淡蓝色,并伴随有“嘶-嘶-”声,此时火焰能够完全燃烧,这时的火焰状态叫“氧化焰” 因为燃烧干净,氧化焰一般是用来焊接玻璃 塑料等制品,在金属焊接中很少使用。 耗氧量最大。
G 氧气进一步加大 红色外焰消失淡蓝色内焰 开始变长,并发出嘶嘶声,还原焰.jpg

   火力调节:
    在任何火焰燃烧状态下,调节焊枪上燃料阀或者氧阀其中一个都能任意改变火焰状态,  一般加大火力是先加大燃料阀供气,让火焰变大后调节氧阀获得焊接所需的火焰状态, 减小火焰是先减小氧阀供气,火焰回到碳化焰后 ,再减小燃料阀开度,火焰变小; 焊炬点火后,右手在抓握状态,此时调节燃料阀可以用左手单独调节燃料阀,右手单独调节氧气阀。

   焊炬熄火
     焊接完成后,要对焊炬进行熄火操作,一般先直接关闭氧阀,后关闭燃料阀,火焰即可自行熄灭, 如果先关燃料 焊炬就会发出回火爆鸣声响。

   制冷焊接常用焊条
      制冷焊接使用氧焊 主要是能够方便的焊接各种有色金属, 根据焊接材料不同也会使用不同的焊条和助焊剂。
      锡黄铜焊条:锡黄铜焊条一般为 黄色,圆柱条状,用于焊接铁管 和紫铜管, 可以将铜管对铜管,铜管对铁管,铁管对铁管  之间的可靠焊接,焊接过程中,焊条先在火焰上预热后沾助焊剂进行焊接。 使用助焊剂材料,硼砂、 铜焊粉 等。

      磷铜焊条:磷铜焊条是制冷用量最大的焊条,外观为紫铜色扁带带条状,特点 熔点低 流动性好,直接在铜管上焊接无需另外添加助焊剂,磷铜焊条也可以替代锡黄铜焊接铁管,同样需要添加硼砂、铜焊粉助焊剂进行助焊。可焊接材料和锡黄铜等同。

      铜铝焊条   现在制冷设备中开始大量使用铝管,铜铝焊条就是专为铜管对铝管, 铝管对铁管,铝管对铝管特殊环境使用的焊条,外观和焊锡类似,但是焊条中间夹有助焊剂,焊接过程不用添加助焊剂,所有焊条中铜铝焊条熔点最低,甚至可以使用大功率烙铁焊接, 当然价格也是最高的。

焊接步骤和过程
       铜管对铜管焊接
      制冷氧焊 一般用中性焰焊接,即调节氧气阀让火焰刚刚离开碳化焰 进入中性焰的状态即可, 火力根据焊接口大小确定。焊接前用砂纸将焊接面打磨干净有助于焊接成功率, 首先用碳化焰加热焊缝附近铜管,然后开大氧气 让火焰进入中性焰, 焰芯尖对准焊缝加热,此时应该可以观察到,因加热而变黑的铜管会在焰芯部分加热下 还原成亮红色的原铜,出现这个还原反应说明用火正确,稍等片刻 等待铜管关出现烧红(暗红色)状况后 左手拿磷铜焊条送入焊缝, 焊条形成焊水 浸润焊缝, 焊条走到哪 火焰跟随到哪, 焊完后 最好用焊炬围着铜管加热一圈,让焊水完全包裹浸润焊缝即可。

       铁管对铜管(铁管对铁管)
     铁管对于铜管 焊接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铜铁对焊中 应主要加热铁管,当铁管烧红后,把锡黄铜焊条(或者磷铜焊条)在火焰周围稍稍加热后趁热插到硼砂(或者铜焊粉助焊剂)中沾取助焊剂,然后将焊条送到焊缝熔接,焊接过程中需要不断添加助焊剂,焊接中主要注意铁管的焊接状态,如果焊接效果不良,多为火力不足 温度不够导致 ,应加大火力。

      铝管对铜管(铝管对铁管 铝管对铝管)
      铝管的焊接比较考手艺, 关键是铝的熔点低,加热后无法通过变色观察到是否合适焊接,铝管焊接不需要用太大火力,但是要保证焊口温度足够,因此铝管部分的预热时间比较长,预热足够后 主要加热铜管,不用烧红,移走火焰送入焊条  用火焰尾部扫一下就能融化焊条并迅速焊接。

     基本就这些了 焊得好不好关键还是多练。剩下的更多细节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2018-02-16):
狗尾续貂一下。。。。。。。。。。焊接过程中对焊缝温度的控制 (其实是对焊缝的能量输入)是以焊炬对焊缝的远近来调节。。。。。。

网友(2015-09-28):
超版你好;听说会爆炸,怎样预防?

网友A(2015-06-23):
谢谢。详细实用教程。
操作时需要戴防护眼镜吗?

网友B:
请教楼主。用罐气。做饭用的气。后。燃气管和枪里有油污。氧气禁油。会不会有危险。是高压氧怕油。低压会不会有事。我想买一个医用瓶4升的淘宝价大概200。枪40减压阀60。运费一共才300左右。淘宝焊距一般的都要500不包邮。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医用瓶质量要差一点。还有碰硼砂用什么稀释可以长期保持膏状。谢谢

网友B:
楼主。再问一个问题。氧气会加剧氧化。纯氧应该更厉害。氧气瓶内部。会不会比空气中生锈厉害。。如是这样。氧气小瓶说明书好像是一年还是3年报废。有很多使用中的小瓶都超过期限。属于危险品。如果瓶身爆裂。假设压力为5-7map。其人体距离1米。伤害程度为有多大。。问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广大使用焊句的为制冷维修的朋友。大都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多年前那时没有现在的网络技术封闭。老师没讲过氧气怕油。我刚买焊距时枪的氧气调节阀不灵活。还拆开上过黄油。现在想想后怕。忘楼主解答造福广大朋友

网友:
版主精心的教材,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不错,讲的详细,顶

网友:
版主说的详细赞一个。值得我们新手多练习的教材

网友:
帮顶。这个对初学者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详细实用教程。
操作时需要戴防护眼镜吗?

短时间不需要(连续焊接半个小时内),  不添加硼砂助焊剂 光线不刺眼, 添加硼砂后会有一些红火,看个人习惯,氧焊亮度比较低,没有电弧焊伤眼。 护目镜一般的太阳镜就能满足要求。  氧焊没有电弧焊那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用罐气。做饭用的气。后。燃气管和枪里有油污。氧气禁油。会不会有危险。是高压氧怕油。低压会不 ...

你的担心多虑了,  焊枪中的“油” 是液化气残液  不是“油脂”,两个概念  成分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在高压纯氧环境下 油脂很容易引燃, 所以氧气瓶和管道都是禁油的,但是经过减压后 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是低压的氧比高压稍微安全而已。

医用氧气钢瓶和焊炬的氧气钢瓶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质量就是一样的, 氧气钢瓶是用一整块锰钢钢板滚压成型的。硼砂平时的状态是粉状的 和盐差不多, 你说的膏状硼砂我没见过, 氧焊的助焊剂很多都是粉状的。

生锈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水份,一个是氧, 在氧气生产过程中, 氧气在工厂里是经过干燥的, 所以瓶内几乎没有水份 说以你担心的瓶内生锈是不会发生的, 很多用了十几年的氧瓶,只要压力检查合格就能继续使用   氧气的压缩压力一般是12~15MPa 你说的氧瓶爆炸 我还没听说过,所以不太能明确回答。

网友C:
虽然用不上,认真的看完了,算是长点见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用不上,认真的看完了,算是长点见识吧。

  帖子里有个重要信息!   就是能用电烙铁配合铜铝焊条焊接 这样很多时候在DIY时就会有很大的方便之门     谢谢老哥来指导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些高大上的手艺,俺们不会。
不过看着焊枪,我瞬间想起来《加里森敢死队》的情节

网友D:
我有电焊证,这么小的焊枪还没有用过,铜管倒是焊过,用硼砂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电焊证,这么小的焊枪还没有用过,铜管倒是焊过,用硼砂焊的。

铜管对铜管 不用硼砂了 直接磷铜焊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管对铜管 不用硼砂了 直接磷铜焊条

厂里没有磷铜焊条,都是直接用硼砂,版主的教材很详细,一看就会。

网友E:
多年前电焊氧割都会,不过都是自学的
氧焊还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电焊氧割都会,不过都是自学的
氧焊还真不会

电焊就一个字 快   对付 大件 厚料特别顺手, 但是到了精细焊接和有色金属焊接还真比不上氧焊    不过电焊始终是要代替火焰焊接的, 这是趋势, 现在的氩弧焊焊接精细度比氧焊好操作 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问一个问题。氧气会加剧氧化。纯氧应该更厉害。氧气瓶内部。会不会比空气中生锈厉害。。如是这样。 ...

原来罐气残液不是油类物质。那东西真像油啊。涨知识来了谢谢朋友的耐心解答。我是说用什么溶剂来稀释硼砂。因为粉状用起来非常麻烦。我现在是用酒精稀释。焊接是涂在上面非常方便。不过要用多少稀释多少。多了会干

网友:
谢谢分享!
知道比不知道要好,实际动手就免了。

网友F:
我也来说个,铁管和铁管焊接直接用铁丝,不用助焊剂,我们在厂里直接用割枪焊的,换枪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说个,铁管和铁管焊接直接用铁丝,不用助焊剂,我们在厂里直接用割枪焊的,换枪太麻烦了

   制冷都是在用户家现场维修的, 很多条件都是能兼容就兼容的,方便携带,

网友:
前两天差点就卖了,单枪180一套,双用230元.

网友:
版主实在是知道得太多了!什么都精啊!

网友G:
版主说的很全面,学习了
高压容器要小心,特别是氧气瓶,听师傅说过,气管拉倒氧气瓶,正好把充气阀砸掉.结果大家想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版主说的很全面,学习了
高压容器要小心,特别是氧气瓶,听师傅说过,气管拉倒氧气瓶,正好把充气阀砸掉.结果大 ...

也没那么危险了,我只碰到过一次,把气管给炸了,吓了我一跳,气阀那有回火防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没那么危险了,我只碰到过一次,把气管给炸了,吓了我一跳,气阀那有回火防止器的

我都不敢说.
我没亲见,听师傅说.就是一个炸弹,充气阀直接飞出在墙上留个洞,气瓶在车间乱滚乱撞.还好没伤到人,万幸,,,,,,,,,,,

网友:
  图文并茂 图片漂亮 资料详细 实用   大开眼界 受益匪浅  这真的是很好的氧气焊接教程  很给力 赞一个 没想到  中央人民大学的文科高材生  还有这么一手绝活  多才多艺  佩服    谢谢分享

网友H:
我大约93年就买了一套焊炬,700多元。那时候整个一个城里修制冷的都没有用上这个玩意

网友I:
版主帮看看这个老风扇电机能否焊接?中心轴(铁)与电机外壳(铝)松动了能否焊接,表面有油污,当风扇开到高档就会厉害抖动!或能否有别的方法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大约93年就买了一套焊炬,700多元。那时候整个一个城里修制冷的都没有用上这个玩意

  现在洛克环冷压密封环一套工具也是900多, 估计十多年后 氧焊都不用了,全部冷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主帮看看这个老风扇电机能否焊接?中心轴(铁)与电机外壳(铝)松动了能否焊接,表面有油污,当风扇开到 ...

清理干净油质 应该可以的  不过 手艺要很到位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电焊证,这么小的焊枪还没有用过,铜管倒是焊过,用硼砂焊的。

电焊和气焊是2码事吧?

网友:
真是,初学者的福音,顶

网友:
超级好帖,绝对收藏备用

网友:
版主讲的真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这套工具很久不用了

网友J:
我嘴笨不会说话,希望版主不要扣我的经验。谢谢。《“真是,初学者的福音,顶”》说实话,可能你会理解为讽刺。如果伤害到你我深表遗憾,和悲痛。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担心多虑了,  焊枪中的“油” 是液化气残液  不是“油脂”,两个概念  成分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在 ...

超期服役的老瓶出意外的可能性大,我邻居在青岛一家造船厂打工(邻居在监狱里面学的焊接具有相当的技能)去撒尿的功夫 气瓶爆炸现场那两位工友当场身亡肠子都蹦到墙壁上沾着。。。。。。。。。另外烟版应该科普一下焊枪回火的基本表现和处置方法,新手操作如果对回火判断迟缓很容易出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说个,铁管和铁管焊接直接用铁丝,不用助焊剂,我们在厂里直接用割枪焊的,换枪太麻烦了

这个要用氧炔焰,氧丙烷焰温度太低没法焊接。。。。。。。烟版科普的这部分知识严格的来说还是属于“钎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嘴笨不会说话,希望版主不要扣我的经验。谢谢。《“真是,初学者的福音,顶”》说实话,可能你会理解为讽 ...

不是说你讽刺 也不是针对您, 是希望您不要用此类语言回帖, 可以到版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超期服役的老瓶出意外的可能性大,我邻居在青岛一家造船厂打工(邻居在监狱里面学的焊接具有相当的技能) ...

这个好啊。我对氧气焊也略懂皮毛。但每次焊的时侯都提心吊胆。就怕回火。

网友:
看似简单,熟练需下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