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胆机“猫眼”电平指示

楼主(2015-06-23):
制作了几部小胆机,总感还缺点什么。还未尝试过“猫眼”电平指示电路,坛里有目的的饿补了几天,端午小假开始制作6E2胆机电平指示器。底盘用一节铝合金门框,厚度1.5毫米,传统手电钻打孔打磨(一大半时间都制作底盘了),选择6E2作为主角(价廉物美),电阻,电容,焊架等都用老物件。收藏了一只老电铃变压器,十分讨巧好看,将它用作灯丝独立供电刚好。电路焊接简单,1小时完成制作,联通胆机,音量电位器开稍大,“猫眼”翠绿的光随音乐节奏上下跳动,动感十足,十分好看。音乐可以听,也可以看了!通过制作积累了知识,锻炼了手脚,感受了快乐,有机会直接将此电路装到胆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漂亮。

谢谢老师夸奖。我感觉还是制作粗糙,主要是实验下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夸奖。我感觉还是制作粗糙,主要是实验下电路。

电路都是由单元组成的。这是一种很好的实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都是由单元组成的。这是一种很好的实验方法。

老师,您说我啥时搭棚焊能达到横平竖直呢?看到坛友走线很整齐,是否有什么诀窍,我都是就近焊了,内部很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说我啥时搭棚焊能达到横平竖直呢?看到坛友走线很整齐,是否有什么诀窍,我都是就近焊了,内部很 ...

焊得已经很漂亮了,不必追求横平竖直。
相对音频来说,横平竖直还是可以接受的,部分接线稍长点影响不大。
关键是,事先一定要画图打草稿,纸上验证可行性,再开始焊接就行。

网友B:
乱点好 说明接线短 不是啥都能追求横平竖直的 这才是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得已经很漂亮了,不必追求横平竖直。
相对音频来说,横平竖直还是可以接受的,部分接线稍长点影响不大 ...

谢谢!我现在力求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来制作,破烂一大堆,但都是好东西,看着他们闲呆着,我就不舒服。电阻阻值不够我就串联,有时一个阻值要用几个电阻来串,内部显得很乱,生怕导线相碰短路,该套管的地方我一定套管(我有教训,短路后变压器发烫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点好 说明接线短 不是啥都能追求横平竖直的 这才是自由

向您学习了!焊好通电时,心里激动又紧张,将一对冰冷的原件通过科学组合调试,使之发声发光运动,成功了很有成就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力求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来制作,破烂一大堆,但都是好东西,看着他们闲呆着,我就不舒服。电 ...

套热缩管是一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热缩管是一个好习惯。

高压接点我一点不敢含糊,我吃过亏,被电打过,心有余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得已经很漂亮了,不必追求横平竖直。
相对音频来说,横平竖直还是可以接受的,部分接线稍长点影响不大 ...

这次制作用到的6E2是一只打了“副品”标签的上海管子,开始还以为是次品管,上机后表现非常出色!看来过去的“副品”东西都比现在的“一级品”要好。我备了几只没事烧着玩了。

网友A:
现在的“一级品”,很多是用番薯印打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一级品”,很多是用番薯印打上去的。

现在的商家别说打“副品”了,打“优”都觉得掉价,其实东西根本就是个次品!过去是真诚信,现在都是假优质

网友:
看着猫眼随着音乐的跳动  心是哪么的平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哦!

谢谢版主老师夸奖!在您那里学到了最最基础的知识与技能,可以说是启蒙老师了,为我现在胆机制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很长时间没有在矿石技术区发帖了,但一直关注帖子,有机会还要做更好的矿石机和单管机,下届论坛大赛参赛我一定做一个漂亮的矿石收音机!

网友:
做的好漂亮啊

网友:
那个老电铃变压器漂亮。

网友D:
小变压器无有高压,管子的高压是从何处取得?

网友E:
制作的不错,难得这样好的电铃变压器,高频电路就近焊接,低频电路走线焊接。这样的制作尤其用手头的电阻串联只能用就近焊接,焊的也挺好。

网友F:
正需要这个电路,先收藏了!

网友G:
电铃变压器 小铁盒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变压器无有高压,管子的高压是从何处取得?

灯丝电压由电铃变压器独立供电,高压、接地、输出牛次级都用导线外接到胆机。高压取自第二滤波电容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铃变压器 小铁盒很有意思

的确如此。上海永建玩具厂出品的电铃变压器,用料足,做工优,特别是那外壳,油漆颜色漂亮厚实,老一辈爱好者们都知道这种变压器,应该算经典物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需要这个电路,先收藏了!

能帮到您很开心。这个电路我也是从一个胆功放电路里扣出来的,电路简单,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作的不错,难得这样好的电铃变压器,高频电路就近焊接,低频电路走线焊接。这样的制作尤其用手头的电阻串 ...

老师,我正好有个问题请教,这个电路用在我的6p6p单端机中,音量大些(音量电位器转一半)光条跳动明显,音量小几乎就不动了,以为怕干扰邻居休息,家里不能声音不能开的太大,能否在电路上调整一下,即便声音小,光条也跳动呢?还是所有电平指示只有到一定音量信号才闪动,是否调整个别电阻就好。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灯丝电压由电铃变压器独立供电,高压、接地、输出牛次级都用导线外接到胆机。高压取自第二滤波电容正极。

里面如果在加个小高压变压器就可以和其他音源连接了,,,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里面如果在加个小高压变压器就可以和其他音源连接了,,,手艺不错

开始主要想做小巧一些,另外手头正好有一个铝材边角料。这次制作主要是为下一步装机做准备,目的是能点亮跳动,基本上掌握了原理。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老兄的变压器漂亮啊,现在很少见了,期待老兄的大作

网友:
做得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正好有个问题请教,这个电路用在我的6p6p单端机中,音量大些(音量电位器转一半)光条跳动明显, ...

调谐指示管是有一定的信号控制范围,强信号与弱信号不好兼顾,加大范围就出现欧洲的EM4,EM11等双扇形猫眼,上海电子管厂曾经设计6E3双条形猫眼,但没有投入市场。
你这是音频信号用分压电路取出部分信号整流后供给信号栅,如要指示弱信号可以去掉阴极电阻,输入端两个分压电阻可用470K电位器代替以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后再测量用分压电阻代替。
如果对弱信号觉得还不理想就在信号入端增加一级晶体管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谐指示管是有一定的信号控制范围,强信号与弱信号不好兼顾,加大范围就出现欧洲的EM4,EM11等双扇形猫 ...

谢谢老师,回头我实验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谐指示管是有一定的信号控制范围,强信号与弱信号不好兼顾,加大范围就出现欧洲的EM4,EM11等双扇形猫 ...

我在坛里见过一幅图,就是您说的带晶体管放大的电路,较之复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坛里见过一幅图,就是您说的带晶体管放大的电路,较之复杂些。

也可以用微型(笔形,拇指管,毛毛管)电子管放大。双三级各给一只猫眼。

网友:
今天在无线电杂志上拍到的

网友I:
这个电铃变压器壳子漂亮,这是我的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再装一次矿石机,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铃变压器壳子漂亮,这是我的

漂亮!您这个小机器是单纯的电平指示器吗?两只6e5,两只6e2调谐指示管,是如果供电的?高压哪里来?是外接胆机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说我啥时搭棚焊能达到横平竖直呢?看到坛友走线很整齐,是否有什么诀窍,我都是就近焊了,内部很 ...

然而布线横平竖直对于音频还行对于高频来说并不是好习惯,接线平行的会互相之间发生感应。因而还是不要弄成那样的好,尽量让接线短一些,简化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您这个小机器是单纯的电平指示器吗?两只6e5,两只6e2调谐指示管,是如果供电的?高压哪里来?是外 ...

有一个外接的独立小茶叶罐做的电源,我的是两个6e2两个wy2p,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然而布线横平竖直对于音频还行对于高频来说并不是好习惯,接线平行的会互相之间发生感应。因而还是不要弄 ...

谢谢老师指点!这坛里我有几个像您一样的良师益友,我受益匪浅,每次我焊接胆机时都想搭的漂亮些,都不想剪断阻容管脚,距离就近接,我手里有些阻容件(都是些好东西,红袍绿袍铜脚的),不想浪费也不想为一个电阻再购买了,但阻值经常与电路不匹配,就串联,有时一个电阻四五个电阻串,很占地方,但他们表现很优良。就近焊接,电路搭出的确看着很乱,看来很科学。记得冯报本大师所著《怎样装配收音机》里专门介绍焊接技术,阻容件位置要科学合理,还要便于检修,我也是学习实践中。感觉优秀的无线电搭棚焊接也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这坛里我有几个像您一样的良师益友,我受益匪浅,每次我焊接胆机时都想搭的漂亮些,都不想 ...

算是益友吧,良师算不上,基本上焊接就是这么个原则,其实说到容易检修,这在今天也是没有必要的,今天原件质量很可靠,不用经常的检修拆装,尤其是电容,已经基本上不坏了,除了经常换换大电解,别的貌似都是木有问题的,所以设计线路的时候少设计节点,能用电子管管座搭桥的从管子内部两个角连接的,就不要用外置电线,这样就尽量减少了电路分布电容和电感,避免了高频的耦合,对于制作高频电路时很有利的,也就是音频放大器可以讲究将就 。

网友(2018-09-22):
两个字: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