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V直流电压表改5A电流表!

楼主(2015-06-23):
手头有个10V指针式电压表,想改成最大量程5A的电流表,然后然后安装在48V电动车充电器上,想看时实充电电流,拆开之前总电阻是6.27K,串的电阻值是6.12K,表头内阻值为0.16K,现在将6.27K电阻去掉,在并联一个10欧姆的电阻,实验指针直接满表,我计算是48V除以10欧姆,然后应该是4.8A,不知道怎样对不对,请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27=1.6mA
5000mA/1.6mA=3125
160ohm/3125=0.05ohm

第一行没有改前满表最大是1.6MA,第二行5A是1.6MA的3125倍,第三行没有看懂,难道是电阻值需要0.05欧姆

网友B:
表头并联10欧显然不对。
楼上计算出总电阻很小,没有专门设备要准确取这么小的电阻非常困难。

最好实际串个标准表,估算一段电阻丝并在被测表(根据情况加长或减短),当标准表指示5安时,被测表刚好满刻度,此时的电阻值就是你需要的。

网友B:
10欧电阻流过5安电流,想想就知道功耗大得可拍,电表变电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A * 160ohm = 256mV
256mV / 5A = 0.05 ohm

看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并联10欧显然不对。
楼上计算出总电阻很小,没有专门设备要准确取这么小的电阻非常困难。

谢谢了,我只是轻轻点一下接触时间很短

网友C:
用个可调电阻并在一段康铜线上然后接表,自己随意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欧电阻流过5安电流,想想就知道功耗大得可拍,电表变电炉了。

找了两个0.1欧姆检测电流电阻并联,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两个0.1欧姆检测电流电阻并联,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应该差不多了。由于5A电流较大,还应考虑电阻的功率。
你作为充电指示,观察大概电流,应该可以满足了。
需要重新标注,满刻度弧长分5等分,每一份代表1安,从左往右分别就是1/2/3/4/5安了。

0.05是并联后的总电阻,实际取值略大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作为计量表,需要用标准表校准。

网友D:
我一只表头加大电流,我用的是漆包线(相对个小电阻)。串联个相对准的电流表。渐渐调到的我要的电流为止。因表头的两边不是最准确的,我是调到中心位置。比如你要5A的,那么在中间就是2.5A,调好后再调到5A,看满刻度对不对。我是这样做的,不知大家对我这样做的办法是否正确,请说下你们的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只表头加大电流,我用的是漆包线(相对个小电阻)。串联个相对准的电流表。渐渐调到的我要的电流为止。 ...

磁电系的表头对直流而言,理论上是线性的。指针偏转角度与电流大小成正比。

由于工艺和装配等种种原因可能产生非线性,也在误差范围内。
非线性严重的偏转位置不是固定的,也可能在起始段或者在末端,用中心值来将就也不一定很科学。
用标准表比对,找到线性差的范围,兼顾其他刻度。最好的办法是另画刻度盘。

漆包线(铜)作为小电阻代替正规的锰铜电阻也可以。只是温漂大,稳定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可调电阻并在一段康铜线上然后接表,自己随意调校

感谢各位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