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S TFTC4U771A AM波段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5-06-24):
ALPS TFTC4U771A 网上有网友在尝试使用其AM波段是发现要么无台,要么灵敏度低。

http://jackwrh.blogchina.com/1514294.html

这明显对不起她 “顶级高频头”的名号。

打开屏蔽罩发现其AM芯片为LA1137N,

该芯片是三洋半导体公司开发的高新能车用或音乐中心用电调谐AM收音机芯片解决方案。

这是她的官方手册: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dl/Scans-066/DSA2IH00186934.pdf

如此好的东西竟然不能用,枉费我近100大洋?!!!

众所周知,商品出厂之前必然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大名鼎鼎的ALPS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必然是引脚接错了,静下心来再挣扎一下……

经过分析,恍然大悟,如下图 AM的不同部分

工程师使用了KV1296 双三联变容二极管 (红色箭头指示的2个过孔,物理上是相通的,走线在另一面),天线部分使用了复杂的一次和二次AGC。
且AM部分和FM部分完全独立。

懂了吧,问题出在这。

第一个分析这个高频头的那位误以为连着第8脚的两只SOT223 封装的是变容二极管,而不知那个SOP8封装的 296 是什么东西,想当然地认为,第8脚是AM-VT。

然后后面的各位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那样了。

那么第8脚是什么呢? 它是LO/DX选择,当该脚电位大于1.5V(对地,实测)时,天线信号经过衰减再进入高放;

好了,回过头来,ALPS TFTC4U771A AM波段使用注意事项:

1. 只用AM波段的接法:

    PIN4      ---------   VT
    PIN6 及外壳  ---   GND
    PIN7       ---------   ANT
    PIN8       ---------   AM-LO/DX
    PIN10     ---------   AM-B+  (电源)
    PIN11     ---------   AM-Vsm (AM场强表,可选)
    PIN15     ---------   AM-AF-OUT (音频输出)

    足矣;

2. 做好电源滤波,推荐8V,AM波段消耗电流近60mA,LA1137N集成块微热(有点烫)的,没关系;

3.调谐电压最好独立稳压,范围约0.5V~7.5V,电压过低 变容二极管Q值低,过高(超过30V,一般不会达到30V)可能烧毁变容二极管;

3. 推荐环形天线,另一端接地,能有效减少电场干扰的噪声,磁棒线圈也行,但效果相对较差;

4. 由于中频使用450 KHz,所以想用SC3610做频率显示的(其默认AM中频455 KHz),可能会遇到收到的台频率低5 KHz的情况;

其实她的AM效果真的不错,只是我们不懂她。

ps:纯技术交流,非广告贴,具体其他的事项自行脑补。

网友:
记号,早有听闻该头,有机会玩玩,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再挖掘一下afc功能吧,没有pll的用法有跑频的问题。

网友:
有时间把我买的两个也折腾折腾。

网友:
说这么牛谁敢交流。呵呵

网友:
感谢LZ这样的细节都能研究出来。

网友:
都以为AM是坏的!!!

网友:
阿尔派一体化的好像也是这种情况,用到的“562”也是三联变容管吧?
这个也有两个,改天一起看看试试。

网友A(2015-08-27):
哪位朋友会搞程序,原理图全有了,PCB也有了,就缺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朋友会搞程序,原理图全有了,PCB也有了,就缺程序了。

您另开一帖吧,这边看到的不多。其实,核心是在于LC72131与MCU的部分,即数调控制板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位朋友会搞程序,原理图全有了,PCB也有了,就缺程序了。

我也买了这款高频头,打算用来改造手上的收音头,这台收音头采用是BA1450和LC72130组合。不知道你手上有没有多余的PCB?利用LC72130来控制车载高频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款高频头,打算用来改造手上的收音头,这台收音头采用是BA1450和LC72130组合。不知道你手上有 ...

只有两套板子。目前没控制程序,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套板子。目前没控制程序,不能工作。

你好,能不能转让1张PCB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套板子。目前没控制程序,不能工作。

麻烦你发几张PCB的照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发几张PCB的照片,谢谢。

兄弟是508寝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发几张PCB的照片,谢谢。

网友:
谢谢zfl7兄弟 发的照片,最好也能把安装车载高频头的PCB也发下。

网友:
高手,顶一个。。。

网友C(2015-09-27):
继续关注!!!!楼主推出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关注!!!!楼主推出套件吧

不好意思哈,我是自己玩玩的,没这个精力搞套件。

其实买来的高频头接几根线就能用了,再进一步就是买个塑料壳装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另开一帖吧,这边看到的不多。其实,核心是在于LC72131与MCU的部分,即数调控制板部分

老师能不能画一张FM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不能画一张FM的接线图?

PIN1         FM天线
PIN2         地
PIN3         FM电源正 8V左右
PIN4         调谐电压 0.5~8V左右
PIN5         FM本振电压输出,可接频率指示(也可不接)

PIN17       FM立体声指示 收到立体声 0V;无立体声 8V(可不接)
PIN18       调谐指示,收到台 8V;无台 0V(可不接)
PIN19       FM电源正 8V左右
PIN20       左声道
PIN21       右声道
PIN24       FM场强指示 约0~5V范围(可不接)

红色为必接引脚,最少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N1         FM天线
PIN2         地
PIN3         FM电源正 8V左右

是淘宝95块钱那个不?梅老师这个会跑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淘宝95块钱那个不?梅老师这个会跑频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30919-1-1.html

网友:
AM的声音输出是15脚还是20 21脚?

网友:
梅老师我不是很明白,那AM的调压脚和FM的调压脚共用了?都是4脚了?

网友D:
梅老师看看这样接有错不?AM/FM,没有水平,所以只打算做最简系统,做AM/FM,请仔细帮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梅老师看看这样接有错不?AM/FM,没有水平,所以只打算做最简系统,做AM/FM,请仔细帮看看,谢谢

可以这样用,发光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用,发光二极管接反了

谢谢,梅老师,我试买一个,现在95块包邮,不成功找你帮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梅老师,我试买一个,现在95块包邮,不成功找你帮我啊!

话说这高频头真的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高频头真的很贵

我在广东珠三角,有40多个台,不知会不会串台,做一个试试能收多少个台

网友D:
请问8脚接地是近程还是远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8脚接地是近程还是远程?

接地时远程

网友:
买了一个回不了,请问哪一个脚是1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用,发光二极管接反了

收不到台我晕,急求帮助

网友:
有箭头的是1脚对不?

网友:
解决了,跟普通的LA1787高频头一样,他能收到的这个也能收到,声音也差不多,就是说90块钱跟20块的差别不大,AM好像不错啊,抗干扰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30919-1-1.html

那个仰角FM的天线,实际阻抗是75欧姆的,属于半波平衡天线。
全波天线是300欧姆的
那个阻抗匹配器应该是75/平衡转换为75/不平衡

网友:
因坛里有楼主这样一帮乐于分享的朋友,我的业余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

网友(2015-11-09):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学习了!

网友E:
跑台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谢谢老师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台有办法解决吗

一般是PLL。也有可以是AFC,但是比较复杂

网友(2016-01-03):
ALPS TFTC4U77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用,发光二极管接反了

梅老师想用LA1247做收音机,这个红剪头标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2016-02-13):
请问梅老师,这个收音头的FM单声道,立体声选择开关是第几引脚?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N1         FM天线
PIN2         地
PIN3         FM电源正 8V左右

请问梅老师,这个收音头的FM单声道,立体声选择开关是第几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梅老师,这个收音头的FM单声道,立体声选择开关是第几引脚?

具体哪个脚我不知道,可以找一下和LA1867 第5脚相通的外部引脚。
官方手册说是可以用1M欧电阻跨接LA1867的第5脚和电源正,来强制单声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脚我不知道,可以找一下和LA1867 第5脚相通的外部引脚。
官方手册说是可以用1M欧电阻跨接LA ...

谢谢梅老师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N1         FM天线
PIN2         地
PIN3         FM电源正 8V左右

梅老师,FM输出还要不要接去加重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梅老师,FM输出还要不要接去加重电容呢?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30919-1-1.html

这里面的线路已经经过实践和完善,请参考

网友:
可以参考修正后的电路,同时增加了afc功能,不会跑频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30215-1-1.html

网友:
有机会俺也整一个来试试,俺买的车机里的高频头比这款小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脚我不知道,可以找一下和LA1867 第5脚相通的外部引脚。
官方手册说是可以用1M欧电阻跨接LA ...

拆开看了一下,发现1867的5脚只有一个电容接地,并没有引线与高频头的某一脚相通。

网友:
可以看到1867的5脚只有一只贴片电容接地

网友F:
梅老师,可以从1867的5脚拉一条线出来接1m的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梅老师,可以从1867的5脚拉一条线出来接1m的电阻么

可以的,你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你试试看

梅老师你有玩过LA1235不?那个双中周你有绕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梅老师你有玩过LA1235不?那个双中周你有绕过不?

绕过,失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N1         FM天线
PIN2         地
PIN3         FM电源正 8V左右

搭好了电路,检查无误后,FM通电后无声,

1,运放输出的电压是1.2-7v,但是电位器中点到地为0v时,运放输出的电压突变为7,2v。
2,调节电位器,18脚电压有变化,大约在0。几v到2v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搭好了电路,检查无误后,FM通电后无声,

1,运放输出的电压是1.2-7v,但是电位器中点到地为0v时,运放 ...

要接音量放大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接音量放大器的

运放电压跟随问题找到原因了,是电位器的地线没有与高频头相连,连上后问题解决。

但是高频头还是不工作。

哪位有多余的高频头,转让给我一个,先谢了。

网友:
1. 只用AM波段的接法:

    PIN4      ---------   VT
    PIN6 及外壳  ---   GND
    PIN7       ---------   ANT
    PIN8       ---------   AM-LO/DX
    PIN10     ---------   AM-B+  (电源)
    PIN11     ---------   AM-Vsm (AM场强表,可选)
    PIN15     ---------   AM-AF-OUT (音频输出)

请问梅老师,
   PIN19在AM时有用吗?

网友(2016-05-03):
PIN8空置似乎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