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anyo no m 4500k收录机电路图及印版图。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6-25):
今天买了一台sanyo no m 4500k收录机,外壳无裂侧面有些许磨损,收音无台开机咔咔想。放音不转但有电机转的声音,想修复它,没电路图,请师傅们帮助找找。修它心里无底气。不行就出了它.还是想练练手,呵呵,

楼主:
另:求录放部分皮带一套。请提供购买信息。谢谢

网友:
Sanyo M4500K原理图

SANYO M-4500SCH.pdf

4500Schemat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求录放部分皮带一套。请提供购买信息。谢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3570201010zh4.html
打理时务必拧干净螺丝再取主板。
欲想取得好效果不能偷懒功能开关统统得分解清洁。
皮带不在乎价格的去这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楼主:
谢谢小伙伴们,谢谢,师傅们,谢谢前辈们。真的很感谢!

网友A:
这个机器,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毛病的,除非人为的。各个拨动开关必须清理干净,机械传动部分清洁上油,皮带最好也换新的。

楼主:
我最怕录放机的皮带,很难调准,也比较难配。我这台20元在垃圾回收站买的,品相很好。就是侧面边愣磨掉稍许银灰色漆,别的完好无损。所以想修好它。因为怕老婆骂,所以放地下室藏着,因而无法给大伙上图,见谅,等我打理好在给大伙看看。谢谢大伙的帮助!特别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怕录放机的皮带,很难调准,也比较难配。我这台20元在垃圾回收站买的,品相很好。就是侧面边愣磨掉稍许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楼主:
哈哈,一套皮带20元,跟我的机子一个价了,不过我拆检过,一定会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毛病的,除非人为的。各个拨动开关必须清理干净,机械传动部分清洁上油,皮带最 ...

谢谢指导,打理时如遇到困难会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毛病的,除非人为的。各个拨动开关必须清理干净,机械传动部分清洁上油,皮带最 ...

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调频指示Led不亮,调节哪个半可变?还有电平表的摆幅不太一样,调节哪个半可变?您能结合图纸,告诉我具体半可变的标号或在图上圈出来吗?另:向您汇报情况进展,收音部分基本正常,录放部分电路问题不大,马达故障不转。谢谢。

网友A:
电平表可以调节P104可变电阻试试吧。至于调频指示灯嘛,查看一下HA11227芯片功能吧。也受接收信号强弱影响的。具体看看是否是该集成块的8脚或者16脚的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表可以调节P104可变电阻试试吧。至于调频指示灯嘛,查看一下HA11227芯片功能吧。也受接收信号强弱影响的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表可以调节P104可变电阻试试吧。至于调频指示灯嘛,查看一下HA11227芯片功能吧。也受接收信号强弱影响的 ...

老师,查了,8脚是灵敏度调节,16脚是压控。呵呵,谢谢您。

网友:
“调频指示Led不亮”,我的机器是HA11227外面的10K可变电阻接触不好,正常5.6K就会亮。各位朋友,这机器的功能开关接触不好,维修后更差,有什么方法?想改成电子开关,有没有改过的?

网友(2017-07-20):
磁带速度快调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