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怀若谷S类,重拾S类功放制作

楼主(2015-06-25):
很多年以前邮购过一款电子报上的S类功放板,声音很有特别之处,闲来就重拾制作了一个,音质出奇的好,

比当年邮购的要好得多,当年的那个板子用的是NE5532和小功率TIP41,42。

加进了偏置和零点调整,实际零点可无须调整,上图:

试验电路,用洞洞板比较快捷

第一个NE5532一定要加上散热,稳定性很好,

毕竟只是用NE5532来推,功率不是很大,后级功率管是常用的东芝管,

IC供电用LM317和LM337做可调稳压,正负15V即可,功率管用正负35V可以获得更好的动态和功率输出

静态电流在功率管的电源脚上串个电流表,调整到60mA以上就行,也可以按个人喜好调整。

看论坛里也有烧友制作,说问题多多,实际我在制作过程没遇到任何问题,

要注意的就是电桥的精确度要高,尽量做上下对称性一至,开到爆棚也没问题,大动态也没有出现零点不稳现象

可以筛选IC来调整零点,零漂能在50mV以内。

整个听音平衡,低音下潜、层次、力度都很漂亮,比各类功率IC都要好,不挑箱,与纯甲音质无差,更节能

只用了东芝管,音色稍暧,清晰度,明亮度稍差,当然那只是相对一些高档对管而言,值得制作

补充内容 (2016-1-2 14:39):
已经配上小全铝机箱,运放选了单运放OPA552,高压正负30V供电,选了日立场效应中管2SK213,J76两并联,音质完美,没削波,没破音,音质优于集成类。值得制作,有时间画个PCB去打样,原机给好友抢去听了,没留照....

网友:
这个未试过,但试过架构差不多的AA类前级.声音很不错的

网友:
技术帖顶一个!

网友:
用此电路结构制作过耳放,频响、动态、信噪比都没得说,至于音色则是各有所爱了。

网友:
欠个机箱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松下的东西,在烧友平价不高的技术.松下在扩音机领域没有什么地位.

松下在音响测试仪器方面却很牛哦,很多音频频谱分析仪都是声学实验室必备神器。

网友:
看过电子报上的原文,感觉不错,但是没做过!

网友:
我们接触的都是常规项目仪器,还廉价,如接触一下法国德国的仪器,无论常规还是尖端一点的仪器精度好得j,日美的扔一边去

网友:
就是那个价贵呵

网友B:
60MA的·电流你那单薄的散热行吗

网友:
焊工不错,这个电路有年头了

网友:
虚怀若谷S类放大器。有那位矿友普及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MA的·电流你那单薄的散热行吗

电路板的大小是12cmX7cm,散热片是从150w功放拆一半出来的,后级供电70v,
70vX60mA=4.2w,静态功耗4.2wX2=8.4w,还不如一个满功耗的LM7812三端稳压,
你说用一个75w的散热行不行?且不说还能加散热风扇。这功放最大不失真功率还不到30w,双声道60w

网友C:
后级用三极管就是个错误,NE5532 推动肯定功率不足,输出级应该用场效应管。

网友D:
貌似没有温度补偿,不知静态电流是否稳定?

不知道这种反馈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请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没有温度补偿,不知静态电流是否稳定?

不知道这种反馈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请科普。

电桥原理。

R5-R8四只电阻构成一个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用三极管就是个错误,NE5532 推动肯定功率不足,输出级应该用场效应管。

这只是实验电路,NE5532工作比较极限,怕烧了对管,手头上没有便宜的场效应管,随便拿了对东芝管,主要是烧了不心疼 正式打样时可能会用场效应管

网友:
N年前就玩过大声点就失去真

网友(2016-01-15):
把后级分立件换成交叉耦合射随器更好

网友:
楼主 牛上的线 是用热缩管套起来了  还是就那样的

网友:
赞楼主的手艺一流

网友:
期待S类放大器大放光彩

网友:
我八几年装过S类功放,电路是无线电与电视上的效果!好不加前级时把耳朵贴在喇叭上也听不到一丝嘈音!

网友:
真没注意S类音频功放,那时光搞OTL和OTL了,有空试试。

网友:
头次听说S类功放,有空想玩玩小甲1969。哪个适合?

网友:
N年前做过,没听几次,吃灰去了,感觉和724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