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儿时旧梦——上海144修复记

楼主(2015-06-28):
       二年前在整理历史遗留物时,找到一堆少儿时DIY收音机时剩余的电子管零配件,引起了对当年学习无线电知识,到处采买(或自己动手制作)零件,装配和修理各类机器的回忆,从电子管到晶体管,从收音机到电视机,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享受了成功的快乐。面对剩余的零配件,又有了重温儿时旧梦的冲动,虽然已有三十多年不动手了,但还是想再体验一把DIY的过程。
       随着科技进步,电子管技术早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退出市场,很多配件很难凑齐了,另外受加工条件和制作材料的限制,一些部件也难以完成,因此决定先从旧货市场着手,看能否淘到残旧的机器,利用原有的机芯进行拼凑拆装,以享受其动手的过程。可惜,目前所在的是一个移民城市,当年这类已淘汰的笨家伙早在迁移时就原地被抛弃了,在旧货市场上难寻踪影,于是又开始在淘宝网上搜索。
      网上有很多具收藏价值的老旧电子管整机,也有一些残旧的机体以配件出售,经过反复选择,拍得一台当年上海出品的经典名机“上海144型电子管收音机”。该机的机芯部分基本配件齐全,但不能通电了;机箱部分就是个框架,其刻度盘、面板布、后背板都没有了。

机芯原图:

机箱原图:

       现在的快递真是不给力,拿到手时机箱已四分五裂,机芯的铁底盘变了形,音调开关的三个琴键断了,幸运的是机芯整体基本完好,对机器的整体修复影响不大。接下来就是体验DIY的过程了。

收到的已散架的机箱:

收到的已变形的机芯:

第一步是对机芯的基本情况进行检查。
       由于年代远久且使用环境恶劣,机芯表面沉淀了厚厚的油泥,一些纸质电容破损,所有焊点和触点氧化发黑,存在不少断线。经测量,几个关键部件都是完好的,且品质还不错,足以说明当年产品的工艺和质量是过硬的。

机芯上严重油污的机芯:

机芯内部情况:

第二步是拆卸各个组件便于清理。
       将机芯上的各个部件进行分拆并彻底清理。对油污、生锈部分进行清洗,对各零件进行测量保留好的替换坏的。
对机芯铁底盘进行整形,换上新邮购的电子管磁管座。

机芯底盘整修和清理后:

第三步重新组装机芯。
       因本人不是以收藏为目的,纯粹是享受DIY的动手过程和成功喜悦,所以没有局限于修旧如旧,而是全部拆了重装。在整机装配中除更换了全部破损、漏电的纸质电容和部分电解电容外,保留了其他所有的电阻和部件,并保持了原有的结构。
新使用的金属化电容和磁片电容其体积均比原来的纸质电容小,所以在元件的排列上作了调整,减少了一些连接线,使之更加紧凑,感观也比原来的要好些。

元件排列一:

元件排列二:

       在优化部分零件的布局和连线基础上,将各部件还原。经电路检查无误后,可通电开机了。

已重新组装的机芯:

机芯通电正常工作了:

第四步修复机箱
       用胶水将散架的机箱粘合,山寨了机箱的后背板,找了一块留存了几十年的布头当机箱的面板装饰布。

重新粘合的机箱:

自制的机箱后盖板:

新制作的机箱面板:

第五步大功告成
       将机箱重新油漆了一下,又从网上淘得一块上海144型收音机的刻度盘,整机总装后就修旧如新了。

整机组装完成:

       修复后的机器经过简单统调,其性能不错,各波段灵敏度挺高,声音大,效果好,胆味十足。

网友:
真有你的!等于重新自装一次

网友:
非常好,支持!高手啊

网友:
这个要坚决支持一下!

网友:
自娱自乐,楼主很享受过程吧

网友:
DIY的乐趣就在于此……

网友:
高人妙手,老机新生。

网友:
高手啊,相当于重新做了个机子。

网友:
这个可要费力气了,佩服楼主的耐心,也给老机修理做了个示范!

网友:
重温时代经典,修复一代名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赞!我的短波2开关坏了,按键断、其中移动的胶木片断,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吗?谢谢。

楼主手艺不错。想问下楼主机箱用什么胶水粘接比较好。是不是木工胶 还有就是我是上海161-1机箱木纹皮脱掉了,请教下怎么处理比较好?是直接上油漆还是重新用木工胶粘贴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到老用到老!\

网友:
工程浩大,效果如意,心情愉快。

网友:
高手啊,比重新做了个机子还难。

网友:
真真的DIY高手啊,必须赞一个。

网友:
144的壳子不太结实容易散架。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老机器又换发了青春与活力。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和点评。坛内已有很多老旧电子管收音机修复的帖子,本人也是从中学习收获了不少的经验,向坛友前辈们致敬。
因受上传图片的限制,昨天少发了一个图片,今天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我的短波2开关坏了,按键断、其中移动的胶木片断,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吗?谢谢。

你好,短波2开关按键断了,如果拾音功能基本不用的话,可将拾音的开关按键换过来暂用。这个键操作时受力较大,断裂面不太容易用胶粘合,即使粘合了可能寿命也不会长久。坛中曾有过144机按键修复的帖子,你可以查一下。移动的胶木片断了,可以用环氧树脂胶粘合,但注意不能影响胶术片的移动,我的三个音调键也是移动胶木断了就是用此法粘合的。
另外,可经常关注一下器材交换栏目,那里前两天就有144的拆机件,其中就有波段开关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想问下楼主机箱用什么胶水粘接比较好。是不是木工胶 还有就是我是上海161-1机箱木纹皮脱掉 ...

你好,机箱的胶合板(木纹皮)脱胶起层的话,可用木工的白乳胶填充在起层的缝隙中(必须填充满,不要留空),然后用重力平压24小时即可。如果胶合板有多层脱胶起层的话,用上述方法逐层处理效果会更好些。机箱的四个边角脱胶的话,最好用AB胶粘合,AB胶粘合快速(三至五分钟即固化)且强度高,但注意用多少调合多少避免浪费。

网友C:
想把163-5音调的琴键开关用在---144上怎么接?谢谢!

网友:
前辈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很好的方法。

坛中这个帖子“我打理了一台上海牌144电子管收音机,乐在打理的过程中。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1744-1-1.html”其中有短波2按键开关的修复。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把163-5音调的琴键开关用在---144上怎么接?谢谢!

你好,本人不太清楚163-5的音调开关部件结构,从电路图看163-5的音调网络电路比144的简单,如果不须用22K电位器调整频响,可参照163-5电路接入,如要按144的音调网络电路接入,请参照下图144的开关部件结构改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机箱的胶合板(木纹皮)脱胶起层的话,可用木工的白乳胶填充在起层的缝隙中(必须填充满,不要留空 ...

感谢楼主指点。经验不足。让楼主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指点。经验不足。让楼主见笑了。

不客气,大家共同交流,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可要费力气了,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C:
用了很大的功夫,该加上调频。161-5的音调班是比144简单只有3条线而144至少5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很大的功夫,该加上调频。161-5的音调班是比144简单只有3条线而144至少5条,

你分析得对,144的音调网络比163-5多了电位器调节电路,所以复杂一些,多了电位器的引线,其负反馈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工程量不小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