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ATX,世纪之星

楼主(2015-06-28):
(图片)

网友:
还不错,用了许久还没爆电容。
航嘉的也经常有爆电容的。

网友:
世纪之星,用料尚可,属于性价比较高的。维修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步骤很明确,不错

网友:
手到病除,学习。

我收集了好几个,也不知道做什么用。估计只能当配件拆点元件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我遇到一个电脑,能开机就是过上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会自动关机。。当时认为是系统或都主板的问题。后来换了电源就好了。。这电源的那部分出问题啊?

网友:
这个十二伏正常,五伏和三点三伏一带载十二伏就上来了

网友:
功率变压器EI33C,估计实际输出功率不超过25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我遇到一个电脑,能开机就是过上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会自动关机。。当时认为 ...

开机量一下各组电压正常么,可能是输出滤波电容鼓包,全部换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我遇到一个电脑,能开机就是过上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会自动关机。。当时认为 ...

不知道是重启还是关机?一般是带载能力不行,当然电容是重点;不过也有例外,我就遇到过肖特基整流管软击穿不停保护性关机的

网友:
去年拆了十几个电脑电源,只有长城和HP的PFC电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网友B:
请教楼主,家里电脑最近开始发现关机后液晶黑屏,电源,cpu的风扇都在转,只能关插板,下次再开机的时候,打开插板,电源风扇,cpu风扇又转了,再按下开机键,电脑可正常启动,
今天替换一电源,发现电脑开关机都正常,最后发现我的电源空载不接主板,插上电源线,一样自己就转起来了,好修么,烙铁,万用表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家里电脑最近开始发现关机后液晶黑屏,电源,cpu的风扇都在转,只能关插板,下次再开机的时候,打 ...

顺着绿线查;有对地短路的原件

网友:
赞一个,妙手回春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世纪之星电源,工艺还行。

网友C:
你确定那个APC电感里黄灿灿的就是铜??好多都是铝的,不信你可以刮开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那个APC电感里黄灿灿的就是铜??好多都是铝的,不信你可以刮开看下:

装好了;以后刮

网友:
我不会修,学习了

网友:
看有到楼主那破万用表我醉了

网友:
我有一块小电源 也是开机风扇转下就停,电容没有鼓包 又是件也修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二伏正常,五伏和三点三伏一带载十二伏就上来了

这个的48V也是一带负载就低下来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27315-1-1.html

网友:
修和220直接接触的要小心

网友:
通电后,把直流5V也要当成220,进行防范

网友E:
进补贴,学习了,我的一个电源通电后没有5V电压,应该是辅助部分出了问题,该怎么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补贴,学习了,我的一个电源通电后没有5V电压,应该是辅助部分出了问题,该怎么检查?

实在修不好加个12V板子进去;12V供494电源,7805降压5VSB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修不好加个12V板子进去;12V供494电源,7805降压5VSB

我试试,再查一下5V电路部分,实在不行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世纪之星的电源,原因是辅助电源的保险电阻和一个稳压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