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壳子是什么机器的窝,两管机60-100MHZ的

楼主(2015-06-28):
  这个不像是收音机啊 连喇叭都没地方放 这个壳子和底板能改个什么?

网友A:
可以做收音机,喇叭开口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收音机,喇叭开口向上。

两管再生机? 喇叭恐怕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管再生机? 喇叭恐怕放不下

记得有一款东湖的四灯电子管收音机很小。

网友:
是不是信号发生器

网友B:
我记得是超再生调频机,转让么,有兴趣

网友:
原本有可能是频率转换器,把调频信号转换成调幅信号然后可以让普通调幅收音机接收。过渡时期的产物。

网友:
就一空壳子

网友C:
好像是电子管超短波治疗仪!

网友:
这两老钮不错,象个治疗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电子管超短波治疗仪!

后面有天线与地线标志 不像治疗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超再生调频机,转让么,有兴趣

您喜欢这个壳子?

网友D:
当年国产最简易的FM TUNER,船长和乐潘说得靠谱

就连型号命名都是受北极熊文化影响的YK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国产最简易的FM TUNER,船长和乐潘说得靠谱

就连型号命名都是受北极熊文化影响的YKB

哦 是FM调谐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