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90c+维修一例

楼主(2015-06-28):
今天拿到一个故障的vc890c+,新型单片机版的,20M欧档开路显示6M,不能回到ol,其他档位正常,测量速度不错。
开始以为是板子受潮影响了绝缘,拆下pcb板有电吹风吹,但装上以后反而只有5M了。数字还慢慢上涨。一头雾水。重新检查个档位发现二极管档也不对,显示1.6v多一点(二极管档与通断挡共用一档,通过按钮选择,开始时忘检查来了)。大致有些方向了,应该是开路电压偏低,还随温度变化,这样就好找了。
先用另一只表测量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然后用电烙铁逐点加热主芯片和三极管,二极管。终于在两个紧挨在一起的三极管处一加热电压就下来。应该就是它了。标识时L6,是9013系列的,翻箱倒柜也没有一样的,最终找了只F152也是9013系列的,应该可以替换。
上面的那个坏了。这两个串接的三极管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

装上后测试开路电压3.2v(惊喜!比一般的表要高),20M档也回到ol了。
测试2.3M电阻
测试二极管
测一下发光二级管
二极管档最大可以显示3v

网友:
这个毛病不好修啊

网友:
单片机的版比原来的7106版结构简单,应该精度更高。

网友A:
有没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图纸的?

没有图纸

网友:
不错,竟然用温度法排查故障源,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表 开始是交流电压闪一下就显示为0了 其它正常 后来也不闪了 直流电压 电阻档都偏高 电阻不归0了 当初买这表是看好测温度 测T12白光地 那天也修修试试

网友:
能人在民间啊,高手高高手呢,

网友:
牛人测温查故障

网友:
恭喜!思路清晰,方法正确

网友:
我也有一台890C+增强版万用表,被人误测交流电烧毁,测量主回路电流很大,怀疑有短路,断开主控电源端,电流马上降下来了,确认是单片机烧毁。没得更换,最操蛋的设计,用单片机做主控,完全就是一次性产品,主控挂了就意味着报废

网友:
我的890d还是牛屎,测试精确度还可以。以前拆时看见小孔螺丝刀就上,把黄色可调电阻搞坏了,又换个正常了

楼主:
今天发现vc890c+的2000uf档实际量程在10000uf以上,最大能测到多大还没验证

网友:
故障的vc89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