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国林小直手电筒拆不开 请帮助

楼主(2015-06-29):
我的国林手电筒 小巧玲珑 挺好用的 最近 不太好用 想打开看看 维修一下 就是拆不开 请高手帮助 谢谢
  我使用各种办法 甚至使用老虎钳 也没有拆开 几乎把它搞坏了 留下了一些白色痕迹 图片顺序有些乱 我还不会调整 谢谢大家关注支持

网友A:
我有一个类似的,是从上面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类似的,是从上面拆的

请详细发图片说明一下 好吗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详细发图片说明一下 好吗 谢谢关注支持

没有图,不知放哪去了,你图上好像是缝隙的那块应该能拧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不知放哪去了,你图上好像是缝隙的那块应该能拧开的

    我也想那里可能  能拆开它  可是 我费了很大的劲 也没有拆开 不敢 强行拆卸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B:
公安手电和它一样从头里面拆,不能拧开。我修过好几个公安手电,找对门路很好拆开,几乎就不用工具,设计的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安手电和它一样从头里面拆,不能拧开。我修过好几个公安手电,找对门路很好拆开,几乎就不用工具,设计的 ...

  详细说明你的好办法一下 有图片说明更好 很期待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
把有缝隙的地方拧开,里边有灯泡的那块应该有一个卡圈,用止血钳之类的工具把卡圈取下来就行了没有的没有卡圈,是紧配合,就用电池从后边使劲向外顶,试试看吧。

网友:
一般打开就报废了。。我拆过。。还是大的电筒

网友C:
  我修理过手电筒的开关 驱动器没有打开过 可以试试挤压的办法 图片清楚 批注详细 很好 谢谢分享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理过手电筒的开关 驱动器没有打开过 可以试试挤压的办法 图片清楚 批注详细 很好 谢谢分享支持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这个手电筒是不是 不让拆的那一种 一次性的 一定要拆开 就报废了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这个手电筒是不是 不让拆的那一种 一次性的 一定要拆开 就报废了 谢谢关注支持

一次性不能拆的那种,就是没卡圈那种,找一个和电筒内壁一样粗的铁管从后面向外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次性不能拆的那种,就是没卡圈那种,找一个和电筒内壁一样粗的铁管从后面向外顶就行。

  好的 我去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拆卸开 拧的办法是不行了 我试过了 谢谢热心帮助

网友E:
是电极片那个里面有个弹簧的 外面很难看的到吧

网友F:
第一个图中有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电极片那个里面有个弹簧的 外面很难看的到吧

  我没有看到卡簧  再去看看  谢谢关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图中有卡簧

  没有发现这里有卡簧 我再去找一找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理过手电筒的开关 驱动器没有打开过 可以试试挤压的办法 图片清楚 批注详细 很好 谢谢分享支持

  好的 我去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效果 谢谢关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理过手电筒的开关 驱动器没有打开过 可以试试挤压的办法 图片清楚 批注详细 很好 谢谢分享支持

  你的办法很好 我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打开 谢谢关注支持
有的朋友建议强行拆卸  我的原则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轻易强行拆卸 这样比较安全可靠 否则容易报废手电筒 机器彻底报废了 又实在没有办法打开 就只能进行强行拆卸了 但是也要小心翼翼 三思而行 尽量减少损失 保存它可以修复的可能性  谢谢关心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办法很好 我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打开 谢谢关注支持
有的朋友建议强行拆卸  我的原则是不到万不得 ...

  你说的很对 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应该尽量挽救 轻易不采用 强行拆卸的办法 那样破坏性太大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
先把顶头的透过片拆下(应该有卡槽的),再从后头推出整体电路板,即可看到完整的电路,内有一个升压集成电路和储能电感,很简单的。如果手电没有毛病,建议不要拆!(需要一定的技巧,且需手巧加灵感的

网友:
你的手电不好用多数是开关内簧片氧化引起的,拆开尾部的微动开关,清理一下即可!
你现在是脚疼却去医头了!

网友:
此手电外壳是一体的,是打不开的,除非用钢锯锯开
此手电的好处是能把电池内的电量全部榨干!电池在0.6V也亮,内部有升压电路!@
拆卸尾部开关,先把尾部的按键橡胶拆除(注意不要整坏),在把内里绝缘片取出,就看到开关了,要用技巧取出开关,从开关中部用刀片撬开,注意构造,防止安装时不能复位

网友G:
看下附圖位有沒不同的地方,我以前折過在這個位有卡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下附圖位有沒不同的地方,我以前折過在這個位有卡簧的

此手电固定靠前面透片卡在槽内固定的,没有任何丝扣的!

网友:
绿线所在既是透片卡槽

网友:
这个要么是后面的按钮接触不良,要么是通身和筒头接触不良,清洁一下就好了。

如果一定要拆,这个没有卡扣,也没有什么卡簧。
用纸卷成圆筒,然后顶住灯头上的玻璃,用力往里面塞,然后就出来了,里面就1个0.5W的LED套在一个半透明的塑料筒上,塑料筒里就是看到的那个电路板,电路板上就一线圈,一三极管,还有电容电阻什么的。

拆过N个的路过

网友H:
P张图示意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 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应该尽量挽救 轻易不采用 强行拆卸的办法 那样破坏性太大 谢谢关注支 ...

废物利用 节能环保 人人有责   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精辟成语的精辟成语  很受启发 受益匪浅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那里可能  能拆开它  可是 我费了很大的劲 也没有拆开 不敢 强行拆卸   谢谢关注支持

不要捉急 慢慢来 功到自然成 大家都在想办法帮助你 谢谢关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捉急 慢慢来 功到自然成 大家都在想办法帮助你 谢谢关注支持

  谢谢关心  谢谢支持 不着急 慢慢来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众志成城  一定成功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P张图示意下吧

图片估计看不清楚,偶就拆个出来清洁下顺便拍几张照片给楼主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