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截止管替代遥截止管做中放的问题(转载)

楼主(2015-06-29):
经常有人问6J1等锐截止管替代6K4遥截止管做中放的问题,现将《无线电》杂志1965年第9期“问与答”栏目的解释转载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光说和听没大意义。建议大家实践一下用J管代替K管,从中体会到,为啥要有AGC电路?AGC电路是如何 ...

       超外差式接收原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出现,后来用于广播收音机,利用AGC电路减少信号强度引起的音量变化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特色或优势,遥截止管是为AGC电路专门设计制造的,无论是理论还是电路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听那一套,非要把锐截止管用在超外差式收音机中放,把遥截止管用在音频前级放大。在物资匮乏时期搞瓜菜代情有可原,现在毫无必要,除非是JS推销积压的库存。
    当然这些话对能响派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恶劣的电磁环境造成的干扰。

网友B:
问题是为什么要用6J1代替6K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为什么要用6J1代替6K4呢?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C:
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用6J1做中放不合适。有些人就是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想知道。

一个是吃饱撑的,一个是闲着没事钻牛角尖。
补充一点收音机修理应急代换。
用锐截止式五极管代用6K4,6K3P:
    锐截止式五极管中选用跨导高、屏栅电容小和内阻大的管子也可作高放和中放管,只是不能加自动增益控制偏压,否则当输入较强信号时偏压过大就会产生很大失真。比较适用的这类管子有小型管6J4和八脚管6J8P及其相当的外国管6Ж4П,6AU6,EF94,6BX6,EF80,6N8,EBF80。另外一些作宽频带放大用的锐截止五极管如6J1~6J3和6J5等因屏栅电容较大(大于0.02微微法,而6K4小于0.0035微微法),作高放或中放管时,不易获得较高的稳定的增益,但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可使用。在电池式收音机中,因信号较小,有不少外国收音机采用锐截止式的五极管如1AJ4、DF96等作高放和中放管,并适当加入自动增益控制偏压。

网友D:
并不好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6J1生产数量较多,价格实在便宜因而都想代用,我记得貌似还有穷对付出来的全6J1五灯机的图,应该是装好了也能凑合着听听。但是实际上正如普通三极管很少应用于高频电路一样,其屏栅电容较大,容易经过这个电容产生反馈破坏稳定工作状态,所以屏栅电容大的五极管同样不适用于中频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并不好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6J1生产数量较多,价格实在便宜因而都想代用,我记得貌似还有穷对付出来的全6J1 ...

6A2与6K4现在也很便宜,以前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时期6J1并不便宜。至于全6J1收音机是手中闲置太多的6J1,玩玩而已,未见成功之作,更上不了桌面。6J1用作省电功放还可以,用以修理串丝机的代用管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用6J1做中放不合适。有些人就是拗啊。

那是霸王硬上弓了
坚持要开汽车上月球了,有些时候是强求不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6A2与6K4现在也很便宜,以前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时期6J1并不便宜。至于全6J1收音机是手中闲置太多的6J1,玩 ...

应该就是实验性收音机,不过用作单纯的混频管和低放部分应该没问题,功率放大直接接成三极管增大屏流。

网友:
看来俺手上这一大堆6J1只能用来做耳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实验性收音机,不过用作单纯的混频管和低放部分应该没问题,功率放大直接接成三极管增大屏流。

实验性收音机也不是因为6J1抑制栅 在管内与阴极相连不能用于单管变频。独立混频还勉强,那就不是5灯机了。接成三极管做功放听蚊子声吧。普通的三极管6N1也可以用于收音机高频电路的变频。

补充内容 (2015-6-29 16:03):
线圈的制作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为完成某种功能设计的专用电子管有最佳的性能,不是特殊需要不要用其它型号代用。乱代用不表示有学问。

谁都知道各种电子管的用途,手册上开头均已标明。只要不是文盲都会读懂,谁也不需要“教导”。代用是在特定的场合(收音机修理应急代换)学问不在于此。这里是为说明其代用的缺点与不足为楼主的问题做一补充。之所以这样说是避免“高”学问者一时忘乎所以出现乱代现象。至于用同性能中放遥截止管的代用事宜略去不谈,因为与主题无关。

网友:
请教白版:如果用上述电路,AGC的时间常数是否会发生变化?

网友:
实验行的,比如用6F1之类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