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电压力锅故障求高手

楼主(2015-06-29):
该压力锅是继电器不停得通和断,换主控板晶振4.00m,通和断的频率改变,但依然是通和断,请问是不是主控板的晶振坏了

网友A:
高压开关和温敏电阻优先检查,如果有锅盖开关也要需要检查好,以上检查好后注意电源是否正常,特别是阻容降压式的尤其要注意电容.最后注意下有没有接触不良,以上都正常就是MCU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开关和温敏电阻优先检查,如果有锅盖开关也要需要检查好,以上检查好后注意电源是否正常,特别是阻容降 ...

高压开关就是继电器,故障就是继电器不断的通和断给电热盘加热,导致温度升不高。温敏电阻、锅盖开关应该不会坏,热敏电阻我测试是好的,开关只有通和断,断了就不通电。阻容降压式没有,该电路是小型变压器供电,给cpu的5v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开关就是继电器,故障就是继电器不断的通和断给电热盘加热,导致温度升不高。温敏电阻、锅盖开关应 ...

    "高压开关就是继电器"   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说。你是高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开关就是继电器"   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说。你是高手.呵呵

220v的电源通过继电器的触片吸合直接给发热盘加热,继电器触片断开220v的电源就与发热盘断开,这个电路最高的电压就是220V,“高手”你说这继电器算不算是一个开关。“高手”你说的高压开关又是何方神物。再附电源板 主板

电源板 主板

电源板 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0v的电源通过继电器的触片吸合直接给发热盘加热,继电器触片断开220v的电源就与发热盘断开,这个电路最 ...

   请理解我的直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高压开关其实是个双金属片的温度开关,跟继电器什么的八竿子打不着。还反复强调这个是个继电器干什么?
   其实2楼的回复已经完全可以帮你解决你这个高压锅的问题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理解我的直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高压开关其实是个双金属片的温度开关,跟继电器什么 ...

看来高手都把电压力锅理解为普通电饭锅。苏泊尔电压力锅有双金属片的温度开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高手都把电压力锅理解为普通电饭锅。苏泊尔电压力锅有双金属片的温度开关吗????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 ... 1334&user=baidu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b748f98167cd28448e435061e ...

我发的控制板和电源板与这电路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的控制板和电源板与这电路一样吗

你发的图是机械式的,这个是电子式的,肯定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图是机械式的,这个是电子式的,肯定不一样哦!

你不看我发的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的控制板和电源板与这电路一样吗

基本原理一样,请参考修理......别搞得像吵架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原理一样,请参考修理......别搞得像吵架好不好?

我先发的是实物图,这图是工作原理图,可惜没有找到电路原理图。

这图的继电器算不算一个开关

这图的继电器算不算一个开关

网友:
大家淡定,求助者是遇到难题;回答者尽自已能力帮忙;不必计较太多。楼主可能对高压开关的理解有误,在电压力锅中、高压开关是指随锅内压力大小改变通断状态的开关,不是指电压高的开关。但有些早期生产的电压力锅没有压力开关,只有温度控制电路(温度电阻)。你这故障有可能是控制芯片(单片机)损坏,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发的是实物图,这图是工作原理图,可惜没有找到电路原理图。

没人说继电器不是开关吧?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396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