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脑筋动起来,很重要!很重要!!

楼主(2015-06-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估计是不准发链接. 直接在评论中指出是错的就可以了. 好像2014年就有个人评论了:

huaixin一启

你这电路 我模拟了 怎么不行啊 是不是哪里画错了? 原理能解释下吗?

网友:
应该是上面那两个电阻取值有问题吧,两个1K,要是我我就取消PNP发射极上面的电阻,然后将NPN集电极的电阻取小,比如10欧,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用TL431要做共地的恒流电路?难道流过TL431的电流当作不算数吗?

网友:
讨论恒流源的电路放在晶体管板块很好. 百度文库没有评论过, 有空试试再说.

网友:
自己的脑筋动起来—— 我很赞同!
乐于助人,精神可嘉,深入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
tl431做恒流没错,注意,接法,原楼主电路把431串联到负载输出,无论如何,431控制电流变化就会导致输出误差.所以要做这恒流,首先负载不要参与控制端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