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XP究竟能不能启用AHCI模式?

楼主(2015-06-30):
搜遍网上的讨论, 无非两类观点. 一是说稍微新一点的芯片组已经放弃对XP的支持, 因此根本不可能开启AHCI模式. 与此同时各类详细介绍启用AHCI的教程也是一抓一大把. 只是提到如果操作不慎可能导致系统崩溃, 因此再三强调要先做好ghost备份.
现在C分区的内容太多, 备份和恢复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纠结啊.

网友A: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仅限于古老的intel芯片组。
需要intel的“f6flpy-x64以及f6flpy-x86”驱动程序,分别对应于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
新的芯片组Intel不再提供此Xp驱动,也就无法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仅限于古老的intel芯片组。
需要intel的“f6flpy-x64以及f6flpy-x86”驱动程序,分别 ...

多谢指教.
请问精英的 H55H-M V1.1 这个芯片组是否属通过安装 f6flpy-x86 解决AHCI的问题呢? 我在精英网站的找到了这个主板的支持文件下载页面, 好像都与这个无关.

网友:
我的p43主板可以,系统是xp家用版32位,h61的也可以,前提都是光盘标准安装,软盘加载ahci驱动,不然找不到硬盘。
也可以开启ahci后,用老毛桃pe之类附带的系统安装器,里面有一项加载驱动,在那里也可以预先加载ahci,不然没加载ahci驱动就开启ahci会在第一次重启0x0000007B蓝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请问精英的 H55H-M V1.1 这个芯片组是否属通过安装 f6flpy-x86 解决AHCI的问题呢 ...

Intel H55芯片组没有提供“f6flpy-xxx”的驱动程序,因此安装不了Windows Xp系统。

网友:
我的华擎p45主板就可以,在biso里设置好后直接安装xp,

网友:
P43、P45这些老芯片组都是可以的(已经比较古老),但一定要使用软盘载入AHCI驱动,U盘之类的都不认的。如果能不用软盘就能直接安装Xp的,那就一定不是AHCI模式,而是“IDE”模式。
基本在这芯片组以后的各款intel的就都不再支持X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H55芯片组没有提供“f6flpy-xxx”的驱动程序,因此安装不了Windows Xp系统。

明白了. 那就不折腾了. 最近因为盲目折腾, 耽误不少时间. 这些教训至少在短期内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为什么要启用“AHCI”模式呢?有些人不甚了了,甚至还“建议”别人去修改BIOS,改用“IDE”即兼容模式。
这是因为:IDE模式支持硬盘最大传输率是133Mb/s。
而,像P43、P45这些主板都提供SATAII硬盘接口,传输速度达300Mb/s,远高于IDE。
众所周知,影响电脑速度的瓶颈就是硬盘,因此需要最大可能去开启AHCI的硬盘模式,以不花钱就能提高硬盘的运行速度。

楼主:
在intel官方网站上找到了一个下载支持, 据说就是支持xp的:
AHCI:用于英特尔® NUC 的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驱动程序
http://downloadcenter.intel.com/ ... =23295&lang=zho
    状态: Active
    版本: 11.2.0.1006
    日期: 2012-06-11
    类型: 驱动程序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Home Edition*Windows XP Professional*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
为英特尔® NUC 安装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AHCI) 驱动程序 11.2.0.1006 版。

打开这个链接后有三个文件可供下载:
支持 > 下载中心
AHCI:用于英特尔® NUC 的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驱动程序
(我应下载哪个文件?)
可供下载
下载
文件名: f6flpy-x64_11.2.0.1006.zip
版本: 11.2.0.1006 (最新)
日期: 2012/06/11
大小: 0.32 MB
语言: 英语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
下载
文件名: f6flpy-x86_11.2.0.1006.zip
版本: 11.2.0.1006 (最新)
日期: 2012/06/11
大小: 0.28 MB
语言: 英语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下载
文件名: STOR_Win7_XP_11.2.0.1006.exe
版本: 11.2.0.1006 (最新)
日期: 2012/06/11
大小: 12.35 MB
语言: 英语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
详细描述
用途
为英特尔® NUC 安装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 (AHCI) 驱动程序 11.2.0.1006 版。
选择文件
下载驱动程序 (STOR_Win7_XP_11.2.0.1006.exe) 和下列某个 F6 驱动程序软盘(取决于操作系统):
f6flpy-x86_11.2.0.1006.zip - 用于 32 位版操作系统
f6flpy-x64_11.2.0.1006.zip - 用于 64 位版操作系统

现在这三个文件都下载下来了.
另外在csdn上还下载到一个这样的程序:
下载频道>资源分类>移动开发>iOS>ahci 串口硬盘(sata)驱动(支持H55和P55系列)
[rar文件] ahci 串口硬盘(sata)驱动(支持H55和P55系列)
jh98022010-04-13上传
很多驱动都是F6版本的,由于没有软驱很不方便。该驱动解压后运行PREPARE文件夹中的install.cmd就可以保证BIOS中开启AHCI后操作系统不蓝屏。进入操作系统后可以顺利安装Intel最新IMSM驱动。避免了BIOS中不开启AHCI安装IMSM时出现“此系统不符合安装该软件的最低要求”,但是开启AHCI又蓝屏的死循环。收起
    资源积分:0分
    下载次数:862
    资源类型:其他
    资源大小:248KB
    资源得分:
    (103位用户参与评分)

不知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一锅煮了会是什么个情况(这几天有些事情还指着这个电脑, 暂时就不试了).

网友B:
一、AHCI是什么
AHCI,全称为Serial ATA Advanced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串行ATA高级主控接口),是在Intel主导下多家公司联合研发的接口标准,包括Intel、AMD、戴尔、Marvell、迈拓、微软、Red Hat、希捷等著名企业。AHCI描述了一种PCI类设备,它的主要作用是在系统内存和串行ATA设备之间扮演一种接口的角色,而且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硬件中是通用的。
在AHCI 1.0规范中,Intel引入了NCQ(Native Command Queue)功能和热插拔技术。支持NCQ技术的硬盘在接到读写指令后,会根据指令对访问地址进行重新排序,减少了读取时间,使数据传输更为高效,同时也有效地延长了硬盘的使用寿命。
               AHCI技术需要硬盘和主板两方面的支持才可以实现。AHCI通过包含一个PCI BAR(基址寄存器),来实现Native(原生)SATA功能。由于AHCI统一接口的研发成功,使得支持串行ATA产品的开发工作大为简化,操作系统和设备制造商省去 了单独开发接口的工作,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在统一接口上进行操作,可以实现包括NCQ(Native Command Queuing)在内的诸多功能。 Intel的AHCI 1.0规范首次引入的NCQ(Native Command Qu),它的应用能够大幅度减少硬盘无用的寻道次数和数据查找时间,这样就能显著增强多任务情况下硬盘的性能。所以,如果AHCI能开就开。
            这个驱动,win7以上是系统集成自带的。xp是需要单独下载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AHCI是什么
AHCI,全称为Serial ATA Advanced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串行ATA高级主控接口),是 ...

多谢指教. 已经下载了一些程序, 等时机成熟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intel官方网站上找到了一个下载支持, 据说就是支持xp的:

打开这个链接后有三个文件可供下载:

么办法“一锅煮”。
AHCI驱动必须在windows安装程序启动之前已经被载入,这个是在安装程序拷贝文件时按“F6”键实现的。并且,此AHCI驱动不同的芯片组是不同的,必须对应,不可混用。如果混用的话,安装程序将拒绝载入。
不过,有个变通的办法,即:用IDE模式正常安装Xp,安装完毕后在Xp界面中再安装Intel的AHCI驱动程序(注意:必须是与芯片组对应的驱动)。然后关闭计算机,修改BIOS硬盘模式为“AHCI”,再启动系统。不过,这个方法并不适用所有的计算机,某些计算机会因此崩溃。
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有芯片组自己的AHCI驱动程序,代用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办法“一锅煮”。
AHCI驱动必须在windows安装程序启动之前已经被载入,这个是在安装程序拷贝文件时按“ ...

嗯. 这正是令人纠结的地方. 虽然有软驱和软盘, 可主板上没有插软驱接口的插座. 官网上的程序说明好像也没有明确说是针对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版主的电脑估计好几年没有重装过了,其实越是不想重装日后的麻烦可能就越大,等到有一天不得不重装的时候那才叫一个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