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奇声av737功放怎么样

楼主(2015-06-30):
当年的奇声av737功放怎么样

网友A:
在我眼里,国内的AV类功放,绝大多数是用来摆的,基本上都不会有V的功能,甚至装假狗的坑爹的,重在外表,里面没有水泥就算真的啦!一般也就是两声道能用,不如纯两声道的功放。

网友B:
我家里放着一对。额。怎么说呢。。。会响,两个字形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放着一对。额。怎么说呢。。。会响,两个字形容了

出吗,哈哈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小磨一下,还能凑合一阵子的。

网友:
垃圾级别,远离为妙!

网友:
只能说是 “能响”的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我眼里,国内的AV类功放,绝大多数是用来摆的,基本上都不会有V的功能,甚至装假狗的坑爹的,重在外表,里 ...

齐声功放之前见过一个前后级的功放,后级前面板是有两个大表,外观大气显得高档,华丽,,,但是可但是但可是,,,内部空虚音质奇差
最奇葩的家电家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齐声功放之前见过一个前后级的功放,后级前面板是有两个大表,外观大气显得高档,华丽,,,但是可但是但 ...

奇声AV388D功放还算中规中矩的啦!不算太坑爹的,我也有收藏一台
下面是网上的图

网友:
奇声av737功放,面板花花绿绿的,没人敢摆内部图的?见不得光?

网友:
737里面不错的 一般是红宝石的电容  如果运气好 同序号的大管子有5对 还有的带2个1875。
主音量电位器有的是铁壳ALPS的。 主声道是左右各2对管,共4对。
会玩的 稍微改一下 直通状态下 效果很好的。
还有2个1875也能玩玩。 不过有的版本不是1875 也没铁壳ALPS。

网友:
这货就是外表,好看里面太寒碜了,还不如我处理了的那个高士做工好,最近收到套先锋J720,94年生产的(当时1.6万!)土豪家的,效果真不是盖的。

网友:
质量性能很一般,价格也不高。

网友:
商品化生产,缺少细心调校。稍微下点功夫,打磨一下,比如关键电容,各级工作点等,肯能没有太差劲。就我所知道的,末级功率管在出厂状态,就是没有导通的。还有推动级,两个5551/5401并联,工作电流也还没有在线性区。

我觉得吧里面的电容磨一下,各级工作点搞一下(包括差分级),应该不会很差,至少能达到入门级吧

有磨过的,欢迎拍砖

网友:
奇声dts  ac-3.  THX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