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电压表改5A电流表续图!

楼主(2015-07-01):
前段时间发帖求助(原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20013-1-3.html)10V电压表改5A电流表,期间得到了众多坛友大师们的热情帮助,特别感谢老柳、资原等坛友不倦教诲,表最终在前两天改造成功,虽然精度差点,但够我测试充电器用了,由于没有时间一直没有上图,现在抽空发下使用图片,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帮助,让我感受到论坛大家庭的温暖!表盘没有重新画,现在一格代表1A.

内部并联的漆包线

内部并联的漆包线

安装后后面接线柱

安装后后面接线柱

使用中1

使用中1

使用中2

使用中2

网友A:
从图片看,你用的分流线径太细了。电流到5A时会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你用的分流线径太细了。电流到5A时会冒烟的。

我就是想改制一下玩玩,不会真的拿去测5A电流的,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这温度系数够大的了。还不如用两个0.1的电阻并联呢。这个bbs大都是七老八十以及城乡结合部摆地摊修 ...

感谢指点我真的不懂

网友C:
不错,改造成功。

作为长时间监测电流的表,分流电阻线径细了,1安2安电流还可以,满载是5安就会很热了。分流电阻不但要考虑阻值,还要考虑功率的。用一截电炉丝(不好焊),直接用螺丝扭紧就行了。

表头左上角【V】是电压标志,电压表与电流表使用方法是不同的,容易搞错。最好用打印机打上【Ax1/2】的小纸片粘上去覆盖。这样也符合读数。即实际数等于读数乘以二分之一。

网友D:
触类旁通,祝贺改装成功,从图上看漆包线太细。真的长时间可能会冒烟的。漆包线可耐标准温度是105度。现在的质量上可能达不到这标准、心中有所就行,如果用电炉丝二端用瓷接头这样做后保险点,但我为方便,一直用漆包线的,楼上多位大师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错,改造成功。

作为长时间监测电流的表,分流电阻线径细了,1安2安电流还可以,满载是5安就会很热了。 ...

电炉丝烧红看还是恒温电阻

网友F:
无氧铜漆包线也可以用就是精度差些。短时间使用可以按1平方毫米6安培估算。长时间使用可以按3安培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炉丝烧红看还是恒温电阻

想到电炉丝,就以为很热。这与功率和流过的电流有关啊。

如10伏的电压加到220伏500瓦的电炉丝上,会烧红吗?

网友F:
当然康铜丝的阻温最低,精度最好。其他材料也不是完全不行,只是精度差些。只要合理使用,控制温升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这温度系数够大的了。还不如用两个0.1的电阻并联呢。这个bbs大都是七老八十以及城乡结合部摆地摊修 ...

不带你这样骂人的啊!谁不知道漆包线温漂厉害。楼主说要求精度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反对!改造失败!
不能用漆包线的,这么细的铜线通1A电流就发热了,温度上升后,电阻变大,表的度数要比 ...

改造制作过程,相当于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从不懂到懂,主要是掌握原理,培养动手能力,至于不完美的地方初学者难免,鼓励为主。

你看到表盘的刻度了吧,每小格就是200毫安,不是数字万用表要测微安级别,加上本身只是作为大致监测用(不作为严格计量),那点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了。

你说的康铜,也许锰铜更好吧?甚至还有更好的,主要是取材方便,价格便宜,不是做商品,仅仅试验,或自己用。
不要小看电炉丝,许多大功率小电阻和线绕可调电阻就是用电炉丝材料做的。

网友I:
康铜丝是理想的分流电阻!

网友J:
楼主如果有机会得到数字表尸体就好了,里面10A的分流电阻绝对好用。
我改造的电流表就是用那个76年50A电流表,需要用分流器,75mV。
这个图是我在用的,用破万用表分流器,改为最大量程5A的表,用在充电器上。

网友K:
学习!铜丝确实有点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楼主如果有机会得到数字表尸体就好了,里面10A的分流电阻绝对好用。
我改造的电流表就是用那个76年50A电流 ...

首先肯定,能用就好。
标准75毫伏的分流器市场有卖啊

如果在38度论坛,可能就有人挑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改造成功。

作为长时间监测电流的表,分流电阻线径细了,1安2安电流还可以,满载是5安就会很热了。 ...

感谢指点后期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分流电阻放表壳外边。

感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类旁通,祝贺改装成功,从图上看漆包线太细。真的长时间可能会冒烟的。漆包线可耐标准温度是105度。现在的 ...

感谢指点,后期一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氧铜漆包线也可以用就是精度差些。短时间使用可以按1平方毫米6安培估算。长时间使用可以按3安培估算。

我就是想改一下就改了,不会长时间使用的,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反对!改造失败!
不能用漆包线的,这么细的铜线通1A电流就发热了,温度上升后,电阻变大,表的度数要比 ...

感谢指点我就小白一个,还需要像你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康铜丝的阻温最低,精度最好。其他材料也不是完全不行,只是精度差些。只要合理使用,控制温升就行。

感谢关注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带你这样骂人的啊!谁不知道漆包线温漂厉害。楼主说要求精度了吗?

感谢,理解万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制作过程,相当于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从不懂到懂,主要是掌握原理,培养动手能力,至于不完美的地方 ...

再次学习了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康铜丝是理想的分流电阻!

感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如果有机会得到数字表尸体就好了,里面10A的分流电阻绝对好用。
我改造的电流表就是用那个76年50A电流 ...

感谢分享经验图文并茂适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初学者,就更该严格要求了。
一般铜丝电阻具有温度系数,是中学物理电学一开始就有了的,是常识, ...

大师的严谨态度值得我学习,我一定谨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习!铜丝确实有点细

共同学习,主要是其他的材料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不是大师,也不严谨,只是特较真而且顽固而已,老朽了。
其实我所说的都是一个仪表所正常考虑的问题 ...

主要是手中没有材料,漆包线手头有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肯定,能用就好。
标准75毫伏的分流器市场有卖啊

标准分流器是50A量程了,不适合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