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并联小电容问题

楼主(2015-07-01):
经常见到网上讨论电解电容并联小电容问题,由于电解电容与大容量有缠绕电感,不利于高频通过,因此往往并联一个小电容,形成高频通道,手头有某电视机电路图,其中有很多电容并联使用的例子,电解电容旁边并联一个100n(0.1微法)电容比比皆是,最多的并联了23个100n电容。我在制作胆机时电解电容并联0.1微法CBB电容,对改善高频有帮助。拍照下来供参考:

网友A:
你看到图纸上是几十个0.1uF的电容并在一起,但印制板上这些电容是分别并在各个IC旁边的,在画图纸时为了方便才将所有的电源滤波电容画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图纸上是几十个0.1uF的电容并在一起,但印制板上这些电容是分别并在各个IC旁边的,在画图纸时为了方便 ...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大。图纸与实物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图纸上是几十个0.1uF的电容并在一起,但印制板上这些电容是分别并在各个IC旁边的,在画图纸时为了方便 ...

不可能!每一个IC都有独立的滤波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每一个IC都有独立的滤波电容:

那你再仔细看看图纸,你说的几十个电容并在一起的,网络标号分别是3.3VD,3.3V,PVDD_3.3V,而你说的图纸上直接画在IC旁边的有一个没有看见网络标号,另一个是1.5V。你明白了吗?

网友:
看了这图让我想起当年自制音箱,做分频器的时候手头没有4.7UF的电容,就用一堆电容并联,分别骑在2根2.5平方的裸铜线上。啥样的电容都有,涤纶的、金属化纸介的、玻璃釉的、瓷片的,反正是能翻出来的电容都焊上了,这才将将满足容量,后来拆了个日光灯,发现里面正好有个4.7UF的CBB,如获至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仔细看看图纸,你说的几十个电容并在一起的,网络标号分别是3.3VD,3.3V,PVDD_3.3V,而你说的图纸上 ...

这个图纸有七张,我对上号了,PVDD3.3V供电的每个节点应当有一个旁路电容。

网友B:
我发过贴了问过相似的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电容并联等效于一个容量是各容量之和的电容。问下同一个电路,10个0.01UF的电容并联耦合是不是和一个0.1UF(同牌子)的在频宽上完全一致?旁路电容,2个100UF或20个10UF并联音效上是否完全等同一个200UF的电容?

网友C:
这种形式近年来多用在双层覆铜板的液晶电视等数字电路版中,在过去的单层覆铜板的电路中最多见过两到三只并联的情形(有时只是为了保证不会同时失去容量及总有一只有容量),而现在的这种情形真有待老师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版电容每,块板上有120个同样的电容。1200V耐压。1500P的。
是飞利浦的蓝色电容。非常奇怪为是么不是 ...

多个电容并联比单个大容量电容的ESR小,所以需要瞬间大电流放电的场合常用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过贴了问过相似的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电容并联等效于一个容量是各容量之和的电容。问下同一个电路,10 ...

引用 网友C:
这种形式近年来多用在双层覆铜板的液晶电视等数字电路版中,在过去的单层覆铜板的电路中最多见过两到三只并 ..."

这就不是几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了。简单点说就是为了尽量降低电源阻抗和地阻抗,防止产生不希望的级间耦合和信号畸变。具体原理建议查阅关于信号完整性的相关书籍。

网友:
  楼主所采用多只电容器并联的方法来改善放大器的音质,特别是高音是很效的,从理论上推理也是可行的,值得效仿。

网友:
电容并联很正常。
高档的变频器都是很多无极电容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