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被快递哥摔成内伤的936,看看我的粘功

楼主(2015-07-03):
坛友处淘来,拿到手外包装好好的里面摔散了。图片一压缩有好多不清楚的删了,所以可能有的图连续不上

按拆开粘接的顺序排的就不一一说明了

按拆开粘接的顺序排的就不一一说明了

费了好几个小时

费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A:
碰到这种事情,就是502,哥俩好一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事情,就是502,哥俩好一起上。

买的502一批,没舍得用,这次一找出来,全硬了

网友B:
像碎成这样的最好用薄铁片(比如6F22外衣)焊一个箍然后胶合,齐根断的只要有可能最好在反面拧一个螺丝,因为胶不怎么可靠。

网友C:
发这种东西应该把变压器螺丝卸下用泡沫棉把变压器包好在放在壳子里把边角都塞满然后再包装,这样就不会摔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这种东西应该把变压器螺丝卸下用泡沫棉把变压器包好在放在壳子里把边角都塞满然后再包装,这样就不会摔成 ...

是的,卖家不专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碎成这样的最好用薄铁片(比如6F22外衣)焊一个箍然后胶合,齐根断的只要有可能最好在反面拧一个螺丝,因 ...

   有这功夫我觉得不如找个电脑电源的外壳整上,贴的随便搞,改装一下还有风扇吹,保证故障率大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功夫我觉得不如找个电脑电源的外壳整上,贴的随便搞,改装一下还有风扇吹,保证故障率大减

也想过换壳子,不过不如这个好看,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功夫我觉得不如找个电脑电源的外壳整上,贴的随便搞,改装一下还有风扇吹,保证故障率大减

我尊重楼主的维修方式。

网友E:
螺丝不是太吃力,直接50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不是太吃力,直接502就可以了。

螺丝柱子外面都套的金属套,照片看不清楚,是硬盘录相机后面的接线柱切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事情,就是502,哥俩好一起上。

是不是将AB胶和502混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碎成这样的最好用薄铁片(比如6F22外衣)焊一个箍然后胶合,齐根断的只要有可能最好在反面拧一个螺丝,因 ...

因为焊台一直放那里基本不移动,而且我用AB胶把底部都加固了,不过忘拍了,所以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
粘功了得!就是不知耐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