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光立方终于成型,许多东西只有自己试过才知道。

楼主(2015-07-03):
光立方采用STC12C5A60S2,一片UNL2803,8片74HC573,

2803前  可加一级门电路,毕竟单片机的输出还是有限度的。我是加了的。

也可不加,推动2803的电流,此款单片机可用软件弥补;

如果用89C52,2803前,要加门,不然推不起来。

另外,原理图中没有限流电阻,最好是在每个573的输出端 加200-400欧的限流电阻,我选的是300欧。这样不会太暗,

也不会因为过流,而烧毁。换一个灯,那是相当困难的。

具有 呼吸灯  ,音谱显示,还有就是固定的一些flash。

原理图和 C程序,在2楼,没事,想做着玩的,可以玩下。

前期 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2641-1-1.html

成型优酷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3NjE4ODkxNg==.html

补充内容 (2015-7-4 09:15):
HEX文件 在14楼。有需要可以直接下载,烧录。

楼主:
原理图 及  c程序, 有需要的看看,

22.44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22

原理图

11.59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93

C程序

网友:
       做得不错,楼主花了大功夫了,电路图最好再完善一下,如UNL2803的Q1-Q8加一下网络标记,还有UNL2803、74HC573和二极管矩阵的连接方式要标注一下。意见仅供参考。

       非常喜欢视频中的最后一只歌!

楼主:
关键是立体的LED,如果画图出来其实是一样的,主要靠现象来完成 。

每一层8*8个 LED   ,每个灯的阴极 并联在一起,也就是共阴。接到2803的输出端。分8层,正好Q1-Q8一个输出端控制一层。
然后 每个灯的阳极 依次引出,共8*8个阳极,把每列的相同位置灯的阳极并联一起,分别接到573的输出端串上 限流电阻。 每个573的8个输出端 控制一列,共8列,也就是8个573.
(按次序接573的输出端,有助于编程。)

网友:
别的不说,这焊功就很厉害……呵呵

网友A:
很漂亮!请问楼主发的原代码编译完就可以直接烧录了吗?就是演示的效果?能否发个编译完成的HEX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请问楼主发的原代码编译完就可以直接烧录了吗?就是演示的效果?能否发个编译完成的HEX文件,谢谢。 ...

编译完,直接烧录,是和原理图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请问楼主发的原代码编译完就可以直接烧录了吗?就是演示的效果?能否发个编译完成的HEX文件,谢谢。 ...

明天把Hex传上来,现在在平板。

网友:
漂亮,想做个,可是现在对C程序和单片机一窍不通

网友B:
网上很多做光立方的,但是其原理一直搞不懂,在此请教一下楼主。这是网上下载的图。

其中一层的接线图示。

按图示所有的LED负极都接在一起了。那么如果我想点亮[8,1]这颗灯,用下面步骤:
1.打开负极。
2.打开第8条正极。

那请问不是那一排灯都亮了吗?还是正极的黑线代表总线的意思???

网友:
嗯,看了这个图,好像有点懂了!

网友:
层叠的威力强大啊,话说要是芯片制造业能够解决好散热问题,将来朝着层叠的方向发展,那么芯片性能的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很多做光立方的,但是其原理一直搞不懂,在此请教一下楼主。这是网上下载的图。

其中一层的接线图示 ...

这个图 是错的呀,2803应该是接 灯的阴极,也就是 电流的回路,下面有2803的内部。
573应该 接灯的阳极,因为它能输出高电平。

一个灯亮起的必要条件是   既有高电平 输入,又有低电平回路。

楼主:
编译后,HEX 文件,直接烧录,焊接正确的话,一切正常。

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