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焊台100V变压器改220V

楼主(2015-07-03):
我只介绍怎样把硅钢片拆下的方法:
1.ORIEX标签的:这是对插片的,不少人用水煮法拆,但水煮后,线圈会受潮,甚至变性。我的方法没有看到有人介绍过,但很管用。把电饭煲的内胆拿出,再把变压器放在上面,打开开关,一会儿就热了。其实并不需要多热就可以拆铁片的,拆的时候最好戴手套。第一片是铁定需要报废的,剩下来的会不会有报废,看各人的艺了;
2.PNE标签的:这种太简单了,这是对插铁芯,用打磨机(堆荐用洋垃圾尼美),装上山楂片后,不需10分钟,就把它拆成了两块铁,不过线圈最终得单独敲下来。
这是本人方法。有兴趣的同志也可把自己独到的方法介绍下。

网友(2017-05-07):
还不如找个220转110的转换电源呢

网友(2015-07-03):
个人觉得直接换牛更好。闲着的话也可以改改但毕竟还得重绕线圈还得浸漆。要是其中一个工艺不到位的话就是白瞎。不仅浪费材料还浪费人力。

楼主:
换牛的话换一个白光原装有才好,换其它牛不一定有改220V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牛的话换一个白光原装有才好,换其它牛不一定有改220V的好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的才好用。没那么多考究,自己手工拆下硅钢片再合上去由于硅钢片有胶水等原因,往往会造成有间隙而导致效率变低等问题。我现在的936焊台是个国产150W的铜线的环形变压器,当然壳子也改过了,功率更强劲,而且环变比工型变压器温升和效率都更高。你觉得是鬼子这个60W的强还是我这个150W的强?
   没必要过分地崇洋媚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的 ...

说的不错。
支持换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的 ...

理性的区别对待,  不要以为什么都是洋货好, 只要匹配合适,什么都是好的。

楼主:
不要为产地产生争执,甚至人身功击,不是崇洋媚外,中国的变压器深入了解,会实在让人失望,国人喜欢把心思放在造假上,质量隔人家一大截,我是个变压器的超级爱好者,太阳花,箭猪,RS,TALEMA。。。只有能说得上号的品牌,都收藏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就是没有一个国产的

楼主:
深入了解变压器的爱好者都不会喜欢国产的

楼主:
国产的喜欢说二十七厂牛,但据了解,这也是日本人把硅钢片抵债给中国的,要不然质量也不可能那么好。不要为那国产的纠结,有种就把自己的质量超过去!

楼主:
一个变压器质量的好坏,大部分取决于硅钢片,铜线相反不是很重要。好的变压器在讨论各项参数时,国产变压器开卖,他的卖点居然是:“变压器是全铜的”意思是他没有造假

楼主:
不信可以淘宝上看,国产变压器标明自己的全铜的(其实铜线也可以玩猫腻),而洋变压器,是不会讨论自己是不是铜线的,意思是:当然是铜的,还用问吗。

楼主:
白光变压器是不怎么样,但要找一个功率差不多,大小合适的,电压合适的是不容易

楼主:
音响发烧变压器,鬼子的是排不进名的,相信很多烧友都了解

楼主:
当然,如果能找到一个功率差不多,电压合适,大小合适的变压器,我是绝对不会去改220V的,人工贵,不值得,当然有些烧友说时间是一码事,但烧友喜欢折腾这种观念,不计较时间,我也是很赞同的

网友:
我是支持改,拆开变压器拆下初级线圈,记录好匝数,漆包线截面积降低一半匝数增加一倍,绕线就去漆包线门市它那有绕线机一阵绕完,使用旧线换也就两三块钱,回家转配好原位置即可。配变压器,体积,电压的匹配,就是个问题,我遇到变压器坏几乎都是重绕,我才懒得到处转悠寻找它。况且街上竟是垃圾货。

楼主:
其实重新绕牛很快的,熟悉了重绕不会花多久时间,拆下硅钢片不超过20分钟,重绕需绕667圈(942),就算1秒绕一圈,也就11分钟就绕好了,装回硅钢片也简单,不浸漆,性能不会发现明显不同或不正常。

楼主:
ORIEX标签的942牛,初级是290圈,这是我用绕线机算的,所以是准的,按原装100V计算,次级667圈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的 ...

普通牛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国产一样做得好。但国人往往偷工减料,该用铜时就用铝代替,或者线径变小。呵呵,这就是国人要崇洋媚外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重新绕牛很快的,熟悉了重绕不会花多久时间,拆下硅钢片不超过20分钟,重绕需绕667圈(942), ...

不浸漆难保长久使用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通牛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国产一样做得好。但国人往往偷工减料,该用铜时就用铝代替,或者线径变小。呵呵 ...

    这通常是你买的时候贪便宜的问题,现在电子产品基本上都是我国生产的,你给什么钱做什么货。你去买变压器的时候掏什么样的钱买到什么样的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通常是你买的时候贪便宜的问题,现在电子产品基本上都是我国生产的,你给什么钱做什么货。你去买变 ...

除非天价定制,就是不贪便宜,我看市场上大部分民用货都是偷工减料的,军工产品除外

网友:
请教那种焊接的变压器重绕后如何重焊或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RIEX标签的942牛,初级是290圈,这是我用绕线机算的,所以是准的,按原装100V计算,次级667圈 ...

请教那种焊接的变压器重绕后如何重焊或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的 ...

你观点是对的,问题是150W环变体积多大?相同体积下你找个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观点是对的,问题是150W环变体积多大?相同体积下你找个我看看

外径大约2L可乐瓶最大处的样子,装上不好拆了.其实你想改的话买个音响用的双24V的环变,用其中一组,或者改接下抽头变成单24的就好,买个铜线的,标称功率大于100W的,毕竟输出电流摆在哪里.用在焊台上什么鬼子的原装货随便甩几条街.

网友:
   给楼上的一些朋友普及下变压器磁芯的却别,特别是EI型和环形的,EI型磁芯由于采用的是多片组合的形式,磁芯是被切片再次组合,这导致了磁通量的降低,所以EI型的变压器效率在80%左右,(如果是旧的拆了再装,由于旧的有绝缘漆,贴合更不紧密,导致磁通量和效率都更低下).而环形变压器因为采用了晶粒取向硅钢带卷绕而成,铁芯的磁通密度高,磁路短,效率高,铜损与铁损均 小于ei型变压器.环形变压器与同功率普通变压器比拟,体积和重量可减小25-30%,而效率90%以上。
  所以如果是焊台使用的话,环变从结构上就比EI变压器好得多。目前效率最高的变压器是R型和环形,但是由于制造难度相对高,所以价格一般也会比常见的EI型变压器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的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有个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
火牛啊,这玩意自己绕没那个技术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主要难点是自动排线,不过好在这个变压器有较大的空隙

网友:
我都在学习当中望大师教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的 ...

变压器里面鬼多呢,不反对使用国产优质变压器(很难找),崇洋是国货不争气,我不眉外。

网友:
我搞了个951的,硬是110V重绕线圈该成220V了,费了好几天,喜欢折腾自己动手,不过直接换方便

楼主:
找个功率尺寸电压都合适的变压器是很困难的,往往得另外打安装孔,照梓麻烦,重绕并不算麻烦

网友:
换牛。是最直接的,注意安全哦

楼主:
绕第一个会觉得有点难,但第二个第三个就很熟练了

楼主:
变压器的素质主要看铁芯,小日本的铁芯质量还是不错的,换国产的铁芯,国人喜欢造假,这都知道。而且铁芯硅钢片冲压时都有方向,用旧的白光铁芯应该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有个音响是100伏的,拆开改的220

楼主:
其实自己绕变压器,主要难点是排线问题,所以最好能自己DIY一个排线器,用滑台,单片机驱动

网友:
自家的田,怎么灌水都行。

楼主:
兄弟,你这样说话就太伤人了吧

网友:
我的焊台回温慢,是不是得换变压器?用开关电源不知行不行?

网友:
直接换个变压器.还是省力省心

楼主:
在没有合适变压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重绕

楼主:
我有一堆110V的玩意,有重绕的,也有直接换变压器的,还是觉得重绕的看起来舒服些,性能感觉一点都不比原装的差

网友D(2016-03-25):
黑白电视机变压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白电视机变压器可以吗

看多大的,可能功率偏小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多大的,可能功率偏小了点

交流18v,整流滤波后23v,带上18欧电阻,直流电压变成16v。。。。。。。。看样子够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18v,整流滤波后23v,带上18欧电阻,直流电压变成16v。。。。。。。。看样子够呛吧

电压低了点,焊台都是交流24v输出的,温度调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低了点,焊台都是交流24v输出的,温度调不上去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浸漆难保长久使用可靠

国产好像都不泡柒,白白净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变压器质量的好坏,大部分取决于硅钢片,铜线相反不是很重要。好的变压器在讨论各项参数时,国产变压器 ...

好的硅钢片的学名叫:硅晶粒取向性电工钢带。10多年前我还在电力变压器厂当采购时,除进口外国产只有武钢有生产线,哪个是德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当时生产还离不开日本的技术人员,我亲自到武钢去看过生产,当时货非常紧俏,不知现在能否全部国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硅钢片的学名叫:硅晶粒取向性电工钢带。10多年前我还在电力变压器厂当采购时,除进口外国产只有武 ...

可能发即使能国产,国人也没有怎么想做去做好。。。因为取向,即有方向性,但冲压时,部分料的硅钢片不一定按正确方向了,所以就算材料好,硅钢片也不一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发即使能国产,国人也没有怎么想做去做好。。。因为取向,即有方向性,但冲压时,部分料的硅钢片不一 ...

呵呵,赞同观点,大变压器的铁芯制作开料,都是成卷的料先在纵剪机上开成条,再进入横剪机横剪成段,方向性是很明确的,但小变压器一般都是边角料冲压成型的,早就分不出方向性了 话又说回来,如果小变压器用好料做,那成品价格就不知道多高了,记得硅钢片98年左右的价格是一万五左右一吨,还非常难搞到手。那时候我住武钢专门负责买这个材料,一住就几个月等他生产,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
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变压器铁芯是用的我们原来使用的0.35优质硅钢片做成的,现在的铁芯硅钢片都很厚

网友:
支持动手,玩玩而已。我的936就是隔壁高仿板子,自己绕的变压器,没有浸漆,刷一遍绝缘漆,图的就是个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赞同观点,大变压器的铁芯制作开料,都是成卷的料先在纵剪机上开成条,再进入横剪机横剪成段,方 ...

以前是从国内采购还是国外呢,那时贵过铜价了

网友:
大部分日本和俄罗斯进口,国内只有武钢生产,你想,那时全国那么多个变压器厂,国内全靠武钢一个厂生产这玩意,真是紧俏到家了,于是各显神通,到处去搞进口的,只有日本的最好,做出的产品损耗就是不一样。那时我们拿去加工纸包线的一号电解铜毛料是每顿14500左右

网友:
就是日本原装的焊台内,原装的变压器也不是用的这种0.35的优质硅钢片

网友:
支持楼主!重绕变压器是个技术活,爱好者就是享受这个过程乐趣和成功后的喜悦,这里别扯什么“爱国”‘崇洋“,什么都重买,为什么来矿坛?上淘宝好了。整套全新!话说回来,我认为说日本东西好,不仅是事实,也是内心爱国的反应,”为什么我们不如人?“中国东西差,我痛心!津巴布韦东西再差,我也不在意!也不会吐槽。

网友E:
再说几句:我现在老了,饶不了变压器了,年轻时绕了很多,那时候绕是一层一层绕,每层隔绝缘纸,那时候漆包线差,受不了多少电压,不隔绝缘纸层间电压就会击穿漆包线!那时中国漆包线差到什么程度?把漆包线多绕几下,漆皮都能掉下来。现在是单侧乱绕,第一次看这样的变压器也是80年代日本产品,很惊讶,因为乱绕有可能线头尾相碰,单凭一点漆皮能抗住220v?楼主在绕是有没有什么措施防止线间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堆110V的玩意,有重绕的,也有直接换变压器的,还是觉得重绕的看起来舒服些,性能感觉一点都不比原装 ...

  变压器是原装进口的,重绕的话人也应该是进口的,国产的人可能不过关

网友:
要是只是方便使用,换个变压器未尝不可,要是喜欢玩拆改也行,看需求呗,没必要啥都追求极致。

网友F:
说到变压器…微波炉变压器想掏个铜的都难

网友:
自己绕个吧,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到变压器…微波炉变压器想掏个铜的都难

国产的东西造假到任一角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说几句:我现在老了,饶不了变压器了,年轻时绕了很多,那时候绕是一层一层绕,每层隔绝缘纸,那时候漆包 ...

没有作这种工作哟,可能现在的漆包线质量较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素质主要看铁芯,小日本的铁芯质量还是不错的,换国产的铁芯,国人喜欢造假,这都知道。而且铁芯硅 ...

你有机会问一问在80年代的国营无线电修理部的老师傅们,那时候日本进口到中国的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变压器坏的特别多!
       像三洋M2511之类的录音机,那变压器插上交流电,机器不动,半个小时你拿手摸摸铁芯,啥温度!!
             《无线电》杂志当年为了解决电子爱好者难题,手里有日本录音机的,苦于没有原来变压器的数据,特别刊登几期变压器的技术数据,和匝数,以及漆包线线径等,还有很多师傅往无线电杂志投稿介绍自己修理日本录音机的电源变压器的经验。
                        记住!国产的东西永远一分钱一分货!你可以发帖交流自己重绕变压器的经验,但请不要攻击国产!!

网友:
变压器高手,膜拜

网友:
折腾有理,不折腾就换220的匹配,一个工具而已,顺心就好

网友:
换个牛多好,不过方法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好方法,又学习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2016-04-24):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的 ...

支持,牛就是一电源提供者,重要的在于控制,而非牛

网友G(2017-04-29):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 ...

硅钢片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

网友:
我也喜欢进口的  不参假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硅钢片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

     建议你看下我28楼关于常见变压器效率的基础知识普及

网友:
还是换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一个变压器而已,只要输出电压合适,功率足够就可以,并不是只有鬼子 ...

支持一下,要有好的DIY精神。

网友:
记得80年代,日本进口收录机长期插电容易烧电源变压器,国产收录机就没问题,因为国产的变压器留有余量大发热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