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用手拿着声音大,放开不清晰

楼主(2015-07-04):
在坛子里买了个德生小收音机,FM波段收音时,用手拿着或接触外壳时,声音变大且清晰,放开后声音小噪音大,触摸天线无明显反应。拆装擦拭了天线连接部分没有改善。奇怪的是有的台没这问题,有的台差别非常明显。
本人对电子产品一窍不通, 请高手指点如何简单修一修,谢谢大家!

网友:
找对地方.本坛高手如云.想必楼主会有合理回应的.本复算帮顶贴了.

网友A:
天线与电路板之间的连接线断了吗?再不行检查电路板上高频部分有无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B:
只是收音机灵敏度变低了,收弱台时才有这现象的。看看远/近程开关位置,打到远程弱台就会清晰很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收音机灵敏度变低了,收弱台时才有这现象的。看看远/近程开关位置,打到远程弱台就会清晰很多的了。

这个低端型号,没有远近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与电路板之间的连接线断了吗?再不行检查电路板上高频部分有无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现象。

仔细检查了各焊点,没发现动过的痕迹,擦拭了与天线连接的铜片,拧紧了螺丝,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低端型号,没有远近程开关

没办法就用长导线加长天线,可能是中放中周失谐了,有条件统调一下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检查了各焊点,没发现动过的痕迹,擦拭了与天线连接的铜片,拧紧了螺丝,问题没解决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有能力的话仔细做一次统调试试

网友C:
  很可能是拉杆天线与电路的连接线断开了,所以拉杆天线没有作用了,而手持机器能很好的接收,就证明这点,如果楼主对收音机修理不熟的话,可请你的熟悉的朋友帮你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拉杆天线与电路的连接线断开了,所以拉杆天线没有作用了,而手持机器能很好的接收,就证明这点, ...

拉杆天线不拉出来只能收到噪音,拉出来后能正常收台,手持时清晰,放下噪音大。也打开检查了连接线,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天线不拉出来只能收到噪音,拉出来后能正常收台,手持时清晰,放下噪音大。也打开检查了连接线,都没 ...

  这是当地电台信号不强,手持后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等于增加拉杆天线的接收灵敏度,所以出现楼所述之现象。

网友(2015-08-22):
打开,很可能是天线到PCB的内部连线断了

网友:
很古董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