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作的收音机465K及中波段信号源

楼主(2015-07-04):
虽然只用万用表就能装响调好收音机,但每逢有人理论起来,不免无有底气,因而想买台信号发生器来玩。毕竟是玩,不愿多花银票,无奈网上破旧的二、三手学生源也不便宜……。
前些日子,买了台低价的二手20M双踪示波器来玩,粗略地弄懂了使用网格与时基测量频率,所以就产生了自制信号发生器的想法。条件有限,又不想多费心思劳力,所以尽量地利用手头现有的原件,尽量地精简电路。既然有示波器,就采用便于观察失真的正弦波,收音机本振电路就是标准的LC正弦波振荡。先制作较难的中频~高频部分,用223双连可变,两组并联得到12~210PF,经计算:465~1605khz时,谐振线圈电感量需要558uh。现有中振可调至450uh,加绕25匝,测得568uh。试验成功,正弦波形完美。音频1000hz谐振线圈用了一只收音机套件的小输入变压器,次级电感量0.48h,计算需要电容51694PF,在0.047u涤纶电容中选得接近值。断断续续折腾试验一天,定型电路。又捣腾一天,用洞洞板安装完工。机壳是网购的60x100x28mm塑料小壳,两节5号电池,整机电流仅7mA。电路图附后:

音频和高频振荡之后都加了一级射级输出器,以求频率稳定。发光二极管稳压兼工作指示。
音频输出1000hz,中高频465~1605khz连续可调,535khz、900khz定标便于统调。等幅、调幅两种方式。由于采用3v低电压工作,输出幅值小,465khz等幅仅200mv峰峰值,调整收音机也够用了。
本机仅仅是个玩具,模拟示波器也不能直读频率,误差必然难料,只给有兴趣制作者参考,有疑问共商共析,高手不必前来踢馆较真。真羡慕拥有数字示波器的玩家,频率数据一目了然,如果活到有二、三百元的二手数字示波器卖的那一天,一定弄个来玩玩……。

网友A:
我傻不愣登认为可以用9018,S66D套件的零件(可变电容,电位器,变压器等)改一个

网友B:
音频振荡还在用变压器...没有好办法么?

网友:
做的真好!输出波形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振荡还在用变压器...没有好办法么?

实验了几种音频振荡器,正弦波只有用LC输出波形最好。如果不在乎音频波形,我最初的实验电路就简单。

网友:
好漂亮。有机会多学习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傻不愣登认为可以用9018,S66D套件的零件(可变电容,电位器,变压器等)改一个

我用的就是收音机套件的元件,输入变压器、中振、可变。共基振荡电路三极管要求不高,90N型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C:
低频正弦波的产生电路,失真最小的当属双T滤波器型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频正弦波的产生电路,失真最小的当属双T滤波器型振荡器。

但是这种振荡器实际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参数匹配严格。否则性能下降明显。稳幅也不是太容易——要稳定幅度,还要失真小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网友:
楼主可进军465扫频了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用0.5ms或0.2ms档观察调幅波!

网友E:
天津安悦电子有现成的出售,大约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用0.5ms或0.2ms档观察调幅波!

谢谢指导!

用0.5ms或0.2ms档测调幅波,波形不变,幅度随频率上升,这就是调幅载波的意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这样就很直观了——载波很密集(由于扫描速度比较慢,所以高频的载波就必定很密集),包络线是调制的音频信号(高频信号的幅度被音频调制)。调幅波就是这样子的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振荡还在用变压器...没有好办法么?

RC移相振荡

网友:
调频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津安悦电子有现成的出售,大约20元。

你好朋友,麻烦给个链接。在安悦网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中波信号发生器。

网友(2016-12-26):
楼主的电路很简洁,波形还好吗?

网友:
楼主,干脆再设计一个中短波都有的呗!

网友(2017-02-19):
引用 网友F:
https://tjanyue.taobao.com/

这个网店找到了,但是一直找不到这个信号发生器,麻烦能给个具体的链接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7-06-30):
1、您的主贴中谈到“先制作较难的中频~高频部分,用223双连可变,两组并联得到12~210PF,经计算:465~1605khz时,谐振线圈电感量需要558uh。现有中振可调至450uh,加绕25匝,测得568uh。”
您是不是直接在普通中振线圈中找到最长的线圈,然后加绕25匝?我不是很懂振荡电路的计算,改变了线圈的匝数比减少了反馈量,对于电路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2、您用的黄色的发光二极管吧?如果去掉稳压措施,或换成蓝、绿这类的发光二极管就能提高电压,那么输出信号的振幅能增加多少?

补充内容 (2017-7-1 01:11):
哦,真不好意思,高频振荡部分本来就没用稳压,已经“电”尽其用啦!

网友(2017-09-15):
学习一下,电路板怎么搞

网友(2019-12-03):
收藏起来,以备后续用。

网友:
用音乐调制,就可以当小电台了。

网友:
再加一个频率计,一个场强计,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