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士功放sr-73通电有继电器吸和声,开机没反应,什么故障?

楼主(2015-07-04):
家里的功放坏了,之前是开关键不好使,最近打开看,是通电有继电器吸和声,开机没反应,什么故障?
型号是
马兰士功放sr-73

请教专业人士,怎么检修,谢谢

网友:
《开机没反应》,,何种表现?接音源没声音?面板指示灯/按键没反应?音源切换正常不?

楼主:
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红色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红色灯

查下待机部分元件,比如滤波电容,代换7824稳压管,这些元件比较易坏!

楼主:
好的,真心感谢大牛们,回头我试试

网友A(2016-03-20):
引用 楼主:
好的,真心感谢大牛们,回头我试试

SR73修好没有,我有电路图。

楼主:
放了一段时间,回去试了试,又好了

反正感觉开关不好使

网友(2016-11-23):
马兰士功放sr-73通电有继电器吸和声控制面板喇叭ab有显示继电器不吸怎办

网友:
功放保护了。或者供电问题

网友(2017-02-17):
引用 网友A:
SR73修好没有,我有电路图。

你好,帖子看到你有马兰士sr73功放的图纸,发我一份吧,谢谢。我的机子不开机了,估计就是电源部分待机变压器毛病吧,如果你修过请不吝赐教!

网友:
sr73开机正常,不出声,求教高人

网友:
同求sr73电路图,不胜感激

网友(2017-06-16):
我也在找sr73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