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VP8191A开机不正常故障求教

楼主(2015-07-06):
隔壁坛子收的松下VP8191A开机不正常,故障为按电源开关连续两次才能正常!在矿坛上看到两年前的一个帖子也是这种现象!求坛内高手帮我分析什么原因!付8191A说明书带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95561-1-1.html这个是以前的帖子

楼主:
坛子里高手如云!咋就没有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我没有这个机子,我的是QF1056B,我猜这个是不是电源故障,或者单片机开机检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个机子,我的是QF1056B,我猜这个是不是电源故障,或者单片机开机检测故障。

线路图也传在帖子里,能不能帮忙分析原因?还从电路图上哪里下手

网友B:
没说清楚,按一次开机的话,是怎么个不正常?有不正常的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清楚,按一次开机的话,是怎么个不正常?有不正常的图片吗?

按一次开机数字显示不正常,乱显示,有时候是一个字没有,只有小数点,有时候是乱显示,随机的!连续按开关两次(迅速开关两次)一般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清楚,按一次开机的话,是怎么个不正常?有不正常的图片吗?

不正常时候继电器吸合声音不一样,好像只有一个继电器吸合或两个吸合,正常时候听声音感觉继电器全部吸合,按两次正常好像是第一次开电源部分继电器吸合,瞬间再开感觉是第一次继电器没有释放,然后是另外没有吸合的继电器动作,这样两次开机所有继电器全部吸合一样,这样就正常了! 不正常时候GBIP下面那个按键有时候会亮,任意按键数字乱跳,继电器嘎嘎响,正常时候GBIP下面那个按键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B:
从您的描述,我直观感觉是电源部分老化,初始供电不足。

可以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各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按一次开机和按两次开机做一个对比。看看能否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您的描述,我直观感觉是电源部分老化,初始供电不足。

可以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各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

电源没有问题!第一步就测试电源!电压正常,机器正常和不正常状态电源都一样!这个也就是双15V和5V 各板子链接到电源板子上的电压根据图纸测量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没有问题!第一步就测试电源!电压正常,机器正常和不正常状态电源都一样!这个也就是双15V和5V 各板 ...

重点检查一下cpu板,看晶振频率是否稳定(晶振也会漏气老化),周边元件是否有老化。另外,注意一下关机多久后,出类似故障。

网友B:
GPIB下面那个开关应该是总线控制和本地控制的切换键,中间灯是当前状态指示灯。继电器错乱最大可能是cpu控制板控制信号的问题,可看下主板上是否有电池是否老化,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下cpu5V供电和晶振信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下面那个开关应该是总线控制和本地控制的切换键,中间灯是当前状态指示灯。继电器错乱最大可能是cpu控制 ...

这个CPU板拆起来真麻烦,装在屏蔽盒子里!真要有点耐心,按照你指点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PU板拆起来真麻烦,装在屏蔽盒子里!真要有点耐心,按照你指点我试试

小心慢慢拆,需要的话事先每一步拍个照,以免恢复时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下面那个开关应该是总线控制和本地控制的切换键,中间灯是当前状态指示灯。继电器错乱最大可能是cpu控制 ...

这个GBIP开关当放什么位置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GBIP开关当放什么位置才对

那个是仪器的gpib总线地址设定开关,在一条gpib总线上可以挂多个仪器,地址用来识别某一台仪器,不用gpib控制的话,这个先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