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并改造捡来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5-07-06):
曾经有一次从收破烂的车上顺了两块开关电源板,很明显,收破烂的为了要铜铝把散热器的掰掉了
上面那个的板角都碎了,在车上搜罗了一圈也没找到拆下来的零件
上面那个,应该是哪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源,LITEON的产品,用料丰厚扎实
而底下这个,国内哪个小厂的产品,比较粗糙
背面

由于大板损坏严重,剩下的就是拆件利用的价值了
而看了看这个小板的用料,虽然偷工减料,但是线路简单,PCB上各电路比较完整
比如预留了两个TO-220封装整流管的位置,EMI、PTC位置都有
高压侧采用Chips-Rail的CR6853方案,有芯片进行调制,是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变压器磁芯憨厚,输出端大约是10股线并绕,应该有5A的输出能力,
看了下采样电阻,应该是12V输出,这个样子的做工功率50W左右没有问题
特别是测量了一下电路,没有短路,没有烧过的痕迹,变压器也没有碎磁芯,只是开关管和整流管缺如
应该还有修复的空间,可以试一试,于是准备了一些材料,均拆自上面那个大板
首先要补齐EMI,高压滤波电容也扩展到120uF,低压输出滤波电容有一个被挤瘪了,也予以更换

焊接上,保险丝、PTC、共模电感、X电容各就各位
把PTC挪到其原装的位置上,保险丝采用的密封保险

之后是补齐开关管和整流管以及散热器
找了两块铝板边角料修成合适大小作为散热器
开关管采用仙童的8N80,800V 8A参数,对于这个电源应该很合适
整流管采用摩托罗拉的MBR20100CT,20A 100V肖特基二极管

在铝板上画好位置,准备打孔

打孔固定,由于散热器和电路相连,管子和散热器间都需要加绝缘垫

装上试试,位置正好

准备上电测试了,开关电源的初次上电测试一定要有保护措施
避免短路爆管等恶性故障发生,我没有采用串联试灯的方式
而是采用两只变压器,高-低-高这样变换输出
具体是先把220V变成12V,再把12V变成220V,这两个变压器一个是12V,一个是14V
输出210V电压,也够用了
采用这样的供电方式,输出电流受到变压器限制,既起到隔离左右,又起到保护作用

上电,没有冒烟,没有烟花,指示灯点亮,居然正常工作了!

输出12.58V,这个电源采用TL431稳压,采样电阻是12K和3K
根据采样电阻计算,输出应该是12.5V,比较符合

既然正常工作了,那么进行进一步改造,使这个电源变得更好
输出滤波电容改成三洋的固态电容,1000uF 16V,这种电容ESR极低,很适合用在开关电源上
把两枚整流管补齐,指示灯换成翠绿色高亮的

增加新的整流管,管子不能安上就完了
装完了还要测绝缘,因为这个散热器是接地的,而整流管公共端是电源正极
如果绝缘不好就是次级短路,测绝缘因为还有后级电路不可能是断路状态,只要不是短路就行

原来的输出电容,挤瘪了的临时换了一个680uF的,从那个大电源上拆的
原来就是两颗1000uF

拆除原来的电容,将线路板清洁一下

换上三洋的固态,尺寸合适,位置满意

这个高压瓷片也是后补的,脚上的磁环松了,晃动的时候会发出响声,很令人不爽
点一点胶水把它粘牢,这个胶水不是一般的胶水,德国品牌,类似502但不是502,也是速干的
但是它原来是粘什么用的,用在什么地方,看看谁知道?

低压侧散热器距离光耦很近,为了确保安全
加一小块耐高温胶带增强绝缘

X电容和散热器之间垫入一块泡沫做支撑,彻底隔离高压和低压

弄好了再次测试,绿灯顺利点亮,成功!

输出电压正常,12.58V

发现高压测和低压侧的电容蓄电能力相当好
断电后残余电荷能支持指示灯亮30秒左右

至此,修理并改造完成!电源可以正常工作啦

想给它找一个盒子,于是翻出了以前一个改造过的山寨烂电源,准备替换掉它
关于这个烂电源,采用单管自激电路,输出稳压连431都没有,
带载后电压能有0.2V以上的跌落
比试一下,似乎尺寸合适

结果发现这个新电源尺寸就大了那么一点
虽然可以通过锉刀锉一下强塞进去,但是盒盖的螺丝孔被PCB挡住了
这个盒子还是不合适,只能以后再找一个合适的盒子了

至此,电源修理及补肉就完成了,后续还需要进行带载考验和纹波测量
如果一切顺利那就用它替换掉那个烂电源,用来给下载机供电
那就是下次休息的时候了

PS:有人问双变压器供电的事,解释如下:
采用双变压器,是因为没有专门的隔离变压器,而手上这种小变压器又比较多而采用的方法
之所以限流,是因为变压器功率小(25W),利用变压器内阻限流
肯定有人会问,如果短路了不会损伤变压器吗?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看有没有短路在上电的瞬间就会表现出来,因为变压器内阻大,所以即便短路不会有爆管烟花那么大的动静
而是会有发热、冒烟、变压器异响,其实这种情况相当于变压器过载,短时间几秒钟没有问题,一直短路着肯定会发热、烧损。
功率限制取决于你用的变压器,我这两个25W的对付空载测试完全没问题,我还有两个一模一样的18V 150W变压器
带载测试就用他们,只是经过高变低再低变高会有一部分功率损失,但在没有隔离变压器的情况下用一用效果也不错
您要是有试灯和隔离变压器,那就不需要我这么麻烦了。

The END,谢谢观赏

网友A:
很丰富的图文并茂贴子!比如两变压器组成的隔离电源的经验很好!用固态电容替换电解电容效果会很好吧?

网友:
干得漂亮,胶是螺丝胶?

网友:
好强大的手艺

网友:
好俊的手艺

网友:
认真学习!从内容可以看到楼主是一位懂理论、会操作的师傅,文采又好,本帖很有指导意义!惭愧的是本人偶尔修好了一只开关电源,还是最简单那种,从颜色变化找到并更换了一只1M电阻,电源能用了还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网友:
手艺很不错,其实修这个电源算上成本和人工并不比买一个新的便宜,但其中的乐趣是花钱买不来的

网友:
手艺很不错技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丰富的图文并茂贴子!比如两变压器组成的隔离电源的经验很好!用固态电容替换电解电容效果会很好吧?

固态电容最大的好处就是ESR低,用在开关电源里纹波比较小
但是价格贵,耐压低,容量小也是缺点

网友:
写的很详细,精益求精,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态电容最大的好处就是ESR低,用在开关电源里纹波比较小
但是价格贵,耐压低,容量小也是缺点

感谢回复,刚上TB搜索了一下,16V1000uF的固态电容。超级贵!楼主备件多吗?还是即时到元件店购买两个的?如果备件,备哪些参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刚上TB搜索了一下,16V1000uF的固态电容。超级贵!楼主备件多吗?还是即时到元件店购买两个的? ...

这个电容是三洋的,北京这边电子市场如果买的少大概是4元一个
和普通电解电容相比性价比超级低
不过X宝上有很多拆机的比较便宜,用也一样用
我的备件基本上都是蚂蚁搬家一样积攒了数十年的库存
应付个普通日常需要还能满足,但是真要没有库存那也只能即时购买了
X宝上有很多元器件商店卖元件包的,那些都是常用件
不常用的根据自己主攻方向备些存货吧

网友:
我捡过一个电源,故障原因很隐蔽,但很简单,300V后一个连接线,也就是铁线。完全绣了。但没掉下来手一碰就掉了。换一个铜丝上去,正常。

网友:
呵呵,大开眼界了。烂电源我也有几个,都带431,试过给24寸液晶电视供电,居言连续4小时没问题,至此已有几个月。额,要求不高的地方,还可以应付滴。

网友:
楼主的理论和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佩服!

网友(2015-08-24):
介绍特别好,给初学者很好的范例

网友:
国产电源有这样的做工应该不是山寨的小厂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