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6n16b推6p31b的单端,大家给提提建议

楼主(2015-07-07):
先上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这个电路没有使用环路负反馈,而是分别在驱动级和功率级使用本级负反馈。每声道输出功率在<1W时,失真度<3%,输入灵敏度500mv。

有几个地方比较特殊:
1. 为了保证驱动级有一定的本级反馈,又有足够的放大量(17倍左右),使用了较大的阳极电阻(22K),也导致驱动级需要的电源电压比较高(229V),超过了功率级电源电压。这增加了电源电路的复杂度;
2. 功率级的本级反馈,看到常用的做法有把输出变压器次级串接在功率管阴极回路里。总担心这样会导致比较大的直流电流流过变压器次级和音箱喇叭(本级功率管静态电流36mA左右)。所以只是利用了阴极的一枚100欧电阻做负反馈。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失真。(6p31b手册里说1W输出时失真在7%,在加入100欧阴极负反馈后,失真降到3%以下)。
3. 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是5K。6p31b手册推荐的负载阻抗是2K,但在特性曲线上选择Ua=130V,Iq=36mA, Ug=-10V作为工作点时,用5K做负载线,得到的特性似乎也不差。手头正好有坛里讨论过的18元的单端输出变压器(5K),就直接使用了。实际使用情况低频稍差之外,其他还不错。频响范围30Hz~30K。
4. 电源电路稍复杂。功率级采用了有源滤波,输出80mA时,有154V供两个功率管HT电压。降压,然后用稳压管稳压到130v供两个功率管的Ug2;驱动级电源路首先采用了升压电路对电源进行2倍压,然后用两级滤波降低到驱动级需要的229V电压。两个声道的驱动级滤波是分开的。保证了最小的电源波纹。

实际使用时,完全没有交流声。虽说只有1W*2的输出功率,但推我的NS10,并没有太费力

网友:
都是小管,不知功率有多大,怎么要那么多电容的呀,这个还是发在电子管区好点。

楼主:
输出功率1W*2

网友A:
很养眼。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养眼。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声音的清晰度,层次感非常好。听钢琴曲,人声感觉很好。

网友B:
不错啊!手里也有这两种管子,电路图能标上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手里也有这两种管子,电路图能标上参数就好了!

图上还差哪些参数?元件参数,工作电压都标上了。

实际测试情况频响30HZ~30K,主要受输出变压器的限制。

输入灵敏度500mv,输出功率<1w, 失真度<3%

网友B:
不好意思,图中的数字有点朦胧,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图中的数字有点朦胧,看不清楚

改成大图了。
欢迎多提意见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