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的小吊扇怎样才可以调束

楼主(2015-07-08):
我现在用的小吊扇有的时候感觉风力太强了,想让它转速可以调节,不知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改变转速。

网友A:
那种小吊扇真的不太好调速,降低电压可能会转不起来,除非减低频率。

网友B:
加个调速器,先高速启动,再低速运转

网友:
这个是同步电机,因此调速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电子的,二是机械的,电子的就只能用变频器,机械的就只能用变速箱,楼主选择用哪一种吧.
实际上楼主感觉风太大了,还是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做到的,不用调速的,就是改变风叶的攻角,让风叶不那么的斜,在固定风叶的其中一个脚 上垫垫片就行了

网友:
同步电机的风扇都嫌风大,那还有吹风扇的必要吗!

网友:
离远点吹风扇就好了!吹久了也不头晕不感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小吊扇真的不太好调速,降低电压可能会转不起来,除非减低频率。

同步电机降压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调速器,先高速启动,再低速运转

什么样的调速器。介绍下

网友:
这个变频调速为首选。只是有的大材小用了。

网友:
同步电机无法很简单的调速,……   固定叶片的金属耳朵用钳子转一下角度改变叶片的迎角就能改变风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六片叶子的就拔掉三片就少了一半,要是觉得风还大就再拔掉一片改成两片的,还有就把叶片剪短点风也 ...

我那个是三片的,无法再少了,

网友D:
还有个办法,用4017做2分频器,触发可控硅,这样能使转速减慢一半。

网友:
能不能做个可调的点动电路给风扇间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办法,用4017做2分频器,触发可控硅,这样能使转速减慢一半。

兄台,这个方法大好了,有没有电路图啊想做一个。

网友:
换个思路,把三个叶片的宽度用剪刀剪成窄的,风力就小了,剪短可以。不花一分钱,不用任何材料,只要细心。但是要注意,用了太长时间的小吊扇,叶片的根部都会有点老化发脆,一定要取下来剪,否则很容易齐根断掉,前功尽弃,只好买新的叶片配上。

想起来补充一下,叶片剪短不如剪窄(小),短叶片的吹风范围太小。
这个主意包你满意,什么可控硅、变频器、分频器都是正常思路,我的是歪点子,但是绝对打败那些人。
但要分几次剪,一下子剪掉太多,想复原都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