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电视电源板 奇特故障

楼主(2015-07-08):
一长虹32寸电视机,出现偶尔能开机   开机后不定时关机,偶尔不能开机之奇怪故障, 故障随机播放无法找到规律。
    后直接拆机看电路, 发现机内电源板有水渍 某些飞线有生锈痕迹, 断定故障在电源板,随即拆开出电源板检查,  主电源300V正常,  各开关管,控制芯片未见明显烧毁,检查各个飞线未发现明显开路, 上电检查待机5V 正常,  飞线控制电源板启动后, 启动电路工作有效, 能够通过光耦反馈至热地 启动背光24V电源, 但是电源芯片电源到了 却未见芯片工作,换芯片,查周边都未发现问题,正面看原件也未发现故障,维修陷入黑胡同,  再次分析,在关机状态下背灯电源控制电源端居然有一个微小电压在浮动?!   因为看到电路板有水渍  检查电路板绝缘,未发现问题, 后来检查到背光电源启动控制三极管发现引脚根部有锈蚀, 拆下后测量发现居然漏电,更换后故障排除。

   小结很多维修必须仔细仔细再仔细 还有一个在维修电路之前必须对电路的控制方式和结构做认真了解,在维修过程中才有定数。

网友:
修理活,即是技术活又是个细心活,支持无烟版主

网友A:
前时版主有个维修录像机的帖子,麻烦给我一下地址;

网友B:
  烟版有心,修这个电源还挂假负载,我一般不挂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可见楼主功底非同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时版主有个维修录像机的帖子,麻烦给我一下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7576-1-4.html  欢迎移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版有心,修这个电源还挂假负载,我一般不挂的

一般来说来是不挂的,  但是这个疑难病痛 要确认病灶是否工作  来来去去要万用表换档测试 繁琐了 干脆挂一个直观点,用自锁开关也做了一个触发控制   这样可以把检测重心放在电路的检查上, 先把电压搞出来,电压值对不对后面另外再说

网友(2018-11-23):
版主,先锋的LD370显示V1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可以挂一个36v的车床灯泡,代替假负载

网友:
我的显示器开机3分钟息屏